新手买了套收音机散件,试了焊看看

楼主(2023-12-06):
一次焊完,装电池点亮,什么都好,就是收不到台,有个台隐隐的能听到人说话,但噪音太大,盖过去了

网友A:
没进行统调就直接收台?

网友B:
上机前每个元件测试没有?还有电路板一般有几个断开的测试点。

网友C:
这个机器基本是一装就响,但往往刚装好的机器频率不完整(调频覆盖不完整)需要调节,如果当地调频台不多的话可能就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进行统调就直接收台?

请问怎么统调?有没有资料推荐,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机前每个元件测试没有?还有电路板一般有几个断开的测试点。

这个没怎么测,只测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基本是一装就响,但往往刚装好的机器频率不完整(调频覆盖不完整)需要调节,如果当地调频台不多的 ...

我先学学怎么调整

网友D:
看外壳应该是调频调幅两波段收音机,调幅部分用的是直放7642集成块。

网友E:
淘宝买的?还是闲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外壳应该是调频调幅两波段收音机,调幅部分用的是直放7642集成块。

调频9088,调幅7642,功放2822
三块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外壳应该是调频调幅两波段收音机,调幅部分用的是直放7642集成块。

厉害,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的?还是闲鱼

淘宝买的,1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9088,调幅7642,功放2822
三块集成电路

厉害,就是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机前每个元件测试没有?还有电路板一般有几个断开的测试点。

老师所言极是。我以前就吃过这个亏,深有体会。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安装前把每个电容电阻用万用表测一次,实际读数是否与电路图上接近。还要测一下振荡或中周的线圈是否有断线,初、次级之间有没有短路。观察中周底部瓷管电容是否氧化硫化,如氧化硫化严重则要更换。

我以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套件,里面有两个电容的实际容量只有印字的百分之一,估计是把废品混进套件了。
还有在某某科教电子买的中周,有三分之一中周底部瓷管的银膜已经脱落了,估计是厂家的工人把焊漆包线焊上引脚的时候不小心,瓷管碰到锡了,上面的银膜被锡粘走了。遇到这样的中周必须先更换瓷管再使用。

带有隐患的元器件一旦焊上电路板后,将来再想找出问题排除故障,难度大也很费时。所以拿到套件后先别急于动手,清点和检测这些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这是零件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