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50收音头,老是重启或自动开关机,求师付

楼主(2023-12-06):
求一高水平师付远程批导维修,有偿服务;本人有扫描仪,手持10K电桥,VC9806+万用表,信号发生器,修不好这个收音头,有能力的师付请聊聊 我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手里有这机的资料没   没有兴许还能帮上忙   有的话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手里有这老鸡的人不多 再说有不代表他能远程指导修好

如果是这个  可以看下这块部分

网友:
看你在各个版块发帖,还没有修好吗?
1,CPU---- 53脚的输出信号POWer,检测是否有异常状态?STAND BY灯的亮度变化?这个信号的正常与否,可以判断故障在CPU级还是在+-15v电源级。

如果在CPU级检测:

2,机器有单片机控制。单片机电源应该是常通电的,要确保5V稳定可靠,不要出现4.8V的状态。

AC16.5-----------7805-------------5.6v----------到CPU板------分2路经过二极管降至5V------到3个VDD脚和+5v脚。

3,CPU,采用4X6矩阵动态扫描键盘,POWER键是否粘连现象?2根信号线电平是否异常?(示波器观察)。

4,临时断开遥控器输入信号(CPU47脚),看看是否有影响?

网友B:
详细描述一下机器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手里有这机的资料没   没有兴许还能帮上忙   有的话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手里有这老鸡的人 ...

有手删的,太大了不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描述一下机器的状态!

能不能加微信,发视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描述一下机器的状态!

先感谢老师回复,STAND BY灯的亮度正常,这个灯待机不亮,开机亮。电源部分全部都正常,老师说的第3点没有办法测试,因为没有示波器;POWER键没有粘连;第4点马上试一下。
故障只要是通电开机,正常收听,然后会自已关机,过一会又会自已开,反反复复几次这样,然后有时1、2天又可以正常,期间也不会出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描述一下机器的状态!

【闲鱼】https://m.tb.cn/h.5lS4g2k?tk=OrFDWfXxkSt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kT6050】」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我上传了闲鱼的链接,请版生不要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手里有这机的资料没   没有兴许还能帮上忙   有的话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手里有这老鸡的人 ...

感谢回复,Q77 Q103  Q94 Q104都换新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老师回复,STAND BY灯的亮度正常,这个灯待机不亮,开机亮。电源部分全部都正常,老师说的第3点没 ...

发生故障时3楼所提到的关键点要测量电压,一直没有看到电压在故障时的变化状态。

网友:
等你修不好,我再来接手。

网友B:
看了视频,STAND BY灯待机时半亮,开机时高亮。--------------------------------推断POwer控制电平正常。这样故障在CPU部分。
CPU故障,分固件问题和硬件问题。固件问题不谈(比较困难)
硬件可能问题:
1,电源,5.6V------5V
2,复位,CPU17脚
3,晶振
4,power按键
这个3个方面长时间监测,看看有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STAND BY灯待机时半亮,开机时高亮。--------------------------------推断POwer控制电平正常。 ...

CPU电压只有4.87V

网友B:
好像有点低了,容易意外复位会死机。

5.6v电压实际值是多少?

网友B:
复位电路
Q3     C 24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点低了,容易意外复位会死机。

回老师,5.6V是5.6V,就是5V这里测得4.89V,有2个电容,C54 C52用2822D测得 63 65UF这样,换了相同容量的电容,到现在好像没有重启,所以暂时没有加你微信。在换这2电容之前,已换下面的元件:
C23 C24已换过新的NPO电容,Q3没有换,C26、C27已换;IC3已换;C43已换原装,好像没有什么效果,这个原因待查;D17已换,C42已换。CPU重焊过,

楼主:
Q3用新的置换过,感觉一样,又换回原装的心里舒服点,D9及旁边的C30没有换,要不复位电路基本全换了一遍了。现在不知为什么暂时不重启了,重启了再加你微信,感谢老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路
Q3     C 24重点

还是不行,刚刚换了Q3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Q77 Q103  Q94 Q104都换新的啦

你这个不是盲目换新的就能解决  在没坏损坏的情况下 现在有些新的还不如旧的好
问下 修好了没

网友B:
不是要换掉元件,是要查CPU为何意外出POwer信号,最好是同时测几路信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换掉元件,是要查CPU为何意外出POwer信号,最好是同时测几路信号的波形,

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