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微伏大小的电压一般用什么仪器?

楼主(2023-12-06):
普通的台式万用表够用吗?想买一台,太贵的就算了
是直流电压

网友:
电子管毫伏表

网友:
手持能淘到Fluke 187/189也还行,DCV有50.000mV档。无论玩不玩台表,手持到这里都可以收手了。
台表可以淘个HPAK家的老34401A,DCV有100.0000mV档。玩基准这个算起步,不玩也可以就守着这一个台表好好过日子。

这俩是不是现在1500RMB都能收到好成色的?

网友:
mV这个级别,一般的台表都差不多把。uV这个级别,就比较难了,周围的干扰,表笔接收到的噪声,就 没法控制了。

网友:
四位半的萬用表200mV檔分辨率0.1mV,也就是100uV。
買個六位半吧,1uV分辨率妥妥滴。
當然自己裝個100倍的直流放大器,也可以達到目的了。

网友:
测微伏可能要买个高档次的台式表。

网友:
一般说电子管毫伏表,都是测交流信号的。

网友:
这怎么说呢,uV级别也有好几个呀,1uV级别(1~9uV,其他类推),10uV级别,100uV级别,六位半的话测10uV级别以上可信度还是可以的,1uV级别可信度就有点低了,6位半只是分辨率为1/1000000,并不是准确度到这个程度,误差会有几个字的,具体得看使用手册

网友:
量直流mv电压不要精确的话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毫伏表只能测交流。测微小的直流电压要用电位差计,没听过电位差计吗?

没注意楼主说的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楼主是否在问34420A纳伏表

网友:
这种电压的测量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块表的事。首先是有用信号如何不被各种噪声淹没,其次是测量本身对信号的影响,负载效应啊,接触电阻、线缆压降等等都得考虑。

网友:
直流的话做一个仪表放大器,ad630。如果系统能调制,用锁相放大器。ad630。

网友B:
我想知道实际应用中有需要精确到微伏、纳伏吗?

网友:
测量微伏大小的(直流)电压,一般用纳伏表

但具体的你要测量什么最好说清楚,比如你只是测个热电偶,或者称重传感器,那就不需要纳伏表这个级别的仪器,普通台式万用表就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实际应用中有需要精确到微伏、纳伏吗?

看我刚才发的帖,你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电子秤,一般电子秤传感器是电阻应变片衡量式传感器,一般满度输出是 2mV(灵敏度较低的是 1mV),假设你电子秤是 500.00g 的,这意味着分辨率要达到 40 纳伏。至于要多准,那就看你的电子秤想设计到多准了

另外日常生活不常见,但万用表和工业上常用的热电偶,K 型是 40uV/°C,也算是常见的直流小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我刚才发的帖,你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电子秤,一般电子秤传感器是电阻应变片衡量式传感器,一般满度 ...

请问:“2mV(灵敏度较低的是 1mV),假设你电子秤是 500.00g 的,这意味着分辨率要达到 40 纳伏。”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2mV(灵敏度较低的是 1mV),假设你电子秤是 500.00g 的,这意味着分辨率要达到 40 纳伏。”
是 ...

设传感器达到满量程输出为 2mV(很多这种传感器都是这个规格),你要准确分辨出 500.00g 的 0.01g 变化,那不就等于线性的(这种传感器其实是线性的,当然线性度不是非常好)等价于 0.002/50000 = 40 纳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实际应用中有需要精确到微伏、纳伏吗?

实话实说,我本来是想测一下铜的霍尔电压的,假设磁场强度是0.1T,流过100毫安电我算的0.1mm厚铜片的霍尔电压是几个微伏不到。我用微安表测过没测出来,普通万用表的电压挡位基本在毫伏左右,所以就请教大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我本来是想测一下铜的霍尔电压的,假设磁场强度是0.1T,流过100毫安电我算的0.1mm厚铜片的霍 ...

你不需要“极其准确”,只是需要测量到,如果需要制式仪器可以买普通台表,大多都有 1uV 到 0.1uV 分辨率

如果不在乎制式仪器,随便找个电子秤 ADC 自己做一个电压表就行了,便宜的才两三块钱

网友:
很便宜的四位半万用表,ZT219。
有20mV档,分辨率1uV。

网友:
明明是正的图,怎么横过来了。

网友:
看钱包厚度,有专门的μV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买个毫伏表也行,再省钱可以买个带低档位毫伏的手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需要“极其准确”,只是需要测量到,如果需要制式仪器可以买普通台表,大多都有 1uV 到 0.1uV 分辨率 ...

支持!顶!谢谢

楼主:
感觉ZT219还挺不错啊

网友:
测量纳伏皮安找吉时利。微弱电信号的检测光有仪器还不行,受测量方法和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
测量直流微伏级别的电压一般用纳伏表,比如agilent34420。交流则是用锁相放大器。实际上即使是测量直流微伏电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台足够精密的仪表就能够解决的。塞贝克效应引起的热电动势,外界电磁场的干扰都有可能引入极大的测量误差。业余情况下,做好屏蔽,做好被测件的低电平接触,使用足够分辨率的电压表或者电势差计就可以做到定性测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ZT219还挺不错啊

对于你研究金属的霍尔电压而言,几 uV 真的是为难它胖虎了

还是我前面说的,反正你也不追求绝对准确(我觉得 ZT219 此时也不准),不如用个电子秤 ADC 自己做一个微伏表,以我前面的荔枝而言,ADS1232 在开启片内 PGA=128 时,使用 5V 电压基准,噪声可低至 17nVrms(对比 34420 的指标是其十分之一的 1.7nVrms,但那是 8000 美刀的制式仪器),对你的测量而言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你研究金属的霍尔电压而言,几 uV 真的是为难它胖虎了

还是我前面说的,反正你也不追求绝对准 ...

顶!我再考虑考虑,感觉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