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室外温度直接显示两条杠

楼主(2023-12-06):
车子室外温度直接显示两条杠,是什么传感器坏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一般是温度传感器开路了。

网友:
猜测是室外温度传感器坏了或者线路接触不良、断路引起,部分车子室外温度传感器在后视镜那里。

网友A:
这台车子,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车子,羊了!

怀孕了,两条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车子,羊了!

会不会有车传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