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试了一下贴片NPO电容果然很稳定,但不知道是否会降低中周的Q值

楼主(2023-12-06):
有几个自绕的中周还没配上合适的瓷管电容。但现在刚好有容量合适的NPO(NP0)贴片电容(1206封装),价格也比瓷管电容便宜得多。夹起来测了一下容量,还用热风枪吹一下,发现读数没怎么变化(电容表显示测试频率600kHz)。稳定性没什么问题,读数也与包装标称很接近。就是不知这种NPO贴片跟瓷管电容相比,对Q值有没有影响?我没有Q表。如果Q值下降不是太多,我就不打算另外买瓷管电容了。

网友A:
没有,NPO是很好的高频电容,只是容量做不大,不过现在好像可以做的比较大了,就是大容量比较贵,一颗几毛钱。现在除非是为了好看,或者保持复古风格,否则谁还用瓷管啊,虽然瓷管也有NPO的,但还是不如叠层工艺的贴片稳定,中周底下那个小电容,用0805的NPO焊两根线刚好。

还有,NPO是老的叫法,现在叫COG,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NPO是很好的高频电容,只是容量做不大,不过现在好像可以做的比较大了,就是大容量比较贵,一颗几毛 ...

NP0/C0G,是数字 0 不是字母 O

网友:
小容量的NP0的Q值大體上在3000~5000,最小的也在1000以上,這點不必擔心,不會影響LC回路的品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瓷管电容的优势之一是可以装入中周底座,屏蔽效果好,而NPO电容需焊到中周屏蔽罩外面,达不到同样效果。

...

沒的事,0805可以焊上兩條綫裝在底座内,更妙的是不需要焊綫,直接在PCB上中周的位置中間做好焊點就行了,效果更佳。

网友:
主要是陶瓷电容吧,无线充电线圈谐振最佳拍档,高频损耗小价格较其他电容贵,那个高频不知道高到多少Q值到也不了解。

网友B:
这电容唯一的缺点就是容量小、价格贵!

上次在易洛盟看到清仓的 100nF/25V 卖差不多一块钱一只,赶紧下单把剩下的三十多个都买回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唯一的缺点就是容量小、价格贵!

上次在易洛盟看到清仓的 100nF/25V 卖差不多一块钱一只,赶紧下 ...

幸好中周上用到的都是pF级别的,也就一角钱,比瓷管便宜多了。某鱼市上的瓷管价格才吓人呢

网友:
1206的贵些,体积小的便宜,如0402。
NF级的贵点,不过在立创也是几角的样子,因为国产的便宜。
X宝上有便宜的, 要试错,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好中周上用到的都是pF级别的,也就一角钱,比瓷管便宜多了。某鱼市上的瓷管价格才吓人呢

幸好我在正规目录商买,三环、国巨、TDK、村田,丰俭由人。
比如国巨,180pF,5%,0603才2分钱一个,0805才5分钱一个。
而国巨180pF,1%,0603也才8分钱一个,真是放心又好用。

网友:
用在收音机上绰绰有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7199&extra=

网友D:
贴片MLCC系高温烧结而成,稳定性没问题

0603在10n以下还有c0g, 再高只有其它材质x7r,x5r...

我自己的元件库,电容小等于10n都是50v c0g, 大于10n基本是x7r, 对于超过10u, 个别是X5r(因为无x7r),  几乎是台湾(国巨,华新科等),日本(tdk,村田,太诱), 韩国(三星)品牌,电容几乎无国产,电阻有港产,台湾产, 品质保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P0/C0G,是数字 0 不是字母 O

没差啦,O比0输入更方便,反正歪果仁念编号的时候0和O不分的,比如著名的王牌特工007,不是念zero zero seven,也不是double zero seven,而是double O seven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贴片MLCC系高温烧结而成,稳定性没问题

0603在10n以下还有c0g, 再高只有其它材质x7r,x5r...

MLCC 常见品牌还有京瓷旗下的 AVX 以及国巨旗下的 Kem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差啦,O比0输入更方便,反正歪果仁念编号的时候0和O不分的,比如著名的王牌特工007,不是念zero ze ...

老外把 0 读成 O 是很常见的,不过写的时候不会混淆的,最主要的是容易误导观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LCC 常见品牌还有京瓷旗下的 AVX 以及国巨旗下的 Kemet。

基美被国巨收购了?
avx,kemet我一般买它的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差啦,O比0输入更方便,反正歪果仁念编号的时候0和O不分的,比如著名的王牌特工007,不是念zero ze ...

有区别,就像早期的误写in4001, 其实是1n4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幸好中周上用到的都是pF级别的,也就一角钱,比瓷管便宜多了。某鱼市上的瓷管价格才吓人呢

鱼市上的元器件现在就买不得,垃圾都当传家宝卖

网友C:
瓷管电容的优势之一是可以装入中周底座,屏蔽效果好,而NPO电容需焊到中周屏蔽罩外面,达不到同样效果。

论性能指标,二者差异不大,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美被国巨收购了?
avx,kemet我一般买它的钽电容

收了啊,不过品牌还在

网友:
前二年我做过比较。在1MHz下,以102,471,331,201的CG0贴片电容(0805)做测试,三星的Q值为最高,国巨其次,都可超过1500。比一些不标厂名的要高二三倍。

网友(2024-01-24):
我实测,这玩意Q值比老瓷管电容都高,而且寿命极长,绝对精品。

楼主,手机的频率够高了吧,里面大量使用NPO电容。

这个帖子里面有讨论和测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719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