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贼便宜的调压器,可以当胆机测试可调电源吗

楼主(2023-12-06):
这玩意功率大 价格也便宜。从零到几百伏可调。加个二极管就是直流可调电源。
为啥没人用呢 也不见有人改直流电源。
淘宝高压直流电源全都上千块钱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它不隔离。所以在意生命的人是不敢用的。

网友:
这个做直流电源,后面还得滤波稳压这些措施啊。你弄到直流电源那个级别,也不便宜。

网友:
这种做胆机有点危险吧,还得加个隔离变压器
而且这个变压器也不是贼便宜吧,我买过一个1kW的,100块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准备做电风扇调速器,测试一下,空载电流太大了,超过了电风扇的功率,

电风扇用一个双项可控硅调速就够了,我就做了一个。

网友:
玩这个调压器可得加十万分小心,即便1v也可以把人挂了!

网友:
没有    ”贼“ 便宜啊!

网友:
笨重且不隔离,我用来初夏和夏末时节调风扇,风扇最小档接调压器,调压器调100V以下扇微风。

网友:
你应该拆开,认真的看一看,就不会有这么多疑问了

网友:
如果再加一个同样功率的隔离牛,是可以做胆机测试用的,记住灯丝牛还要另加.....

网友:
TB上有带隔离的调压变压器

网友:
可以升到250V,但不隔离,有危险,静态测试应该没问题,动态吧,这东西内阻也不算太大

网友:
这是工业上用的调压器,应用广泛。
玩胆机的人最起码都有一点电的知识,一天到晚想着隔离,觉得有点奇怪。
一般都是在调试的时候才会用到调压器,只要接线正确,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什么危险,而且还有一个电源牛隔离,又不是热盘机,慌什么。

网友A:
我有一个,准备做电风扇调速器,测试一下,空载电流太大了,超过了电风扇的功率,

网友:
难道不是人手一个?

网友:
这个不是隔离电源,是自藕变压器,使用时要防止触电

网友:
30年前就用了,加了零位启动,20A桥块,做直流继电器试验用的可调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