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波音乐台1098千赫

楼主(2023-12-07):
天津音乐台1098千赫,发射带宽约20千赫。我国中波电台间隔为9千赫,如此说来,该台侵占了中心频率两侧的两个电台的位置,好在天津附近地区这两个频点没有中强度电台。一般电台的发射带宽大概10千赫左右。不过,收音机调到20千赫带宽收听时,音域确实饱满很多。

网友A:
中波的音质由于带宽的限制比调频差很多。而且是单声道。现在中波电台的数量也不多。完全可以把频率带宽放宽限制让仅有不多的电台提高音质。

网友:
现在一般县级市甚至地级市都取消中波频率了,除了中央和省级电台,中波台数量在减少,整个中波频段不需要容纳这么多电台,所以应该要把频道间隔要拉大,由原来的9K改成20K 来拓宽音频的带宽提高音质。不知为什么国家还坚守9K的窄带宽,音质始终不提高,在FM,网络音频时代下失去竞争力。

网友:
我就是在90年代就看到过文章,说为了改善收音机的声音效果,与收录机的效果相适应,对电台发射来说有的频道和节目带宽实际上放宽了,所以超动态那个电路就是这个背景下研发的,提通过高中频通道设计、低频通道的音调补偿设计,大约能够听到5.5kHz以上的音频(当时说的)。楼主这个发现是个证明,当然可能是逐步达到这个带宽的,而且多半申请、备案的。

实际上这是个管理问题,技术和设备上都应该有可调带宽的措施的。

网友:
体量大一点的地级市中波台还保留着,但发射功率小了。

网友:
以后台少了,本地台就可以扩大带宽了老标准也该修改了
想美事了

网友:
我们都是从听众的角度去考虑的。问题是中波台是谁掏钱经营的?谁掏钱谁说了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的音质由于带宽的限制比调频差很多。而且是单声道。现在中波电台的数量也不多。完全可以把频率带宽放宽 ...

对,这是个好建议。

网友:
北京地区这边可以收到1098千赫是藏语台,信号强度中等。

网友:
现在中波台太少了,我很喜欢听中波的声音,觉得比调频的好听,浑厚自然失真少。中频带宽9Khz也挺好的,增大到13Khz就更好了。

网友:
天津音乐台,FM99,AM1008 啊

网友:
天津音乐台的发射功率是不是小啊?我这里(山东淄博)白天收听天津相声广播(567)很清楚,音量中等;天津小说广播(666)也能收到,音量小;但是印象中好像没有收到过天津音乐台。或许收到了不知道?明天上午试着收听一下1098KHZ。

网友B:
在八十年代,常听天津台1071KHz,由于在东北,离得太远了,只能晚上收听,还能听清。
当时附近1089是辽宁省台,比天津强一些。
请问天津的朋友,1071中波台现在还有吗?我这儿晚上听不到了。

网友:
AM1098在天津滨海新区发射,功率不大,但在我这却是信号最强的一个台。大多收音机都Hold不住它,不是信号过载就是出现镜像。就连号称中波王的CC EP PRO在该频率的左右都会出现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八十年代,常听天津台1071KHz,由于在东北,离得太远了,只能晚上收听,还能听清。
当时附近1089是辽宁 ...

有,强度比1098弱很多。

网友:
上午忙得忘记收听了,下午四点多搜了一下,可以收到天津音乐广播,声音还不算小。比它的频率低一点是辽宁之声广播,信号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强度比1098弱很多。

谢谢!可能是发射功率减少了。
当时在1026KHz还能听到北京台,现在也听不到了。

网友(2024-03-20):
无线电频段是国际上统一登记、注册和分配的,播出范围超出领士的,不是国内说了算,相同频率,只要播出的时间或区堿不同,都能得到认证,短波频率就更加明显,甚至每个小时可有可能会变更为另一广播电台。

网友C:
在帝都,天天听天津567千赫相声台,伴我入睡。

网友:
国外的中波有调 幅立体声的,中国还没有,很快就会有的,要把中频的带宽调到20千周,过去在电子管电路中曾有过带宽可调的电路,不是难事。

网友D:
確切的說,我國中波電臺頻率間隔不是9KHz,而是帶寬9KHz,頻帶上的9KHz是一個電臺所佔的波道位置,相鄰電臺的頻率距離是間隔兩個9KHz波道即18KHz。

樓主的圖上,基波與兩邊的邊頻部分,看起來是超出了正負4.5KHz的寬度,但是應該都沒超過基波主頻的-6dB,所以它的帶寬仍然是小於9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切的說,我國中波電臺頻率間隔不是9KHz,而是帶寬9KHz,頻帶上的9KHz是一個電臺所佔的波道位置,相鄰電臺 ...

国内中波电台频率间隔9千赫是不可置疑的。这个间隔说的是主频,各电台带宽不一样,但主频位置是一定的,看一下国内中波频率表就说明了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中波电台频率间隔9千赫是不可置疑的。

波道間隔9KHz,相鄰電臺頻率間隔不得小於18KHz。這才是不可置疑的。

网友(2024-06-26):
中波电台,发射带宽20KHZ,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与之配套的中波收音机的带宽只有10KHZ,如果收音机的中频带宽也是20KHZ,就会造成选择性变差,超外差机的作用就减弱,又回到直放机水平.中、短波段,只适合新闻广播和通讯,不适合音乐,FM才是收听音乐最佳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帝都,天天听天津567千赫相声台,伴我入睡。

567现在不行了,尝试接收了几次信号弱还长时间卖野药

网友:
引用 网友E:
567现在不行了,尝试接收了几次信号弱还长时间卖野药

这几天中考,可能降低发射功率了。

567应该没问题,本地强台。
585 廊坊长书频道,在天津能收到,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