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密封圈代替皮带

楼主(2023-12-07):
机器的皮带老化,需要更换,尤其是 LD 机或者 CD 机,一般用的是 2 mm 的方皮带,可以用这种 2 mm 密封圈直接换下,耐油,耐酸碱,弹性很好,基本就可以一劳永逸,再用十年二十年都没问题,机电市场很容易找到。

左边的是方皮带,右边的是密封圈。

网友A:
我以前在本坛提议过
没有合适皮带可以用等长的密封圈(硅胶密封圈最好)暂时替代。

以前的帖子内容:
收录机皮带老化,建议购买相同尺寸的皮带更换。
临时代用可以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尺寸的硅胶密封圈。直径近似的圆截面皮带可以代用方形皮带,反过来方形截面的皮带不可以代用圆形截面的皮带。
不建议使用橡皮筋替代,一是橡皮筋受力容易拉伸,会导致收带轮无力造成绞带;二是橡皮筋大约三个月就开始老化,老化后的橡皮筋融化粘连金属飞轮和塑胶轮,极难清理;三是橡皮筋截面极不均匀,造成收录机录放磁带声音发抖,影响录、播质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本坛提议过
没有合适皮带可以用等长的密封圈(硅胶密封圈最好)暂时替代。

就不知:摩擦系数、阻尼作用、拉伸幅度,是不是接近原来的皮带?

硅胶的寿命应该长很多,为何没有相关的产品....

超长放音的卡带随身听,如果能换个硅胶、或抗老化的橡胶皮带,如果性能一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网友:
有些密封圈长度不够合适,有局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知:摩擦系数、阻尼作用、拉伸幅度,是不是接近原来的皮带?

硅胶的寿命应该长很多,为何没有相关 ...

我也只敢提议临时代用。
以前没有用硅胶,可能一来硅胶的成本更高,二来当时的制作技术可能跟不上,后来就约定俗成都用橡胶了。
等硅橡胶的技术成熟了,盒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事实上,DVD和以后的EVD等,进出仓皮带真有硅胶的。
硅胶皮带(传动带)应用并不少,比如洗衣机的传动带、激光打印机的输纸机构传动带、工厂用的循环老化机的输送带等,我进举几个有限的我见到过的例子

网友:
硅胶皮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耐油侵蚀

网友(2024-02-21):
不同时代的产品,磁带流行时,硅胶还在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