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到一个小收音机,头回见过,通电没反应

楼主(2023-12-07):
新收到一个小收音机,头回见过,外观挺完整,通电没反应,比较外行,打开没看出啥门道,上图给老友们看看。

网友A:
收音机不响大多是电池漏夜腐蚀正负极片外接个电源就能知晓。

网友B:
楼主继续拆,这种机器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继续拆,这种机器好修理。

有个螺丝没有合适的螺丝刀拆不下来,真愁人

网友C:
不好拆的是什么样的螺丝啊?

网友D:
电源插孔、耳机插孔、波段开关、电位器,先清洗完这些地方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拆的是什么样的螺丝啊?

主板中间的那个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插孔、耳机插孔、波段开关、电位器,先清洗完这些地方再说。

用酒精吗?其实拆开我也看不懂

网友E:
先测电池和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电池和喇叭

新买的电池试的,不通电跟喇叭没关系吧?我看喇叭好象是台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不响大多是电池漏夜腐蚀正负极片外接个电源就能知晓。

接头都挺新的,一点锈都没有

网友:
好机,喇叭大声音好,还有AFC开关,先检查喇叭旁边的插座,反复动几下各开关。

网友F:
需要买专用螺丝刀,或成套的多功能螺丝刀。然后再买万用表、电烙铁,焊锡丝等等。然后狂学电路知识、无线电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买专用螺丝刀,或成套的多功能螺丝刀。然后再买万用表、电烙铁,焊锡丝等等。然后狂学电路知识、无线电 ...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头都挺新的,一点锈都没有

那就只剩下电源开关和波段开关了,去花10元买瓶复活剂把所有接头活动位置都喷一下然后反复活动基本就能搞定,再不好就不是你能搞定的事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功放模块带静音电路,但估计你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功放模块带静音电路,但估计你搞不定。

看着这么新感觉不应该有大问题

网友A:
音响电路中静音电路的元件变值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开机放着也许过几个小时就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响电路中静音电路的元件变值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开机放着也许过几个小时就会响。

我给按上电池试试

网友G:
其实完全无声的机器更容易修复。先设法拆开,用手机拍图片、避免折腾掉某个线头找不到焊点!然后按电源线逐步找、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完全无声的机器更容易修复。先设法拆开,用手机拍图片、避免折腾掉某个线头找不到焊点!然后按电源线逐 ...

没想到这么多坛友在线,矿坛环境真不错。

网友:
彻底拆开后看到电路板就能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了,现在还只是被挡住了。

网友:
基本的万用表有吧,各线路电压先测一通啊..........开机后,电源有没有进入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酒精吗?其实拆开我也看不懂

先用酒精试试,95%以上纯度。除波段开关外其它几样比较直观,酒精清洗后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修好没有,波段开关不好下手麻烦点,要用注射器往里面滴注酒精,然后反复拨动几十次,重复滴注、拨动几次;电位器碳膜棉签沾酒精擦,同时转动滑臂,要换棉签重复做几次。估计这么着就能修好。

网友:
外壳不一样,电路差不多

网友:
对付开关我用衣车油。刚买的长风,春蕾两个机芯的开关我都是用衣车油,几滴下去搬几次就通了。

网友:
专业  看看电池

网友:
测一下静态电流看看,然后再说。

网友H:
后盖是日文,日本机子?
喇叭是台湾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盖是日文,日本机子?
喇叭是台湾产的。

看拼音是台湾的

网友:
这做工~国产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中间的那个小螺丝

看到图上的主板中间的小螺丝是很普通的一个螺丝,应该与外壳的螺丝是类似的。看结构与地球10波段一类的收音机相近。

网友:
看看电源开关、耳机插口是否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机子挺不错的呀,和东芝的一款收音机很像

网友:
喇叭上是POC湾湾啊,好吧也算国货。

网友:
这个当时应该也是小厂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