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通用接收机加数字频率显示模块求问

楼主(2023-12-07):
今日突发一个想法,339接收机能不能加上数字显示模块,直观看见接收频率。
由于本人能力所限,不知在哪里加?需要买什么样的显示模块?这个接收机一本振1335KHz,二本振465KHz。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听说过端金饭碗要饭的今天终于得见,数字电路嫁接在模拟电路上不是不行而是先要有方案思路然后是模块图最后才能到电路去实施,实现的成本要大于想象,在此预祝梦想成真。

网友A:
参考这个资料看看,这个是可以预置中频的,我几年前买只要60元左右,估计现在涨到100元左右了!

PLJ-8LED-H 频率计手册.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资料看看,这个是可以预置中频的,我几年前买只要60元左右,估计现在涨到100元左右了!

下载留存了资料,谢谢JHXC兄啦

楼主:
参考这个资料看看,这个是可以预置中频的,我几年前买只要60元左右,估计现在涨到100元左右了!

下载留存了资料,谢谢JHXC兄啦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淘宝上比较多,性能好的少。多数还会带来额外的干扰

谢谢老师提醒!

楼主:
参考这个资料看看,这个是可以预置中频的,我几年前买只要60元左右,估计现在涨到100元左右了!

谢谢老师提供宝贵资料和信息!

楼主:
听说过端金饭碗要饭的今天终于得见,数字电路嫁接在模拟电路上不是不行而是先要有方案思路然后是模块图最后才能到电路去实施,实现的成本要大于想象,在此预祝梦想成真。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339还是看度盘比较舒服,误差本来也不大,

矿友高见,面板改动后无法复原了。

楼主:
339还是看度盘比较舒服,误差本来也不大,

我的339度盘位置有问题,插100KHz,9400KHz你得到9500KHz那里看,很是不舒服。刚到手的时候打开想调回来,打开后没大搞明白度盘有定位螺丝,调不动,调4联有点怯手。不如买一个电子频率计接上直观。

楼主:
参考这个资料看看,这个是可以预置中频的,我几年前买只要60元左右,估计现在涨到100元左右了!

200元都不好买了,有卖260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元都不好买了,有卖260元的。

我以前买的店铺下架了,搜索找到几家,不太贵。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339的架构是什么样的?
除139的架构像普通收音机
好多高级的接收机第一中频是可变了,
就是通过一个固定的晶振把一段频率下移到类似一个“波段”上,
然后就像中波收音机那样用VFO选频调谐,
如果339也是这样,就是要分二步,一是计VFO的频率,减出二中频,得到实际频率的一部分,
第二步要把晶振的频率加或减上去,
用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9的架构是什么样的?
除139的架构像普通收音机
好多高级的接收机第一中频是可变了,

339的架构是第一中频1335KC, 第二本振固定,  增加频率显示摸块还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