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水壶开关加一个电容可行吗?

楼主(2023-12-07):
一个电水壶总是坏开关。也买不到质量好的。想着加一个电容。可以吗?需要多大的呢?

网友:
如果有一种用不坏产品!厂家会倒闭的。

网友:
装一个电容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粗制滥造的问题

网友A:
电水壶是纯电阻电路没有断电拉弧的情况,所以利用电容消除电弧的方法无效,且电水壶烧触点属于接触电阻热糊的,电容不能降低接触电阻就没有作用~只有换接触电阻小的开关才是出路。

网友:
问就是不能

网友B:
如果你想着加电容,那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价格开关模块,然后让那个双金属片开关控制模块的关断,是不是会更保险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着加电容,那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价格开关模块,然后让那个双金属片开关控制模块的关断,是不是会更保 ...

有好几个电水壶。都是开关粘住了。你的意思是加一个继电器吗?是个好办法。但安装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几个电水壶。都是开关粘住了。你的意思是加一个继电器吗?是个好办法。但安装不方便吧。

反正  各种办法都可以,你看着办,主要方法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你加电容的方法实际上是不行的。

网友:
加电容是可以的,要有放电回路。

网友C:
买个英国strix温控的壶,大品牌都是的,用几年没问题!

网友:
买个质量好的

网友D:
楼主换的开关是同一批次的吗?也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
买质量好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的开关是同一批次的吗?也可能是质量问题。

是同一家的。今天从宝上又买10个16安的银触点的。看看行不行。昨天换上一个今天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水壶是纯电阻电路没有断电拉弧的情况,所以利用电容消除电弧的方法无效,且电水壶烧触点属于接触电阻热糊 ...

谢谢了。以前不明白。看见车上高压包白金触点有个电容。以为电水壶也行呢。所以今天下单买了几个银触点的。还是知识太少了。谢谢。抱拳了!

网友:
网上买了两次,都是不耐用的。^_^

网友:
实在不行用可控硅做个无触点开关(便宜),或者现成的固态继电器(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一家的。今天从宝上又买10个16安的银触点的。看看行不行。昨天换上一个今天就完蛋了。

银触点的?不至于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英国strix温控的壶,大品牌都是的,用几年没问题!

这个才是正解,俺家的用了十来年了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便宜又好用这种事情只能出现在梦里 ......

网友E:
我家一个苏泊尔电水壶,1升的,用了差不多5年还是6年了,曾经底座接触不良了,我网购底座电气配件之前,处理了一下,又半年过去了,网购来的配件还没用上,它就是不坏。这个水壶是老伴网购的,价格超百元吧,但省心,不好的电器我很怕出电气火灾。
在电器设备和配件上,我非常肯花钱,家里的墙插开关都要西门子的,十几年用下来都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一个苏泊尔电水壶,1升的,用了差不多5年还是6年了,曾经底座接触不良了,我网购底座电气配件之前,处 ...

我在厂里用的也是苏泊尔的,领导好像120买的,不到两年,屋子四人喝水还沏茶,每天烧个10来次最少,一点问题没有,家里用的上保险送的夏新的,那用料稍微用力就变形...

网友:
我的是国产九阳水壶,8年了,天天煮水,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方法,保证能用到电热管报废

上次维修的开水煲又坏了,这次彻底解决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3307

网友: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银触点】的温控开关,忽悠人而已。

网友:
其实通过楼主描述的情况来,个人感觉开关质量不好是一个方面,主要原因应该是开关发热问题造成的,应该重点考虑解决开关连接部分的问题,如果不是阻值过大,开关不会过热,电热壶的电阻值不至于让开关触点一天就烧坏!应该是开关连接部分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直接买底座带温度显示用继电器控制通断那种,不要带抽水的。用蒸汽开关的,经常受蒸汽吹容易坏,带抽水功能的水管容易滋生细菌。

网友:
可以在触点上涂凡士林,或者硅脂,比较耐用,我有个电饼铛准备另外加个继电器。

网友:
买电水壶一定要买质量好的,我儿子上大学用的电水壶,毕业回家给我拿来还在用,儿子现在毕业11年了,这壶太耐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提出这么多建议。在这里回复一下。又重新在淘宝上买的银触点的。14日收到了。换上了到现在还正常。一天两壶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