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核心板点亮了一颗灯

楼主(2023-12-07):
之前想玩STM32看了过程很是复杂耽搁了,下决心又到马家买了几块核心板,跟着大佬的教程一步步设置终于点亮了板上的LED灯,就是芯片印字STM32F103C8T6软件显示容量却是128k,而STM32F103C6T6显示容量32K,怀疑印字8T6是翻新芯片

楼主(2024-03-25):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刚好在另一个帖子里问了个同样的问题,刚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我想对于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就贴 ...

楼上各位老师对于深入应用已有更好的方法,之前因看着各种配置很繁琐所以一直未动手,经再三考虑选择了比较傻瓜的方式先让核心板能够动起来, 使用STM32CubeMX配置生成代码,搜索关键词“一文教你使用STM32CubeMX开发工具”有详细步骤,keil MDK编译link v2下载相应安装了STM32 ST-LINK Utility,又停滞一段时间玩别的了,很惭愧目前学习进度暂时还是局限于点灯状态

网友B(2023-12-07):
哈哈哈,不是翻新,是纯国产山寨高仿货,多送你点字节空间,你赚大了。
我也买了几个这种山寨高仿货,系统板也打好了,就是没往上焊,
冬天静电太厉害,滋啦冒火星

楼主:
天气干燥换别的料子衣着静电会不会少一些,玩这些有利。
下单时还特意选了进口芯片的,原来是高仿的,另外买了单片CBT6也许也是这类货

网友C:
我觉得能点亮灯就算入门了
现在正经的C8T6也不贵,价格恢复到几年前那时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能点亮灯就算入门了
现在正经的C8T6也不贵,价格恢复到几年前那时候了

stm32f407vet6,也才13块钱,性能比f103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能点亮灯就算入门了
现在正经的C8T6也不贵,价格恢复到几年前那时候了

自我感觉只是开了一条门缝往里面瞄了一眼,还有很多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407vet6,也才13块钱,性能比f103强太多

刚开始先拿这个几块钱的核心板玩玩,手上有一块STM32F411RET6带WIFI的板子还不舍得用来点灯实验,使用官方配置工具感觉比玩51简单

网友:
万物皆可点灯。万物源于点灯。
能点灯了就会一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不是翻新,是纯国产山寨高仿货,多送你点字节空间,你赚大了。
我也买了几个这种山寨高仿货,系统 ...

先喷一点雾。现在基本如果不是电感啥的,都不用怕。

网友:
Arduino 经典的开源平台之一,就叫 “点灯”

楼主:
arduino开源例程多 ,用核心板也是从点灯开始,粗略学了一下用现成的改改还可以玩玩,真正要自己下手一行行打出来的时候给难住了,然后按功能去找合适的模块套进去

网友:
STM32就尽量别自己一行一行的写了,直接用现成的函数,自己写真的写不起。
这么多年只遇到过一个坑,很久之前做一个CAN通讯,我没自己写,用的库函数,折腾了2周都不好用,后来发现是库函数一个寄存器配置错了

网友A(2024-03-25):
楼主,我刚好在另一个帖子里问了个同样的问题,刚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我想对于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就贴过来请教:
我正在从arduino往STM32迁移。我对单片机不能说没了解,但是也不专业。
我用MCU一般都是用来驱动我的硬件电路板和做实验用。反正不是为了玩MCU而玩MCU。我用MCU都是为了玩硬件。所以对于我来说,MCU是越快上手越好,不需深入。
我20年前做过C51,近十年做过一二十个arduino的小项目。就这些单片机基础。
我买了个STM32F103C8T6小系统板和一个ST-Link仿真器,以及一个叫Keil的软件,但是独自鼓捣了一两天没鼓捣出啥结果来。就连编译和下载都没搞定。
能否给建议一下,我现在离让系统跑起来,还缺啥?有没有快速教程,能让我跟着一步步做就能跑起来的?多谢,我感觉就重复你的道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刚好在另一个帖子里问了个同样的问题,刚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我想对于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就贴 ...

stlinkv2吧, mdk打开,点击魔术棒图标(options for target...),在debug选项卡,就能看到有没连上,stlink要装驱动的

keil mdk也很简单,网上找些教程就有,如果想快上手,就用st官方的cube mx吧,傻瓜式操作,端口配置点点鼠标自动生成代码,初学者用mdk会劝退很多人

但有时又是相互矛盾,容易上手往往无法深入,自由发挥的又不容易上手,如果对mcu要求进一步深入,就只能舍弃方便,往性能和效率的道路上走

网友:
arduino有库用还好,没库用,自己搞库一点也不简单,不是初学者能搞定的.
STM32的HAL库封装的像裹脚布一样啰嗦,也是新手的门槛,不如用早期的标准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刚好在另一个帖子里问了个同样的问题,刚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我想对于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就贴 ...

我又来自卖自夸了。推荐你用我DIY的这个开发工具。
https://www.ed-x.cn/versions/edx-with-arm-gcc-v13.2.1.7z
仅需要以下三步就可以得到一个hello world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又来自卖自夸了。推荐你用我DIY的这个开发工具。
https://www.ed-x.cn/versions/edx-with-arm-gcc-v13 ...

还需要装其它软件吗?只这一个工具就行吗?

网友:
stm32f103C8T6本来就是和CBT6同一块晶片的,flash容量都是128k,所以读出128k容量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装其它软件吗?只这一个工具就行吗?

其它的都不需要,我就是很讨厌装一堆东西,还配置来配置去的,才自己弄工具用的
我这个工具甚至都不用安装...解压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刚好在另一个帖子里问了个同样的问题,刚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我想对于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就贴 ...

推荐去B站搜“江协科技”,他的STM32课程,就是从0开始的,程序都是手打的,一定入得了门。

如果还是入不了门,那个人觉得还是放弃STM32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