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源风扇加装温控开关的疑问

楼主(2023-12-07):
前几天整了台拆机服务器电源,550瓦的,改成了上电自启动,加装了接线柱,用来给光猫路由器等设备供电,测试全部设备负载功率在58瓦左右。这电源有个小风扇,开机前1分钟转速还挺高,噪音比较大,后面就保持低转速,有轻微的噪音,可以接受,但如果能完全静音就更好。

现在开到网上有卖温控开关的,两三块钱一个,有两种,一种是有单片机的模块,有继电器,表头,温控探头的,可以自己设定温度等。另一种直接就是个开关,达到温度就启动,温度降低就断开。

现在有几个疑问:

1,电源内部应该是有风扇温控开关并有调速功能的,因为启动时和冬天低负载时转速很低。如果我再加温控开关,会不会在急需降温时因为加装的温控开关有延时而没有及时启动,导致元器件烧坏?毕竟电源厂家设计就是如此。

2,我的实际负载是58瓦,用手摸外壳,有点温热,如果加装温控影响不大,那买哪种温控开关比较合适?温度探测头接触在电源里什么部位?设定多少度启动风扇比较好?

感谢各位老师百忙之中帮忙解惑。

网友A:
另一种直接就是个开关,达到温度就启动,温度降低就断开------你看上面标识的温度145度,你的设备能达到这个温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种直接就是个开关,达到温度就启动,温度降低就断开------你看上面标识的温度145度,你的设备能达到这 ...

可以选择不同的温度的。。。图片只是展示。

网友B:
那不是温度探头,是温度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温度探头,是温度保险丝

图1是温控开关,分常开和常闭,又分不同的动作温度,如40,45,50,55,60,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
图2是温控模块,有单片机,可以灵活设定,温度探头统一都是圆柱体。

网友C:
用这个电源有点夸张了,空载耗电都不少W。光猫路由器机顶盒3个加起来电流都不会超过4A.选没有风扇的电源再接根5.25多头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电源有点夸张了,空载耗电都不少W。光猫路由器机顶盒3个加起来电流都不会超过4A.选没有风扇的电源再 ...

我量了,空载5W,我设备多,实际需要60瓦左右,本来有一个12V7A的三脚插头的全密封电源在做集中供电了,看这电源做工好又便宜,就买了一个回来玩。

网友D:
如果内部自带温控风扇电路,那最好不要动,如果没有,网上很多温控风扇电路可以买成品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开关电源散热是慢慢积累的,如果用温控开关控制,温控开关的滞后性,可能在高功率状态下,散热不及时,还是用温控电路为好,调整至待机状态下微风就行,这样可以在温度初起时就可以散掉一部分热量,

网友:
数百瓦功率的电源,电路自带散热风扇,且只带几十瓦的负载,要额外搞什么温控,难道是没事找事做?^_^

网友E:
风扇噪音大,看是不是他缺油了,加润滑油试一下。还是大,直接换新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内部自带温控风扇电路,那最好不要动,如果没有,网上很多温控风扇电路可以买成品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开 ...

感谢师父,那我还是不折腾了,原来有个全密封的12V7A电源在用,那款没有风扇所以0噪音,用了2年了还挺好的。那我还是用回旧的电源算了,等以后如果需要扩容了再换服务器550瓦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噪音大,看是不是他缺油了,加润滑油试一下。还是大,直接换新风扇吧……

噪音不大,正常的很轻微的声音,算了不折腾了,我旧电源还能用,到时候不够用了再把这个服务器电源换上,先留着了。。

网友F:
这种成品的温控器,要注意其复位的温度,大多数都超过了15°,用于 控制风扇的启停,其温差应该嫌太大了,不太适合,自制复位温差5度左右的温控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成品的温控器,要注意其复位的温度,大多数都超过了15°,用于 控制风扇的启停,其温差应该嫌太大了, ...

谢谢,成品开关有误差,那种带显示屏单片机的可以自己设定温度和校准的应该更好,不过我已经放弃了,电源厂家既然这么设计了,我再去改动可能会弄巧成拙,还是决定不改了。

楼主(2024-01-11):
今天路由器总是断网,发现白色的标称12V7A,84W的电源底部漏液了,像油一样的液体不知道是什么,有电路板特有的气味,这几天功率在84W左右,可能超载了。于是换上这个服务器电源继续工作,顺手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打算留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