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电路中一中放3-5mA是不是有点高?

楼主(2023-12-07):
如图一中放的集电极电流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
0.3--0.5mA

网友A:
这个看起来跟我前些年组装的恒兴HX207差不多。这种收音机套件的检波和AGC电路跟经典电路不一样,这种AGC控制速率特别快,如果一中放静态集电极电流取0.3~0.7mA,那么检波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就很小,即使音量电位器调到最高,音量仍然不能满足正常收听。

网友B:
明显是印刷错误。

网友:
20年不玩这个了、看到这电路图还是挺亲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跟我前些年组装的恒兴HX207差不多。这种收音机套件的检波和AGC电路跟经典电路不一样,这种AGC控 ...

谢谢冰岛先生,这就是我前两年在淘宝买的HX207套件,这段时间装起来,效果很差。
经测量: 电阻 R5上的压降1.03V,一中放的三极管9018的hfe=85(四个9018都差不多), 集电极电流确实是4.9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印刷错误。

谢谢老师,现在淘宝上有很多家还卖这套件,HX207,七管收音机,图也一样。

网友C:
纸上谈兵还是不行,实际操作下就明白啦:

两个电路差不多吧,但是电流参数标注差异很大!都是网上卖家的图纸
HX108
HX108

HX2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上谈兵还是不行,实际操作下就明白啦:

两个电路差不多吧,但是电流参数标注差异很大!都是网上卖家的 ...

谢谢,已淘宝下单两套HX108-2套件。

网友:
这个hx108的电路我也装过,效果很好。hx108是用二极管稳压偏置,与hx207直接用3V供电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纸上谈兵还是不行,实际操作下就明白啦:

两个电路差不多吧,但是电流参数标注差异很大!都是网上卖家的 ...

108-2电路跟207有显著的不同:一、108-2偏置电路有稳压,207没有;二、108-2一中放有发射极电阻,207没有。

先说没有偏置稳压的弊端。207收音机的中放管放大倍数80倍左右,如果按经验值取一中放集电极电流0.4mA,那么基极电流只有5μA,而R6、VT4、R9、RP检波支路电流有15μA左右的静态电流(可以用数字表测量RP两端电压计算得到),这使一中放VT2形成典型的分压偏置,那么VT2基极电位几乎与电源电压成比例变化,导致VT2随电池电压变化而剧烈变化。207没有发射极电阻,电流非常不稳定,电池电压的少许变化就会使VT2集电极电流大幅度改变——但是当把静态集电极电流提高到4mA,基极电流达到50μA,检波支路的电流远低于VT2基极电流,这时就可以近似认为是单电阻偏流,VT2集电极电流近似与R5两端电压成比例,工作点不稳定的问题就有所缓解。
再说说108-2发射极电阻的影响。一方面,发射极电阻可以提高一中放的直流输入阻抗,降低AGC控制速率,从而提高检波输出音频信号。另一方面,发射极电阻可以进一步稳定一中放静态集电极电流,使一中放工作点容易调整。像207套件那种一中放没有发射极电阻的收音机,R5阻值哪怕只增减10%,VT2静态集电极电流也有很显著的变化,想调到音量满意,又不出现任何自激,只更换电阻是不容易做到的,要么换可调要么采取并串联调整。不过,108-2增加了发射极电阻也有弊端,检波器的直流负载其实是V2输入阻抗、R6、R9、RP的总和,而交流负载阻抗却是R6、R9、RP与V5输入阻抗并联,显然,一中放发射极电阻R5越大,检波越容易发生负峰切割失真,且,R5的使用会造成检波二极管V4静态电流增加、输入阻抗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二中放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