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推挽功放末级失真的原因

楼主(2023-12-08):
手上有一个小便携收音机,声音较难听,其低放电路采用变压器输出的推挽功放电路。电路图如下:
偏置二极管1N4148的电流为2.8MA,两只推挽管总电流为13mA。喇叭为8Ω。

逐级检查,发现前置低放失真很小,末级功放失真较大,遂将其末级输出单独检测,发现失真严重。

输入变压器接电脑声卡,输入240hz正弦波,示波器接喇叭两端,测试波形如下:

检查Q1集电极A点波形和B点波形一致,Q2集电极波形和B点波形也一致,但是反向(幅值不一样)。
C点波形为完整的正弦波,Q1、 Q2 基极也是完整的正弦波(略有极小的变形,可以忽略不计)。

调整Q1、Q2静态电流,输出波形有些变化,但是变化不大,大概还是上图中这个形状。
更换Q1、Q2位置,输出波形无变化(Q1、Q2放大倍数用万用表测量,两者都约为320)
更改C1的容量或者取消C1,波形几无变化。
给Q1,Q2集电极和基极之间并联0.022uf电容,输出波形也几无变化。
原机Q1、 Q2 为S9012,更换为S8550,没有效果。

现在陷入迷茫中,找不到失真的原因。鼓捣过好几个推挽输出,都没有解决类似的问题,故到坛里求助各位老师。

补充内容 (2023-12-8 16:00):
感觉这个波形也不像教科书上的交越失真波形啊。正负半周的波形不对称。

网友A:
4148的内阻大,改成和推挽管同型号的三极管bc并联三代二替换,既稳定又免调整,两个推挽管的电流基本等于2倍二极管电流

推动变压器在这里是变流器,变压器的特点是初级外接阻抗低,初次级的电压按比例对应,变流器的特点是初级外接阻抗高,初次级电流按比例对应,三极管是非线性电流器件,如果用低阻抗电压信号推动输入变压器就会有较大失真,要用高阻抗电流信号,你可以在输入端串电阻实验,串电阻可以改善失真,要想消除失真可以参考收音机线路加一级三极管放大,配合声卡用共基极更好,共基极输出阻抗更高

常规收音机低电压不好听就是这个原因,高电压供电的收音机晶体管输出阻抗高,输入变压器更接近变流器,失真更容易做的小

网友B:
这机子我也买过一个,灵敏度还可以,声音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13楼给出了描的电路图。

收音IC是CD2003,分立元件功放。

那么按照4楼的方法引入反馈就可以了,反馈就可以修正大多数的失真,当然也会引入其它失真。图中的R17就是反馈电阻。实际操作要准备一可调电阻作为可变R17(100K)来调整反馈深度。输出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一端接地,一端接反馈电阻,反馈电阻另一端接到R4。如果啸叫,把变压器输出到扬声器的两条线对调,另一端接地。也可不对调,把反馈接到R3位置上。最好确认下你画图中的R3和R4大小.....

网友:
这种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要用锗管效果才好,具体原因说不清。可能与锗管的输入特性有关。锗管的输入偏置电压很低,输入特性曲线也没有硅管那么陡峭,在大信号激励下的失真小。过去书上这类线路用的都是锗管。使用这种功放的老式中波收音机,声音效果也非常好,不比现代集成功放音质差。

网友:
你测量的,是喇叭两端的电压波形,而真正驱动喇叭磁作动的是其线圈电流!所以,你要在喇叭输入线上串一个小电阻(阻值约为喇叭线圈电阻的十分之一)作为电流采样电阻(电流转换为电压),再将示波器探头按差分方式连接电流采样电阻;或将电流采样电阻任意端接地,将示波器探头按普通单端方式,接电流采样电阻另一端,即可测量到喇叭的驱动电流波形。
如果,你的示波器有电流探头夹,也可直接夹喇叭线上测电流。
估计,你现在所见到的喇叭电压波形中的三次谐波跟基波相叠现象,在电流波形中三次谐波就会小很多。况且,这个三次谐波的生成,很可能是Q1、Q2交越失真造成的!

网友:
波形基本正常  要加入负反馈会改善。

网友:
电脑声卡直接输入到变压器不行吧、应该需要阻抗匹配要不串个无极性1uf电容玩玩

网友:
波形这样失真是不是晶体管性能不好?

网友D:
加一个三极管推动一下输入变压器吧

大孔景元 讲得很透彻了

我刚在调试的2节5号电池供电的袖珍机使用了基本上一样的推挽功放,推动管9014只有一个330K偏流电阻,推动管和末级推挽管都没有任何负反馈,波形也没这么差。当然,最好是都加个射极电阻,再加个大环路负反馈控制一下总增益会更好。

网友E:
看波形明显是二次谐波过大,二次谐波过大可能是两个功放管特性不匹配,而且你的偏流过大,两管加起来13mA,偏流过大时,两管不平衡问题的问题会被放大,因为此时两管的静态电流差也会变大,从而导致变压器的直流偏置过大,对于推挽变压器来说,这会导致其工作区间偏离线性较好的区域从而增大失真。

建议先调小偏流,一般来说两管静态电流之和不要超过3mA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波形明显是二次谐波过大,二次谐波过大可能是两个功放管特性不匹配,而且你的偏流过大,两管加起来13mA, ...

回老师:偏流减小时,波形更难看,电流再调大一些,波形有改善,但是也不能太大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老师:偏流减小时,波形更难看,电流再调大一些,波形有改善,但是也不能太大啊。

如果偏流调小不能明显降低失真,那就说明管子匹配度是比较好的,先按照大孔兄说的,加一级前置放大,按照3V收音机的电路做一个就行,变压器直接接声卡输出确实不合理

网友:
q1q2发射极加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F:
交越失真。三极管偏置不足所致。
1、在4148处串联一只小电阻
2、4148替换成9012BE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偏流调小不能明显降低失真,那就说明管子匹配度是比较好的,先按照大孔兄说的,加一级前置放大,按 ...

谢老师指导,我试过声卡信号加到音量电位器处,发现输出波形失真严重,才进行逐级检测。
凭印象画出该鸡的低放电路和部分电压、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越失真。三极管偏置不足所致。
1、在4148处串联一只小电阻
2、4148替换成9012BE结

这个电流值这么大,应该已经不存在交越失真的情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8的内阻大,改成和推挽管同型号的三极管bc并联三代二替换,既稳定又免调整,两个推挽管的电流基本等于2 ...

大孔老师讲的知识,我以前略有耳闻,这次考虑问题完全没想到这个方面 。空闲的时候我按照老师讲的去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师指导,我试过声卡信号加到音量电位器处,发现输出波形失真严重,才进行逐级检测。
凭印象画出该 ...

你把两个9012发射极和电源之间串入一个5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师指导,我试过声卡信号加到音量电位器处,发现输出波形失真严重,才进行逐级检测。
凭印象画出该 ...

图中输入变压器并联的电容要去掉,带这个电容易出现交越失真

网友:
楼主如果接喇叭负载测量 有可能扬声器反电势也会影响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三极管推动一下输入变压器吧

大孔景元 讲得很透彻了

小收音机都是前级1个推动管,末级2个推挽管。推动管只有一个C->B之间的几十K偏置电阻,然后末级没有任何负反馈,更没有末级向推动管的负反馈,所以声音不好听。
也想改一下加入反馈的,但是为了保持原机的样子,最终没有改动。

网友:
便携式收音机,4类机,想不难听都不行

网友:
看看世界的小机器后级,用的3AX31,实际听感尚可

网友D:
输入、输出变压器的绕组是否对称?有检测过吗?

网友G:
输出变压器是自绕的吗?输出变压器的变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变压器是自绕的吗?输出变压器的变比是多少?

原机带的变压器非常可怜,从一个老收音机上拆了两个换上了。

网友:
用4楼的方法分分钟解决。其它楼层的分析也都可能是原因,但是解决方案用这个都基本上都可以解决。电流十几个毫安基本够了。

你可以翻翻坛子,记得有个坛友专门做了试验,和你这波形一样,加了反馈波形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变压器的绕组是否对称?有检测过吗?

这个鸡 其实就是淘宝上卖的那个自称装逼神器的收音机
野营装逼神器!复古风机械式两波段收音机调频中波短波广播便携

买回来专门研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4013677816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带的变压器非常可怜,从一个老收音机上拆了两个换上了。

老机是多少伏的?

楼主:
看样子是3V的   不过是锗管鸡

网友H:
撸主可以贴这个图,这样的话,更容易有人提供最佳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撸主可以贴这个图,这样的话,更容易有人提供最佳答案

这图看着好,没看见推动级。这反馈还不好加了
请楼主把芯片型号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看着好,没看见推动级。这反馈还不好加了 。
请楼主把芯片型号放出来。

这个推想谁IC直接输出音频信号的,没有前置放大三极管,而是直接推动后面的对管。阻抗匹配估计没弄得好。而且,看图中的变压器,电感量应该不大,还不如LM386功放好呢,呵呵

网友I:
1,Q1/Q2的b-e正向电阻差异较大。
2,硅管用于功放建议采用β小于100的管子。

网友J:
把560欧电阻改为可调电阻试试,我的红灯754和世界收音机都是用这个方法消除交越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看着好,没看见推动级。这反馈还不好加了 。
请楼主把芯片型号放出来。

老师,13楼给出了描的电路图。

收音IC是CD2003,分立元件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560欧电阻改为可调电阻试试,我的红灯754和世界收音机都是用这个方法消除交越失真的。

我感觉不像是交越失真,调整过末级电流,2.0mA~50mA范围都试过,电流越大,波形越好,输出也越大。2-5mA的时候波形更加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我也买过一个,灵敏度还可以,声音不是一般的差

我纯属闲的,想买回来鼓捣,省的自己做板子,做机壳  有成品,鼓捣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在GB也找到了这个图,3V500hW。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变压器的问题,特别是输出变压器的变比不合适。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鸡 其实就是淘宝上卖的那个自称装逼神器的收音机
野营装逼神器!复古风机械式两波段收音机调 ...

确实是装b,收音集成块都用了还用这种老掉牙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功放,并且还没调整好。建议后级全部拆除买一个小功放模块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纯属闲的,想买回来鼓捣,省的自己做板子,做机壳  有成品,鼓捣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确实,外壳好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老师指导,我试过声卡信号加到音量电位器处,发现输出波形失真严重,才进行逐级检测。
凭印象画出该 ...

这机器输入输出变压器我都重新绕了,也用了锗管还是不满意,改天加上反馈再试试。(输入次级用高阻耳机听着还行,到集电极听着就失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按照4楼的方法引入反馈就可以了,反馈就可以修正大多数的失真,当然也会引入其它失真。图中的R17就 ...

R3 R4 均为100Ω
感觉R4 用100Ω 有点大,但是小了 前边的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又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实是装b,收音集成块都用了还用这种老掉牙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功放,并且还没调整好。建议后级全部拆除买 ...

换集成功放倒是简单了,可是又不符合咱想装b、想鼓捣好的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I:
1,Q1/Q2的b-e正向电阻差异较大。
2,硅管用于功放建议采用β小于100的管子。

想找β小的管子,现在还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找β小的管子,现在还真不容易

13003的倍数小,用它当过博士618的推挽管,音质比8050好一些,但音量没有8050的大,可能是倍数小的原因吧。后来我把博士618的变压器换成EI-19的,重新绕制(普通直放四管那种,没有反馈),换锗管声音好听多了。看来硅管推挽输入变压器还要大一些(EI-19以上),还要加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输入输出变压器我都重新绕了,也用了锗管还是不满意,改天加上反馈再试试。(输入次级用高阻耳机听 ...

重绕后输出变压器变比是多少?

网友:
原机功放部分是锗管,改成硅管功放后对功放管的偏流供电系统要进行严格改造,以符合要求。要知道硅管对偏流的影响是极其敏感的。最好是先建立一个1。4V或2。1V的电压源,此电压源可用两只硅管正向串联后再串一颗小电阻限压得到。再从此电压源引出供推挽管的偏流供电的电阻。这样就可以调整偏流了。另外两只推挽管还要严格挑选和配对,无论在小电流下还是在大电流下的放大倍数都要一致。这样做机器的失真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
我觉得你把喇叭换掉看看,换成防磁的。或者把它拿远点。我感觉是变压器被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类电路直接放弃吧,电压低还用硅管,很无奈。用一节锂电池,2822用起来比这个好多了。

我纯粹是为了玩,同时学点知识,听是不听的,每当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不过换功放也是一个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类电路直接放弃吧,电压低还用硅管,很无奈。用一节锂电池,2822用起来比这个好多了。

我用的是lm386,增益可调的功放板,用锂电池,感觉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绕后输出变压器变比是多少?

输出按论坛上的3V数据,初级线径0.13-150*2,次级0.2-100圈。(铁芯EI 14)

网友:
看你这个波形应该是推挽管有一只没有工作。

查一下 输入和输出变压器有没有不通的。

查一下 两只推挽管有一只坏?
              或者是hfe特别低?
          也有可能是其中一只的 c e 极接反了?
c当e,e当c了。

网友L:
我那台“SR-286”喇叭线是从一支推挽管C极取出,另一端接地,没有经过输出变压器,非常奇葩。

网友:
你好

我没看其它坛友的回贴,因此如有重复请原谅。

从波形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输出变压器磁饱和。如果用的是小铁芯(如14),特别是没有用EI对插,而是全部用E片的话,频率下限是到不了240Hz的。

你可以尝试:一,提高工作频率,如400Hz;二,降低输出电压,如从峰峰1伏到0.5伏。

祝你成功。

网友:
很奇怪的,为什么要用硅管用PNP管。很不常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看不是交越失真,而是三次谐波引入,前面有人说过了。
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时,要把喇叭断开,用个阻 ...

首贴已经提到了,C集波形和喇叭两端波形的形状一致,幅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那台“SR-286”喇叭线是从一支推挽管C极取出,另一端接地,没有经过输出变压器,非常奇葩。

原机线路确实如此,很奇葩。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我那台“SR-286”喇叭线是从一支推挽管C极取出,另一端接地,没有经过输出变压器,非常奇葩。

这种接法在电路上类似于用了省却次级的2:1输出变压器,降低了成本。但由于喇叭是接在推挽输出的半边的,也就是当输出时有半周未通过变压器直接到喇叭,而另半周则通过变压器倒相后再输出到喇叭,会造成上下半周不平衡而失真。

通过加上较深的负反馈,这种失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降低。当然,与同时有初次级的正规变压器还是有差异的。

SR-286的主攻方向是灵敏度,音质并非其强项。

网友:
外行人插一句,把变压器换了试试,现在的变压器不敢恭维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这种接法在电路上类似于用了省却次级的2:1输出变压器,降低了成本。但由于喇叭是接在推挽输出的半边的, ...

那个变压器我拆了是有次级线圈的,只是悬空焊在那里。圈数好像是2*90圈,次级约70圈的样子。

网友:
用一个50-100欧的电阻和一个0.047的电容串联,然后并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试试看会不会好些。

网友:
前面给出射极串电阻的就是答案。两个射极并联处和电源串一个小阻值电阻。该电阻的作用就是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个变压器我拆了是有次级线圈的,只是悬空焊在那里。圈数好像是2*90圈,次级约70圈的样子。

那有种可能是想在不改变输出变压器的前提下增加输出功率。因为接到单边后其变换系数等同于90+90:90,最大输出功率可以增加70%左右。

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也难怪。团购的小作坊产品么。

楼主:
报告各位老师:
1 、1N4148更换为s8550,功放管使用的也是S8550,β值为320,二极管的串联电阻更改为1k,末级电流在6mA左右。
2、在喇叭与推动级e极连接了一个电阻,形成反馈回路,经反复测试,取值为2.2kΩ。
3、原机的喇叭接在功放管的C极与正电源之间,貌似不太合理,输出变压器有独立的次级线圈,就把喇叭接在了次级线圈上。
如此,效果已经可以接受啦,波形好了很多。
另:功放管的e极因为线路布线的原因,很不方便串5.1Ω电阻,就没再搞。
测试波形如下:(500Hz正弦波)
功放的问题暂时告一段落了。
在此一并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谢谢你们了。

网友P:
这是大环路负反馈的功劳?还是换稳压管的功劳?逐项试一下如何?比如,不接通反馈电阻,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是大环路负反馈的功劳?还是换稳压管的功劳?逐项试一下如何?比如,不接通反馈电阻,效果如何?

回老师,是大环反馈的效果,改二极管没有任何效果,接变压器次级稍微微有点改善。

网友:
这还有一点相移……

网友:
增益足够的情况下才能加大回环,增益不足的情况下加大回环会使输出减小

问题的关键是两个三极管工作时的衔接过程,电流小的时候衔接不紧密,会有短暂的双管截止,出现典型的交越失真,电流大时小信号是双管参与工作,大信号才是一个管子工作,出现大头失真,也就是偶次谐波失真

工作点是否合适不是以集电极电流来确定的,是以基极电流来确定的,发射结伏安特性曲线决定着该有的工作点,Ube在几十微安以上才是接近线性,正常的偏执电流也应该在几十微安以上,但现在的硅管倍数很高,几十微安的电流对应的集电极电流已经是十几毫安了,做硅管推挽一是选低倍数管子,二是较大的电流

如果是自制变压器,输入变压器初级可以取较少的匝数,推动管取较大的电流,让输入变压器尽量接近变流器,变流器的输出电压不是固定的,负载阻抗高就有较高的输出电压,负载阻抗低输出电压就小,次级电流和初级电流成比例,推挽管的输入特性是不是线性就相对不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鸡 其实就是淘宝上卖的那个自称装逼神器的收音机
野营装逼神器!复古风机械式两波段收音机调 ...

就是个壳子值钱,最好弄成全分立原件设计。原机里面集成电路加变压器的奇葩设计。哪怕用TDA2822做功放也好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报告各位老师:
1 、1N4148更换为s8550,功放管使用的也是S8550,β值为320,二极管的串联电阻更改为1k,末 ...

楼主最后把喇叭接在变压器次级线圈,这不是本来就这样吗?
楼主用了大环负反馈的时候,喇叭的一段需要接地的吧?因为这样才有反馈的电压基准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后把喇叭接在变压器次级线圈,这不是本来就这样吗?
楼主用了大环负反馈的时候,喇叭的一段需要 ...

原机的喇叭接在Q2的集电极和地之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机的喇叭接在Q2的集电极和地之间。

难怪,看你的失真图形,确定是偶次谐波失真为主(至于为什么,你把基波和二次波或者三次波叠加看一下图形就明白了,偶次失真是原点对称,而不是轴对称,奇次失真是轴对称的),并非交越失真,交越失真呈现明显的奇次失真特性,推挽电路工作的时候,每个管子的集电极是存在失真的,但这个失真会互相抵消,所以输出变压器次级或者两个集电极之间是没有什么失真的,如果只接到一个集电极和地之间,因为管子工作在AB类,所以失真大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怪,看你的失真图形,确定是偶次谐波失真为主(至于为什么,你把基波和二次波或者三次波叠加看一下 ...

这个波形,在测试的时候已经改为变压器次级输出了。(拆机后的第一个修改就是喇叭的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波形,在测试的时候已经改为变压器次级输出了。(拆机后的第一个修改就是喇叭的接线 )

好吧,你接了负反馈后,波形其实还是能看出明显的失真,而且输出幅度比较小,说明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找到,正常情况即便不接负反馈,失真一般来说肉眼也不容易看出。你有没有对比过两个管子集电极的波形,看是否一致并互为反相,如果不一致,说明两管的工作状态并不匹配。

我又看了你前面的描述,“Q2集电极波形和B点波形也一致,但是反向(幅值不一样)。C点波形为完整的正弦波”,图中没有标出C点,但我猜测你说的应该是Q1集电极,Q2集电极和B点波形一致,Q1集电极正常的话,失真是由Q2引入的,并且Q1和Q2工作状态不一致,所以你把Q1和Q2用一对匹配过的管子换上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后把喇叭接在变压器次级线圈,这不是本来就这样吗?
楼主用了大环负反馈的时候,喇叭的一段需要 ...

这条红线,是用什么绘图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条红线,是用什么绘图软件画的?

有好几种软件可以画。这个是用FastStone Capture 截图后绘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各位老师:
1 、1N4148更换为s8550,功放管使用的也是S8550,β值为320,二极管的串联电阻更改为1k,末 ...

与我几年前遇到的情况一样,稍有相位差

网友Q:
低压收音机我最怕修理 原本来一听是宝石花1.5V之类的的我就犯怵。

请教1楼的图,二极管IN4148的作用是减少交失真对吧
我也认为这个二极管是祸端

我给出的解决1楼的办法是
1、去掉二极管IN4148   然后用一个大电感代替
2、重新调整560殴电阻 也要串联一个电感。

去掉一个二极管 增加两只大电感,不知道楼主愿意不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低压收音机我最怕修理 原本来一听是宝石花1.5V之类的的我就犯怵。

请教1楼的图,二极管IN4148的 ...

用电感的话,直流偏置电压怎么搞?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用电感的话,直流偏置电压怎么搞?

首先,你1楼的失真可以断言:不对称 不属于交越失真范畴 是二极管导致的。

低电压下,无论是锗管硅管 输入电路只需要电流控制就可以了,也就是:

1、你先断开二极管 调整R560欧姆的值得到末级直流工作点 就可以消除你1楼的失真。
如果PNP功放管子,选成锗三极管,就更好。

2、以上可能会带来新的交越失真,你听听 调整调整 看是否能够容忍 比以前好听
  若是想去掉新产生交越失真 不能用二极管或者三极管 而是使用电感提供偏压

  此时把二极管换成大电感(用个线粗的闲置空载变压器试试) 继续调整R560 阻值  就一定可以改善新产生的交越失真。
  若有所改善,但仍不能根除 那就

3、 容我再想办法 在 R560 上并联一个电解电容 看看是否有所改善 ?

上述办法我也没实践  你动手试试 我获得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Q:
首先,你1楼的失真可以断言:不对称 不属于交越失真范畴 是二极管导致的。

低电压下,无论是锗管 ...

别的不谈,电容是不能并,积累电荷使推挽管电流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谈,电容是不能并,积累电荷使推挽管电流发生变化

大孔景圆老师好
您说的很对  是我的疏漏    我阅读您的很多帖子   您往往几句话说中要害

诚挚向您请教  金属探测器     大直径线圈如何设计才能灵敏地捕捉到 类似钉子  的小金属物件(大金属物件跟不在话下)

希望赐教啊

以下图片来自抖音,我不懂微信视频网址获取  无法上传视频   只好截图如下

还有电路原理  提高灵敏度原则  等
感到很是惊奇  因为我在制作矿石收音机时发现   大的直径线圈  在收听时实际不会受到铁心 铁钉芯干扰的

它是怎么做到如此灵敏可靠   振荡感应原理是怎样的   电路要点又怎么办的

十分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