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理解单片机不对吗?

楼主(2023-12-08):
单片机的工作过程就是把数据写进去再取出来的过程。这样理解不对吗?如果说存储器的基本功能就是写入和读出,那么单片机和存储器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呢?

补充内容 (2023-12-8 19:28):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回复!本次努力以失败告终。我还是玩我的HM6116吧,,,,,,,,,

补充内容 (2023-12-12 09:06):
没想到这么多朋友关注我的胡说八道!深表谢意!我现在悟出了:我到了外国问路,热心人用本国语言告诉我“你到幼儿园再到某超市再到图书馆看到市场就到了”!天呀!幼儿园?某超市?图书馆?市场?在哪呀???

补充内容 (2023-12-12 15:02):
现在对单片机编程的一般方法是用电脑对单片机写入程序,写入了程序的单片机就可以应用到执行电路了。单片机怎样和电脑进行连接还不清楚?有没有方法代替电脑对单片机编程?完全否定还为时过早

补充内容 (2023-12-13 08:28):
吴伟江那篇“89C2051的手动编程”我目前理解就是不用电脑对89

补充内容 (2023-12-13 08:30):
吴伟江那篇“89C2051的手动编程”我目前理解就是不用电脑对8989C2051的编程器,代替了电脑的必须功能。省去了电脑

补充内容 (2023-12-14 07:53):
得知坛友用吴伟江的“手动编程”电路图实验初步成功的消息,很是鼓舞!看来不用电脑是可能的,但是不用编程器?怎么说呢?用坛友的话说就是,如果可以,”实际上你完成了编程器的功能“。对我认识单片机也是进了....

补充内容 (2023-12-15 16:25):
今天见到一个最简手动烧写电路,居然一片集成电路也不用!很值得一试。

补充内容 (2023-12-17 18:03):
单片机的功能主要就是体现在把写入的0或1数据(组合为程序)通过地址有节奏的再复现出来,驱动执行电路。完成这些复杂的功能设置单片机的工作状态很重要。或者说完成相关任务,有关引脚的电平设置是关键,

补充内容 (2023-12-19 07:48):
2051的P1,0-P1,7引脚所接的8个LED应该是输入/输出显示的意思吧?如此来看这“最简烧写电路”,我觉得越来越像6116存储器的写入/读出功能了,不用晶振。数据能不能被2051保存下来?或许加入12V的编程电压能够使数据断电后得以保存?这是6116存储器办不到的。

补充内容 (2023-12-31 16:50):
承蒙各位不厌其烦的帮助,最简手动编程电路进入试验阶段,看来有关引脚的电平设置是个关键,目前最大的问题恐怕是两个按键的脉冲要求?地址不能显示看来是最简电路的遗憾?,,,,

补充内容 (2024-1-2 17:00):
重大进展!2051用最简手动编程基本成功。数据可以写入和输出了。8个LED依次点亮后依次熄灭

补充内容 (2024-1-4 07:52):
2051单片机的手动输入程序终于基本实现了。在这里要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在这里表示感谢!特别是两位提供手动编程电路图的热心坛友。

补充内容 (2024-1-13 09:36):
写入数据的误触发问题原因和地址进位脉冲宽度有关,触发信号串入RC调节脉宽后没再发现误触发。数据写入后和独立读出的问题应该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24-1-18 18:27):
从去年12月8日我承认失败到手动编程电路的出现,到目前我可以在2051中写入东西并从P1口输出。不管距离学单片机多远,我认为还是一个巨大进展!目前我那两片2051在最小系统上都不能起振,我没辙了,到此为止吧...

补充内容 (2024-1-20 20:09):
折腾这么多天,结果是把2051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也算收获吧!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24-1-25 12:38):
所谓“手动编程”实质就是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用。“程序”单片机根本就不认!!话题结束。

网友:
建议撸主学习一下以下课程:
1.电路分析(含基尔霍夫等定律,C,L各种计算的)
2.模拟电子线路(推荐陈继生主编的)
3.数字电路
4.高频电子线路(可选)
5.无线电基础(含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级数等)
6.操作系统原理
7.计算机组成原理
8.数据结构
9.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原理
10.汇编语言
11.C语言编程
以下可选:编译原理  数据库,网路TCP/IP原理,软件工程
-----------------
这么一套东西学下来,至少看懂了,才能真正知道单片机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使用通用语言!太“专业”了没有效果,“水”是青羊元素组成的液态物质。网语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语言

所以建议你好好系统学习,水在这里是动词不是名词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左右欲刃相如”,这个“刃”是名词,但这里的意思是“左右”们(秦王的侍臣们)想要杀死蔺相如的意思。

同样,水贴的水不是名词的水,而是一个动作,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这不是什么网语,而是正儿八经的汉语,只不过古典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自身是无法读取任何数据的,必须要要电脑或者单片机进行读取。

6116存储器,存取数据非常方便!数值输入端设置好数据,按一下“写入”数据就存入了,,地址自动到下一个地址,再在新的地址写入新的数据,再“写入。非常简单。最大缺点就是断电后数据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可能的前瞻一些,,,,,完善一些,考虑把自动地址和地址显示加上?

您这叫好高骛远!简单的您都搞不清楚,还前瞻。步子跨大了,只会扯蛋。。。
您这情况,得有个能手把手教您的老师才行。
我想帮忙,无奈帮不上啊。。。回复了这么多,感觉没有一点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如果您有能力。

您现在基础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就先别改造了。

先用最简的电路,把1个字节写进去单片机,再读出来校验。-----------只能写入一个字节吗?不是吧?换个地址再写一个字节,,,,,,,2051能记住吗?接下来就是地址重新从0开始把输入的数据再重复(复读)一遍吧?(当然这需要相关引脚电平的设置),这样理解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比汽车,汽车上有油箱吧。                          (如果说是电动车,油箱就相当于电池)
单片机就 ...

开机,写入,存起来,读出,都需要设置相关引脚的0或1状态,这个设置状态应该突出说明,这就是我糊涂的地方之一!附带说一下,6116存储器写入后存起来,断电后它记不住,2051应该记得住。对于简单程序这是存储器和单片机的最大不同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让楼主随意装软件,不小心搞个全家桶就麻烦了

大爷使用的电脑估计还是XP系统。
刻意为大爷找的绿色免安装的版本,无需担心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老掉牙的DOS版的PROTEL,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画了个插座外接的,这随便怎么搞,只要输入15V左右应该就可以;
5V是VCC标号,标号相同表示他们是 ...

15V稳压输出5V效率太低了,直给稳压12V,再变5V都可能发热?电源好办,消化这图,不容易,也是学单片机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自己的理解,绘制了这个最精简的手动烧写电路,并写了操作说明。
吴伟江的电路是半自动编程,我这个算 ...

真的吗?您这您这两个文件我打不开呀!!我电脑就这水平!能不能麻烦您直接给个图,多谢了!

网友E:
应该是单片机按照写入的程序运行

网友F:
把数据写进去是烧录员的事情,取出来是破解员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单片机按照写入的程序运行

也就是单片机从不同地址取出数据的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数据写进去是烧录员的事情,取出来是破解员的动作

取出就是破解吗?不一定吧?计算机语言就是人为规定的一种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单片机按照写入的程序运行

存储器不也是按照写入的程序读出数据吗?哪个地址存入什么数据?顺序和内容都是固定的,依次输出的。输出节奏是个问题?速度不同?

网友:
拼凑一点:
单片机就是一个缩小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包含CPU、存储器、输入输出端口等;
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简称CPU)作为计算机系统的运算和控制核心,是信息处理、程序运行的最终执行单元。
中央处理器(CPU),是电子计算机的主要设备之一,电脑中的核心配件。其功能主要是解释计算机指令以及处理计算机软件中的数据。CPU是计算机中负责读取指令,对指令译码并执行指令的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控制器、运算器,其中还包括高速缓冲存储器及实现它们之间联系的数据、控制的总线。电子计算机三大核心部件就是CPU、内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中央处理器的功效主要为处理指令、执行操作、控制时间、处理数据。

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区别有以下差异:
1、存储器功能:存放指令和数据,并能由中央处理器(CPU)直接随机存取。
2、寄存器功能:可将寄存器内的数据执行算术及逻辑运算;存于寄存器内的地址可用来指向内存的某个位置,即寻址;可以用来读写数据到电脑的周边设备。
3、寄存器的速度比主存储器的速度要快很多,由于寄存器的容量有限,所以将不需要操作的数据存放在主存储器中,主存储器中的数据必须放入寄存器材能够进行操作。
4、简单地说:寄存器是操作数据的地方,存储器是存放数据的地方。

===============================================================
现在,确实有些单片机的集成度很高了,内部包含了较大的存储器,免除了外部晶振。

网友G:
你把单片机理解成电脑就行了,就是没了图形GUI,执行一个While()循环任务,通过模数转换、I2C等方式读取温湿度/IO,输出到LED/屏幕/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单片机理解成电脑就行了,就是没了图形GUI,执行一个While()循环任务,通过模数转换、I2C等方式读取温 ...

单片机和电脑的相近程度更密切,是当然的。存储器是单片机,电脑的重要组成部分吧?

网友H:
楼主是来水贴的吗?

网友:
存储器:里面的数据需要单片机进行读写操作,存储器只有存储功能,没有运算等cpu之类的功能。
单片机:编写好的程序 可以从第一句开始自动执行,在内部运算,或者控制外部I/O引脚。 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后存储在单片机内部的ROM(或非易失性rom,即较高电压时可擦除重写)里面。单片机还有RAM,存储执行时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失电后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存储器不也是按照写入的程序读出数据吗?哪个地址存入什么数据?顺序和内容都是固定的,依次输出的。输出 ...

存储器自身是无法读取任何数据的,必须要要电脑或者单片机进行读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和电脑的相近程度更密切,是当然的。存储器是单片机,电脑的重要组成部分吧?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 Unit,简称MCU)是一种集成了CPU、存储器、外设接口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微型计算机。它具有体积小、成本低、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实时控制系统等领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和电脑的相近程度更密切,是当然的。存储器是单片机,电脑的重要组成部分吧?

你自己看一个典型的单片机中,存储器占多少位置,还有其它多少东西

网友:
就是把输入输出功能和CPU集成在一块芯片上,本身自带一部分存储空间供程序运行或缓存用

网友J:
建议楼主先把计算机的基本知识:概念、架构、布尔数学,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指令集......等 等 知识补一补。

网友:
撸主看一下最简单的51单片机的机构就知道了。很明显的,撸主说的存储器就是程序和数据存储器,不过是单片机的一部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和电脑的相近程度更密切,是当然的。存储器是单片机,电脑的重要组成部分吧?

是的。
电脑运行内存RAM动辄4GB、8GB、16GB、32GB,单片机的RAM只有几十字节Byte、1K字节、2K字节;
电脑的硬盘ROM动辄500GB、1TB、2TB到16TB,单片机的ROM只有2KB、16KB、32KB、64KB、128KB……。
单片机就是个微缩版的电脑,把运算单元、逻辑单元、运行内存RAM、存储单元ROM、IO控制器、数模转换
……全都做到一块儿,就成了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楼主先把计算机的基本知识:概念、架构、布尔数学,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指令集......等 等 知识补一补 ...

他估计学不会了。这些都是计算机专业系统专业的课程,需要时间和耐心的。

网友:
这么零碎的问,永远一知半解,有这功夫还不如去视频网站搜索一下,就免得自己看资料了,去看看别人消化过的东西,比在这发些西碎的贴子东一言西一语的更系统,实在有不能理解的再来问,这样才有效率
现在网络上想学什么没有呢?而且还很系统完整,模电数电,计算机设计,计算机编程,破解,黑客技术,机械,天文地理,火箭航天。。。。。。。。。

网友:
单片机和电脑的区别:
单片机可以说是片上系统,即一块芯片上集成了 CPU,RAM,ROM ,IO等
电脑是分开的:主板,CPU,内存(相当于单片机RAM),硬盘(相当于单片机程序存储器),USB接口,com......等

网友:
需要补一下基本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单片机从不同地址取出数据的方式不同?

存储器自己无法“写入”和“取出”数据,需要一个机构做这个动作,它可以是若干开关,由人操作产生的脉冲,也可以是一个固定的电路。

最初的电子计算机是固定电路,比如二战的时候美军的导弹弹道计算机,就是固定电路做的,它只能从存储器中读出需要计算的弹道数据,计算后再写回去,这个计算的公式是固定的,不能用来计算别的比如计算桥梁、航母、卫星...。后来一个叫冯诺依曼的人突发奇想,用存储在存储器中准备用来计算的“弹道数据”的一部分去控制电路中的“开关”再去读写存储器(这部分特殊的数据叫指令,所以总线除了数据总线还有一条线叫 DI 线,用于区分数据还是指令),这样计算机中的开关结构就可以产生变化,只需要一套电路模型,根据存储器中的指令不同,可以进行不同的计算,这个结构就叫做 存储程序计算机,也叫冯诺依曼计算机,它不再只能执行设计电路时固定的计算,而是什么计算都能做,计算机从专用计算机变成通用计算机。

冯诺依曼计算机有一个程序计数器(上图中存储程序的 PF 上面那个 PC),正常情况下,计算机上电初始,PC 清零,然后 CPU 调入存储器第 0 地址代码开始执行,然后 PC 加一,CPU 调入存储器第 1 地址代码开始执行...,是顺序执行的。但 PC 可以被访问,程序员可以改变 PC 的数值使得它回到过去或之后某个地址,这样就很方便编写需要循环的程序。

我之前说过,建议楼主系统学习有关知识,不管是电路还是计算机都是专门的专业,需要大学生数年学习,不是有个疑问上来问就能解答清楚的。

网友:
曾经,把电脑的工作原理自己琢磨出来了:程序存储器存着程序,依次一条一条地执行,如果这条指令是加,CPU就去家,是减就去减。遇到比较判断之类的,根据结果转到对应的另外一个位置,去执行那里的程序。

网友:
买个开发板,从点亮一个灯开始。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单片机就是一个把处理器、内存、硬盘(存储器)集成在一起的芯片,所以称之为单片机(就是一个芯片具备最简计算机的功能),您说的写入数据,实际上是将程序写入到单片机的存储器,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安装一个应用程序,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一套指令系统,可以类比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有了程序,有了操作系统,那么就可以运行这个应用程序了。
不是到我的理解对不对,望大佬指正。

网友K:
我对“单片机”的认识模糊。例如网上看到的,收音机只用一个集成的也叫单片机。但是我不好问。

网友:
学习单片机,必须要学的就是《计算机组成原理》,不需要照本宣科的读,但大概了解现代计算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必须的,没有这些概念,你永远是盲人摸象,想靠大家零散的回答问题来学习是不可能的,对单片机的理解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人家教科书那么厚一本,你让大家怎么回答呢?即便回答了,答案就是你需要的吗?所以想学习还是先看教科书,看到不明白的,或者有疑问的,在基于教科书提问,这样大家也好回答你。

单片机说白了就是个微型化的电脑,只是把所有东西做到一个芯片里了(专业术语叫SOC),不信?你对比下90年代的电脑,其运算能力实际上连现在几十块钱一片的单片机都比不上,所以学单片机先学《计算机组成原理》是必要的。

网友:
单片机使cpu,内存,硬盘三合一电路,我不信楼主不知道,

网友:
单片机是一个厨房,存储器只是个饭桶

网友:
简单说:cpu可以运算1+1=10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对“单片机”的认识模糊。例如网上看到的,收音机只用一个集成的也叫单片机。但是我不好问。

你那个顶多叫单片手淫鸡,而且也几乎没人这样叫,是一个非常窄的术语

单片机你随便用百度搜索十几页都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本贴说的 MCU,没别的

另外,单片机本来不叫单片机,叫 MCU,直译就是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没有“单片”的任何涵义在内,也不是所有 MCU 都集成 RAM、ROM 这些玩意可以只“一个集成块”就能工作,比如 8031 就不能 但 8031 也是单片机(巫妖系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来水贴的吗?

请使用通用语言!太“专业”了没有效果,“水”是青羊元素组成的液态物质。网语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语言

网友:
这象爱上贴聊群居终日。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自身是无法读取任何数据的,必须要要电脑或者单片机进行读取。

存储器不能存取数据吗?HM6116存入数据,可以读取(输出)数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顶多叫单片手淫鸡,而且也几乎没人这样叫,是一个非常窄的术语

单片机你随便用百度搜索十几页都 ...

单片机嘛,也只是咱们的叫法,老外从来都是叫MCU,现在叫SOC类芯片,但简单的SOC类芯片依然沿用MCU的称呼。

咱们之所以把MCU叫做单片机,是因为它集成了外设(至少有GPIO、串口、定时器和中断管理器),和8086或8088这种只有总线接口的CPU对比,前者要完成一个最小系统,只需要一块(8051)最多两块(8031,8031是有RAM的,128B,所以只需要一片外部ROM)芯片,而后者需要一大堆鸡零狗碎的玩意儿,就连最常用的GPIO、定时器、串口都得额外的芯片来完成,如果外设有中断,还得来个中断控制器,所以对比后者,前者具有非常明显的“单片”特性。

单片机这个名词的定义是“机”,意思是“单芯片微型计算机”,以区别CPU的“中央处理器”,而CPU的定义是U,而MCU的定义也是U,但MCU本质是机,MCU的U和CPU的U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容易混淆,所以才起名单片机,毕竟后者只是计算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计算机,所以咱们国家早年的计算机行业,还是很会起名字的。

BTW,其实8086家族也早就SOC化了,大部分的外设被集成到桥芯片甚至CPU本身,以前还需要北桥南桥,现在就一个南桥,甚至嵌入式的版本连南桥都没有,妥妥的单片机,而嵌入式领域用的处理器,比如手机,也全部都是SOC类芯片了,所以单片机这个名词才显得不那么合时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看一个典型的单片机中,存储器占多少位置,还有其它多少东西

谢谢您的耐心!不过天书一样的东西我能看懂吗?
我现在要搞清的一个问题是,像存储器HM6116那样在二进制地址上写入二进制数据以后再读出来在单片机上是如何完成的?(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储器不能存取数据吗?HM6116存入数据,可以读取(输出)数据呀?

存储器只能保存数据,存储器自己能读取自己的数据吗 ?

网友L:
LZ是不是还在纠结AT89C51的手动编程?
单片机并没有将内部程序存储器的引脚完全暴露出来,自然不会像普通6116/EPROM2716等直接对引脚加电平编程,必须要按一定时序才能将数据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是不是还在纠结AT89C51的手动编程?
单片机并没有将内部程序存储器的引脚完全暴露出来,自然不会像普通6 ...

“按一定时序才能将数据写入”?这个时序就是地址变化的速度吗?

网友:
拿一个人来比喻吧
狭义的单片机指的就是人的大脑,它集合了存储(ROM,RAM)分析(CPU)等功能。
现代单片机就像一个人的整体,它不但能处理信息,还能动作起来。人体力量不够但可以驱动工具产生千万倍的力量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半加器、全加器,然后想一想,怎么让加法器做运算,又怎样把外部数据读进来相加,又怎么送出去(显示结果)......再来看看怎么进位,这个进位怎么存起来以后用......
这些是数字电路内容,不会很难,也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电路基础、模拟电子基础,会懂得点逻辑就行,慢慢来,学一点就掌握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是不是还在纠结AT89C51的手动编程?
单片机并没有将内部程序存储器的引脚完全暴露出来,自然不会像普通6 ...

请问这个:“对89C2051编程”能达到什么目的?是不是对单片机输入数据的过程?第7步是不是读出输入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对89C2051编程”能达到什么目的?是不是对单片机输入数据的过程?第7步是不是读出输入的数据 ...

最大的问题是,这张图是写给【造编程器】的人看的,不是写给【人肉编程】的看的。

你看写的要求保持 10ms,这都不是人肉干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我想要达到的“手工编程”。为什么不可能?请您举例说明那一步就不可能?无非就是往某些 ...

图中第 6 步你做不到。

当你想办法做到时,你实际是做了个编程器

网友:
你说的更像cpld或者fpga楼主适合学这个。单片机与储存器最大的不同就是有运算器和跳转能力

网友:
这样看着一张图不动手验证再过几年都会想不通,还在6116的坑里面出不来,做到了能写入数据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步骤

网友:
九头牛都拉不会来,何必再18头牛呢!

楼主我支持你,你一定要完成“手工编程”,也一定能完成的,我看好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好了一辈子都学不会的准备了,再试一试总是有点希望的可能吧?

不是学不会,那么多人帮你也许是想学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不过天书一样的东西我能看懂吗?
我现在要搞清的一个问题是,像存储器HM6116那样在二 ...

我看了下你之前的帖子,你的问题大概是直接访问存储芯片和访问单片机内存储的区别

以你说的 6116 而言,它的地址总线(A0~A10)、数据总线(D0~D7)是全部直接引出的,当其被选中(CS)后,根据你当前地址总线上的编码,芯片定位到该编码对应的一个 byte 的存储单元,然后,根据读写线(RW)的电平判断当前是读(数据总线变更为输出)还是写(数据总线变更为输入),在使能(E)线变为高电平后,若为读将该地址存储单元的数据放到数据总线上;若为写将总线上的数据写到这个存储单元。

完毕后使能(E)线变为低电平,开始下一个操作,比如写另一个地址或读另一个地址的数据,或者不用该芯片(数据总线变更为第三态)。

由于地址总线完全引出,你可以随时访问任意一个地址的数据。

而 AT8951 的片内存储没有引出任何一根线,它挂在单片机的内部总线上,单片机再引出几根专用通信线,你要根据这几根通信线约定的协议对片内存储进行读写,这个过程不是直接的,是通过单片机的专用控制器和数据总线完成的。而且,你不能随时访问任意一个地址的数据,只能按顺序从头访问到末尾。

用电脑打比方,电脑用硬盘(或 SSD)存储数据,如果你自己去访问硬盘,你可以通过硬盘的总线指令硬盘调度任何一个区域(实际上不能)给你读写;但如果是一台完整的电脑,它是不会把硬盘总线引出给你的,你需要通过这台电脑预设的通信端口,和这台电脑上运行的操作系统沟通,使用一个预设的协议,让这个操作系统调度某个地方的数据给你,比如我们可通过 SMB 协议,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里取出或存入一个文件,但这个过程是经过了物理上的比如 Wifi 网络,协议上的 SMB 协议,以及操作系统的层层转发的,是一个非直接操作,而且显然的,你只能存储这台电脑开放给你的一部分文件,但你不能改动这个硬盘的分区表,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便是做编程器不是太困难吧?不就是焊接元件嘛?怎么也比看不见摸不着的程序什么的好办吧?

资料另开帖子发了,祝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由于(6116)地址总线完全引出,你可以随时访问任意一个地址的数据。而 AT8951 的片内存储没有引 ...

对于80C31这样的单片机,程序存储器只能放在外面,紫外光照射一下,就可以擦写。此时设置单片机的某脚的电平,可以用指令访问外部程序ROM;
对于AT89C51,程序存储器在单片机内部,需要高压编程器进行擦除和写入。这时程序存储器里面的数据是直接用CPU读出的(内部已经有连线)。

网友:
单片机对数据的输入输出仅仅是醉基本的功能,单片机的核心功能是运算处理,根据你的需求改变处理方式。

网友:
单片机工作起来,说得通俗点,就是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
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什么是合适的事情?那就是人为它编写的程序决定的。
人编写的程序也就是要烧写到单片机里面的数据。

烧写进去的数据存在单片机的"硬盘"里面,运行的时候需要先从“硬盘”读出来放到"内存"里面才行。
单片机的CPU在运行的时候是直接跟"内存"打交道,不是"硬盘",这一点跟我们用的电脑是一样的。

上个帖子您问的就是这个编写的程序怎么写进单片机的"硬盘",别人都告诉您需要个烧写工具(编程器),
您关注的就是烧写器的烧写过程。这个烧写过程了解一下就行了,并不是学单片机的主题。

网友:
本来这样的帖子我不回复的,实在是忍不住了,太欢乐了

网友:
单片机要软硬件都会,才能玩得转,PCB也要会,才能做出你要的东西

网友:
家人们,谁懂呀?太上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烧写进去的数据存在单片机的"硬盘"里面,运行的时候需要先从“硬盘”读出来放到"内存"里面才行。
单片机的CPU在运行的时候是直接跟"内存"打交道,不是"硬盘",这一点跟我们用的电脑是一样的。

这个真不是,你想想你的单片机 ROM 里有几十甚至几百 KB 程序,内存可能只有几十几百字节到数 KB 它是没法把 ROM 里的程序读出来放到内存里执行的。

其实这里有好几个问题,首先是术语问题,汉语的内存是一个很不合适的翻译,类似前面我说的“单片机”这个翻译是很莫名其妙的,英语里不叫单片机叫微控制器;同样汉语里的内存其实是指 随机存储器;而单片机里,存储程序的地方叫 只读存储器,它比较大;用于存放变量的是 随机存储器,它很小。两种存储器都是挂在 CPU 总线上的,前文提到的,冯诺依曼计算机的 PC 计数器在 Reset 后归零,然后 CPU 就从总线可访问的 0 地址开始载入指令(或数据,但基本上 0 地址肯定是一个跳转指令),执行,然后 PC 计数器加一,CPU 载入下一条指令,执行。

这些指令就是 只读存储器 里的程序,它不需要,你的单片机也没有足够 随机存储器载入它。

其实,它们都是 内存,只不过一个可以读写,一个只能读不能写。

我们用的个人电脑最初没有硬盘,主板上有一个 ROM 芯片,里面有一小段用于自检的程序(POST),自检完毕后,它会检查你有没有安装软驱,如果有会定位到软驱并试图载入程序,如果没有就会执行 ROM 里的一个叫做 ROMBASIC 的玩意(比尔盖茨笑而不语)。POST 和 ROMBASIC 都不需要载入内存,直接就在 ROM 里被 CPU 执行。

但如果你插入一张软盘,它就会把软盘里的程序载入 随机存储器 里,然后跳转到这部分 随机存储器 地址中执行,为什么呢,因为软盘很慢啊,一条条指向软盘中的代码并执行,你的软驱就会不停咔嚓咔嚓,谁都受不了的 硬盘也同理,所以硬盘中的程序,是先载入 随机存储器中,然后跳转到这个地址去执行它。

单片机的程序其实就是在内存中,所以不需要再“载入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真不是,你想想你的单片机 ROM 里有几十甚至几百 KB 程序,内存可能只有几十几百字节到数 KB  它 ...

您好!瓦叔。从"硬盘"读入"内存",读一个字节也算读呀,所以不要太咬文嚼字了,哈哈
这个不应该是被关注的焦点。重点是给帖主大大科普,说太多太细了人家理解不了,说了也是白说,不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瓦叔。从"硬盘"读入"内存",读一个字节也算读呀,所以不要太咬文嚼字了,哈哈
这个不应该是被关注 ...

有道理,说不定楼主看了这段话更糊涂啦

网友:
核心是控制器和运算器,存储器是存放指令和数据用的,假设数据是零件,控制器是管理部,运算器是加工中心,管理部根据指令不断指挥人对零件进行搬运位置,送到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玩我的6116吧。单片机主要也就是把输入的东西再输出来嘛,只不过复杂了,我想单片机写入程序也不过 ...

6116不过是个存储器,有啥好玩的,还能玩出来什么花样呀?

单片机可以做的东西就多了,
简单点的就是流水灯
加点难度电子钟
再复杂点做MP3,MP4播放器。。。
有人做收音机,点焊机等涉及到控制的都可以用上单片机
您家里的全自动洗衣机等里面都有单片机,有的还不止一个。
再说的远一点,工业控制用的PLC(可编程控制器)里面用的也都算是单片机。

当然不仅限于已知的东西,还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只看人的想象力有多少了。

单片机以一个芯片的形式呈现,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功能可以由用户自己定义。
类似的可以自己定义功能的芯片也有人提到过,就是FPGA,那又是一种器件了,具体我也不是很了解。

其他的芯片,比如运放,功放,包括您说的6116存储器,还有那些逻辑芯片等,它们的功能都是固定的,用户是无法更改的。

然后您理解的单片机就是输入输出,真的不确切。
很多情况可以不要输入,比如流水灯,简易的电子钟等,可以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利用单片机内部的时钟信号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如果您理解的给单片机烧写程序也叫输入,那我还真的没有啥好说的了

网友:
几天没看,都盖这么高了好宏伟的建筑
其实楼主的关注重点本身是有问题的,楼主想了解单片机的编程写入时序,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不要一开始就关注此类问题,单片机的重点是应用,开始只把单片机当作一个黑箱子,不去管它里面情况如何,只需要按自己写的程序而得到自己需要的结果就行了,没有得到自己希望的结果再找原因。
了解事物需由浅入深,不要一开始就搞得很艰难,研究生不也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吗?楼主一开始就关注硬件电路,个人感觉楼主走进了死胡同。
单片机最主要的还是软件,就如本坛里正在开展的DIY赛里的一些含单片机的作品,若不用单片机,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楼主不需要拿个存储器还是什么的去和单片机作对比,这世界连石头都没有两个一样的,何况两个不是同一类型的芯片?
所以楼主,不要执著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费神费力还不讨好

B站的一个系列视频,这类视频很多
C01、用门电路构建4位全加器【自制8位计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老师们要能拿一个具体问题举例说明问题(单片机写入一个简单程序的具体操作?),就好了。概念解释概 ...

刚贴了个视频好像被删了,不过删了也好,对楼主也没什么大的用处。
往单片机写入程序,之前需要编写程序,现在多用C语言写(以前多用汇编),写好后需要翻译成单片机能执行的机器码文件方便写入单片机执行,这两步51系列机用KEIL软件即可做到,你要问KEIL是什么,百度搜索即可;
然后就是把翻译好的程序写入单片机了,需要与单片机对应的写入软件(电脑端)和写入硬件(通过电脑接口比如USB接上,一般称为编程器或烧录器,大多都需要购买并会给配套的写入软件,当然也可以自制),在编程器上装上要写入程序的单片机,电脑端的写入软件选好要写入的翻译好的机器码文件,点击写入就自动完成了,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单片机的编程。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别人编译好的机器码文件直接写入单片机,就不需要写程序了。
不知道这样够不够直白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就请您说说“流水灯”好了:8个LED依次点亮其中一个,间隔2秒,需要写多少句(行)程序语言?各个引脚 ...

C语言正经写,这个流水灯不超过10行;

C语言紧凑写,一行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C语言正经写,这个流水灯不超过10行;

C语言紧凑写,一行就够了

我认为楼主是把源代码程序和最终写入单片机的机器码搞混淆了,楼主应该是以为原程序的行数或大小就是最终机器码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楼主是把源代码程序和最终写入单片机的机器码搞混淆了,楼主应该是以为原程序的行数或大小就是最终 ...

是的,LZ 不太明白编程的目的。

如果上 C++,流水灯的代码更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请您说说“流水灯”好了:8个LED依次点亮其中一个,间隔2秒,需要写多少句(行)程序语言?各个引脚 ...

程序我就不去实际写了,反正写了您也看不懂,我也好久没碰单片机了。
我也没有用单片机做过实际项目,只是写过一个简易的电子钟。
所以我就只“简单说说”,如果是我的话会如何实现。

以下说的是51单片机,8个LED接在P1口,可以用89C2051,89C2051的引脚也就是P1口是全部引出的。
(P1.0~P1.7,各LED的正极通过合适大小的电阻接+5V,负极接到单片机引脚)。
晶振就用低点的6M频率。

总体思路:  用移位指令, 每2秒将P1口移位1次,就是想要的效果了。

这里的2秒时间,使用定时器来实现。
但是2秒时间,对定时器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只有把2秒分割成定时器可以接受的小片段。
比如10ms(毫秒),那么要定时器要重复200次才能凑出来2秒时间。

定时器时间(计数)一到就会触发中断,就在中断的时候进行移位操作就行了。

整个程序就两部分:主程序和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1.主程序:
给P1口设置初值(二进制11111110,16进制就是FE)。就是将最低位P1.0设置为低电平,引脚被下拉到接近接地状态,这样就能点亮P1.0的那个LED。
选个位置(取个名字),用来存放定时器计时次数,计时次数最开始设置为0。
给定时器设置初值,设置为自动重载模式,开启定时器。
停在原地。(等待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的初值是按10ms时间和晶振频率计算出来的。具体怎么算的我就不啰嗦了。
   定时器自动重载,就可以自动重复定时。不然每次时间到了还得写代码再次给初值。。。太麻烦。

2.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
将计时次数+1
判断计时次数有没有到200。
到200了,就将P1口移位一次,并将次数改成0。
没到200,就退出子程序。

程序用汇编或C语言都可以,总共估计最多十来行的样子。

不知道我上面的回答,您是否满意,不知道您能看懂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拨码开关输入流水灯的设置熟练了不超过1分钟。也不用不着写什么程序。 不是抬杠。我还不明白的是对单 ...

我没明白你用的何种控制器可以这样干?如果您是说上世纪90年代用6506+6116ram或z80+6116做的简易学习套件的玩法,是这样的。用汇编语言编程手工汇编成二进制代码写在纸上,然后手动拨码开关写到ram里,启动CPU运行。运行通过再用手动编程器烧到并行接口EEPROM或EPROM里,插到学习板的ROM插座上拨动开关运行地址切换到ROM区。那是当年没条件下凑合玩法,几行几十行的源代码编译成几百字节的二进制代码这样玩是可以的。现代单片机或嵌入式应用一个不太复杂的动辄数百行、数千行源代码编译出来几k--数百k的二进制代码。您这样玩法没效率人也受不了啊。

网友:
而且现代单片机都是内置flashROM,根本没有可以让您手动烧写二进制代码的功能和外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