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连电容转轴部分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23-12-08):
各位大侠:有台空气连收音头,存在空气连可调电容转轴接触不良的问题,想给上点黄油润滑一下,部位特殊,既要润滑良好又要电接触良好,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该用什么办法好?用什么润滑油?什么型号?

网友:
石墨粉(铅笔沬)。

网友:
锂基脂? 不太了解这玩意

网友:
影响接触导电性能的貌似是一片有点圆弧的音叉形状的簧片,滚珠轴承和顶头的顶尖螺钉可以弄一点凡士林涂一些,这些不参与接地,虽然它们也和外壳接触。那个接地簧片与主轴接触的两个圆弧顶,用酒精棉球多擦几次,然后用硬一些的布条嵌入来回勒十几次。尽量不要用砂纸,用砂纸当时好了,但簧片镀银层破了,时间一长,又氧化铜出现了。

网友A:
如果是图上这种接触不良的话,红圈处涂抹WD40之类即可。

如果转动不顺滑,那么就要在旋转支撑部位涂油。油品不限,稀的润滑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图上这种接触不良的话,红圈处涂抹WD40之类即可。

如果转动不顺滑,那么就要在旋转支撑部位涂油。 ...

海洋老师有图有真相。邹是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图上这种接触不良的话,红圈处涂抹WD40之类即可。

如果转动不顺滑,那么就要在旋转支撑部位涂油。 ...

谢谢海洋老师指导,应该就是几连中的某连出问题了,调谐到某频段频点处,就会出现信号超强的信号指示强度,但输出却又寂静无声。左右旋转调谐旋钮还会出现巨大的“咔嚓咔嚓”的声音,实际上该频段并无电台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海洋老师指导,应该就是几连中的某连出问题了,调谐到某频段频点处,就会出现信号超强的信号指示强度 ...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电容的定片与动片在旋转时,有某处摩擦,即【轻微短路】,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是不难排除故障的。
如果双联旋转有阻滞的现象,在转轴两端滴少许衣车油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