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晶体管的超外差接收器

楼主(2024-03-06):
一个晶体管的超外差接收器

网友:
音频信号从电容器C7到达晶体管T1的基极,不是C8。
耳机被电容器C5旁路,不是阻挡。
“反射接收机”改成习惯的叫法是“来复接收机。”

网友:
好像中频并没有得到放大?如果是,那就只能叫外差,不过英文里好像没有区分?

如果从二极管之前引入少量(经半可变电容)455中频到L1,那么中频也算放大了,,,不过可能容易自激
(在无线电某期文章:怎样远距离接收中波的方法里确实提到了中频可以反馈到变频级进行再生的)

网友:
没有中放只能叫外差,不能叫超外差

网友:
“超外差”必须有中频谐振放大器,没有中频放大器的只能叫“外差”。
对于频道间隔小、载波频率高的情况(比如说短波),外差接收使用较低的中频频率,从而可以比调谐高放式接收获得更有效的邻频道抑制,然而,外差接收的弊端也很多。
外差式接收跟调谐高放式接收使用的元器件种类、数量相近,然而变频电路的功率增益通常不超过30dB,调谐高放的功率增益比变频电路高,甚至不调谐高放增益都比变频电路高。
外差接收电路的本机振荡幅度通常要达到100mV以上(从发射极测量),而天线感应到的广播信号很弱,大幅度的振荡波并不会被中频滤波器完全滤除,必然有一部分振荡波通过中频滤波器到达检波器并被检波,在检波负载上面产生直流,使检波二极管反偏。当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很弱,到达检波器的中频幅度小于振荡泄漏幅度,外差机就无法接收。
变频电路会收到很多原本不在接收频率的干扰频率,比如说镜像干扰,有时会严重影响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