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了

楼主(2023-1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底下是一大块IGBT模块哦!很可能已坏!

网友:
线路板一打火呲了,就完了,修了也用不住,

网友A:
这种二极管没啥的,找个类似变频器的图纸,无非就是FR107之类快恢复管弱电部分吧?关键是楼上说的对,这种烧毁,说不定芯片层面都坏了。你好不容易换了很贵的IGBT,换了明面上烧过的小元件,上去一通电,茨一声,昂贵的IGBT又没了。
网上有人专门修这个,也不贵。专业的事情专人做。话说,我是从妄想修自己布板LAYOUT的开关电源得到的心理阴影得出的结论。现在看到开关电源高压侧坏,就不敢修了。
也许楼主水平高、运气好!

网友:
我是不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不要怕炸鸡,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胆识!
你还没碰到过:一大片的贴片电阻,貌似一点烧毁痕迹都没有,如103,2001的丝印好好的。等你第二次第三次烧了MOS、IGBT,找不到原因,然后漫无目标无所下手时,无意中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片阻,我靠,103本来10K的,咋几十欧姆了?2001本来2K的,咋变成几十K了?
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没啥的,找个类似变频器的图纸,无非就是FR107之类快恢复管弱电部分吧?关键是楼上说的对,这种 ...

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

网友:
如果真的想修它,首先去买一瓶天那水回来清洗一下烧黑的板子,等清晰了各元件型号及参数后,再动手吧

网友:
U3是不是炸飞了顶盖?

网友:
有可能是TVS,保护栅源极电压的,一般18V

网友:
这个修复难度估计很大

网友:
烧主保险了吗?

网友:
要是没有两下子真不敢修

网友:
专门修变频器等工业设备十几年了
看这个情况IGBT模块已经炸了,电路板上的元件也烧了不少,修的话不少花钱不少费时间,不如放弃。3.7KW的汇川变频器买新的也不是很贵,修旧不如买新。

网友:
有ABB4kW的在吃灰,要换联系

网友:
看看是不是对称电路(变频器有很多对称电路),然后。。。在另外的对称电路上查找元件型号。

网友:
变频器的IGBT模块驱动电路一般是对称电路,三个上桥的驱动电路基本相同,三个下桥的驱动电路也基本相同,可以互为参考元件型号和规格,也可以互相验证好坏。

网友C:
电容附近那几个二极管,是耐压1600V 1A的规格,光耦附近那个D1是个肖特基二极管,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公司代理汇川的东西,所以比较了解,另外你这个变频器可能是刹车电阻坏或者减速时间设置过短才炸的,这个310维修成本高,配件将近300,不值得修

楼主(2024-01-19):
引用 网友C:
电容附近那几个二极管,是耐压1600V 1A的规格,光耦附近那个D1是个肖特基二极管,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公司代 ...

已经修好了

网友:
修好不说故障点,掉我们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