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C振荡器的原理看不明白

楼主(2023-12-08):
如下图,这个RC振荡器,是如何工作的呢?想不明白。
另外,那个运放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没有负反馈就是比较器

网友:
设初始324+电压〉324-,则324输出近vcc+通过R34使Q11开通给C12充电,C12上的电压高于324+时输出翻转,Q11关闭Q12开通(具体多少就不去深究了),C12通过电阻网络放电,低于324+时又输出+,如此反复

网友(2024-01-24):
一楼的电路曾在这里深入讨论过,据说是外国设备上据实物画得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9253&extra=page%3D20

网友:
324是比较器,C12充放电使Q11 Q12各自导通与截止,C11起到加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