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车容易找停车位不容易,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

楼主(2023-12-08):
挺多有车但是不怎么开的人在考虑把车卖了
因为找车位太麻烦,于是越来越不想开车,然后车闲置的时间越来越多
最后,开始考虑卖车
各位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人呢?

网友:
说的很对,点赞一个!

网友:
商场、酒楼的生意,往往跟车位有关系。
出去吃饭,先想的是那个饭店容易停车。

网友:
上下班还是要开车的,当然,通勤里程低于10公里的除外
逛商场的话,必须公交地铁,停车太难了
朋友聚餐一般选离家近的或者公共交通方便的地方
卖车不至于吧,也卖不上几个钱

网友A:
我们这四五线小城市现在如果没有固定车位的话回到小区都没啥地方停了,所以我选择买个车位然后买个一般的工具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四五线小城市现在如果没有固定车位的话回到小区都没啥地方停了,所以我选择买个车位然后买个一般的工 ...

买个一般的工具车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一般的工具车是什么意思

代步车,买车5W 买车位10W 有人当年选择花十几万买个有面儿的车,但是我当年选择了买个车位 然后买了个便宜的代步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步车,买车5W 买车位10W 有人当年选择花十几万买个有面儿的车,但是我当年选择了买个车位 然后买了个 ...

我就是五万买的车库,两万买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五万买的车库,两万买的车

怎么合适怎么来吧,反正我是感觉花十多万买个车回来没地方停挺难受的,本来是为了方便出行的,没有车位的话便利性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的选择是在有足够预算的话就买个车位,实在不行租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