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DH48J的用法

楼主(2023-12-08):
请教一下这DH48J的用法,我拿到一DH48J的电子器件,说是数显计数器,有朋友说可以当时间继电器,但我没明白这外原理和接线,那位朋友能指点一下,谢谢!

DH48J

DH48J

网友:
这是时间继电器,最小0.1秒,最大9999秒,数字上下开关是增减,调到需要数值,按一下R开始计时,达到时间继电器吸合或断开

网友:
有在这里发帖的时间,网上都能搜到了。说了是计数器,那就不是定时器。
定时器像时钟一样会自己跑秒。
这个计数器不会自己跑,它需要你输入信号。

比如可以用来做绕线机的圈数计数。

底下是预先设置一个数,需要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设置好,通电后再设置无效。
计数到了设定的数之后会有输出。

那个x1,x10,x100  设置你输入多少次算1次。比如x10就是计数10个,上面数显的数才加1。

网友:
给你搜到原厂介绍,按着这时序图就有了:

http://sawana.cc/product_show.asp?id=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