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越2006款,有挫顿感,是点火线圈问题吗?

楼主(2023-12-08):
开车过程中,偶然出现一两次挫顿,有时一周出现一两次,网上听说是点火线圈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给汽修厂,他们也不肯定,因为他们试车时又没有出现。

网友:
上电脑查(历史故障)看看有没有。

楼主:
旧车,没用相应代码,查不到

网友:
这不太好说了,挫顿的原因很多,特别是这种老车,点火线圈,火花塞,油路等等都会引起,还有更多的是变速箱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偶发顿挫跟火花塞关系比较大,汽油泵也有可能,点火线圈应该问题不大。起步时出现顿挫的话估计汽油泵的可能性大,行驶中顿挫的话火花塞的可能性大,自动挡的话变速箱也有可能,变速箱油这些。

网友:
也许是电瓶该换了

网友:
我的车顿挫,换了火花塞就好了。

网友:
这么老的车了,说不定是哪里出了点问题,甚至你加的油不好,也会影响驾驶感觉。先要判断一下,是不是换挡引起的顿挫,发生顿挫时候,是不是再加速或者减速。

网友:
我之前有辆2006年的凯越两厢,就是凯越HRV。出现过气门室盖垫漏油到火花塞,导致抖动。

这车1.6的发动机,抖动最可能就是火花塞、分缸线点火线。

有检测仪的话,可以看看四个缸失火次数

网友:
是积碳多了,更换火花塞可能会缓解,但不一定就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2024-01-08):
多年前我在高速东营服务区加油后车顿挫,回京后去洗了喷油嘴,故障消失。

楼主:
换了一个点火器,还是一样,油路洗过,点火系统全换过了,真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脑检不出来,有人说是离合片问题,有那位懂行的,指点一下

网友:
06款的,OBD应该识别的。找个大一点修理部吧。

网友:
先清洗前氧传感器试试。我车子之前急加速顿挫,没理会。后面直接报三缸失火,像个拖拉机突突突,一搞就熄火。网上说换火花塞换点火线圈,我都没有,直接买了个氧传感器换上,故障解决。旧的拿回家洗干净保存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