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维修的开水煲又坏了,这次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2023-12-08):
上次大姐家的开水煲坏了,主开关烧蚀不通电,打磨后修复,这才没几个月又坏了,还是老毛病,这次要彻底解决,

给触点装上纯银触点,看还能不能烧坏,前些年买的0.35厚的纯银片,10克四十多元,以前给别的水壶换过一次耦合器触点,

这次剪下后称了一下,还剩9.7克,一对触点不到一元钱,这个纯银触点绝对能用到电热管烧坏,因为触点弹片不好拆下,不适合铜焊,

只能用无铅焊锡焊接上去,效果也不错,静触点原来是压铆在底座上的,触点过热造成松动,干脆拆下打孔上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厂家的计划报废,开水煲别的地方不容易坏,触点是最易坏和最易控制损坏时间的地方,厂家但凡愿 ...

不是说“产品总不坏厂子就破产了”吗?虽是有玩笑的意思但是,,,,,,,

网友:
真金白银啊,下血本了。

网友A:
银与黄铜或者红铜,都容易焊接吗?

网友B:
上下触点翻身一砣锡连上,我用几年了没问题,水开了一样跳断开,就是没有防干烧功能,年初烧水忘记放水,一下烧了

网友C:
80年代,家里的甩干机开关触点经常烧蚀,造成接触不良(合上盖子后电机不动),开始几次用砂纸擦擦就可以使用,没有多久就又罢工了;后来找到一对节电器用的银触点,自己加工一下直接换上。换领触点以后,一直使用了7-8年,直到换新洗衣机,抽点都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D:
刚看了TB的纯银片,1克卖8元多,比楼主原购买价格高一倍。

网友E:
找个报废的正牌接触器,拆。银板留着等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TB的纯银片,1克卖8元多,比楼主原购买价格高一倍。

哈哈,当年买的才4元1克,没想到还升值了,看来有闲钱不会投资的还是买贵金属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年代,家里的甩干机开关触点经常烧蚀,造成接触不良(合上盖子后电机不动),开始几次用砂纸擦擦就可以使 ...

是的,那时的接触器等大电流开关都是银合金,当年收集不少,还有人收集后打戒指的

网友F:
用银片比成品的一点点银触点用银高的多吧,能解决问题,如果有旧电器开关的银触点用上更好。

网友G:
还有换触点的!见识了。砂纸磨磨一般就可以了吧?人家原装就这样的,你所处地点空气腐蚀性太大吧?可不可考虑用开关器件?如双硅?控制触点用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与黄铜或者红铜,都容易焊接吗?

纯银,黄铜,紫铜,都很容易焊接,但这个开关用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合金触点,很容易烧蚀还不好焊接,不上锡,用酸类助焊剂都不行,最后还是焊在在触点周围的铜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银片比成品的一点点银触点用银高的多吧,能解决问题,如果有旧电器开关的银触点用上更好。

用纯银片的成本是会高点,但也就是几毛钱一对触点,要是用薄点的银片,一两毛钱就能搞定,现在的报废银触点不好找了,质量好的用的少,合适的更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换触点的!见识了。砂纸磨磨一般就可以了吧?人家原装就这样的,你所处地点空气腐蚀性太大吧?可不可考 ...

这就是砂纸磨过的,磨一次,最多用半年,再磨,几个月,最后开关固定件过热变形,也就无法换触点了,这个架子已经开始变形了,静触点松动了,所以,还是趁没有变形前换触点为好,考虑过加装可控硅,一个是功率大发热大,可控硅加散热,不好安装,再一个,可控硅比银片贵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纯银片的成本是会高点,但也就是几毛钱一对触点,要是用薄点的银片,一两毛钱就能搞定,现在的报废银触 ...

是的,好办法,没想到,几毛修复也值的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好办法,没想到,几毛修复也值的多呀。

而且这种修复很耐用,我最早换的触点已经几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就是砂纸磨过的,磨一次,最多用半年,再磨,几个月,最后开关固定件过热变形,也就无法换触点了,这 ...

说的也是。可是这个原触点就这么不经用吗?多大功率?是设计余量太少了?还是根本就承担不了这个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报废的正牌接触器,拆。银板留着等升值

  我这边的工业区多,一些开关外发加工,可以找到全新银触点,铜触点。加工过程是用气动冲床打到铜片的圆孔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也是。可是这个原触点就这么不经用吗?多大功率?是设计余量太少了?还是根本就承担不了这个电流? ...

说白了就是厂家的计划报废,开水煲别的地方不容易坏,触点是最易坏和最易控制损坏时间的地方,厂家但凡愿意多花一两毛钱,那开水煲的寿命会翻5-10倍不止

网友:
现在的便宜的开关触点都是紫铜,好一点的镀银,复合银的触点贵。现在买有触点开关继电器都要用毫欧表测一下,功率大的地方不敢直接用。

网友:
坛子全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以前工厂电工经常更换交流接触器的触点,还是不如原装货耐用,现在的电工应该没人换触点了。

网友H:
这个总成有卖的,价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总成有卖的,价格也不高。

是的,买过,但触点的镀银厚度比原厂的还差,有的连一年都用不到,所以还是几毛钱换个纯银触点一劳永逸

网友(2024-01-08):
在保证正常焊锡焊接的温度上,银和铜只要不氧化都极容易上锡的,氧化层高温在松香作用下也很好去除,总体上只要镀银甚至纯银的材料,要比其它材料更容易上锡,很多器件的铜引线或线路板铜箔焊盘只要镀了银,就特别容易上锡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烦人,用不了几天就得处理一下,拆开把各个接触点铜片刮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换触点的!见识了。砂纸磨磨一般就可以了吧?人家原装就这样的,你所处地点空气腐蚀性太大吧?可不可考 ...

触点一定不能用砂纸磨,就算要磨,磨完了也要抛光成镜面,因为砂纸磨过后表面凹凸不平,有很多细小凸起,触点在接触和断开的瞬间会有电弧,这些凸起就很容易被电弧烧蚀,这就是为什么砂纸磨过的触点非常不耐用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砂纸磨过的,磨一次,最多用半年,再磨,几个月,最后开关固定件过热变形,也就无法换触点了,这 ...

砂纸磨过后不平,很容易被电弧烧蚀,所以砂纸打磨过的触点用一阵子必坏 ,打磨完要用细砂纸精磨然后电磨抛光就能用很久

网友:
砂纸打磨除非用高标号,最好的就是A4纸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B:
上下触点翻身一砣锡连上,我用几年了没问题,水开了一样跳断开,就是没有防干烧功能,年初烧水忘记放水,一 ...

厉害这也想得出来,我家的拆了我打磨了下还在用

网友:
这银片现在买要双倍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