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单独保护板的锂电池串接

楼主(2023-12-08):
请教各位坛友,如果在不考虑均衡的前提下,把三节各带单独保护板的锂电池(如手机电池)串接使用,当充电时是否能直接用12.6伏电源,还是另外要加三串充电保护板?

谢谢。

网友:
可以,各自都有保护板了,就没必要在加三串保护板了

网友A:
三节锂电可以串接,因为一般的锂电保护板的MOS耐压是20伏,所以串接三节没问题,但是最好是同一批同型号的电池串接,这样不容易失衡,至于直接用12.6V电源直接充电,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串接锂电的内阻,如果是大容量低内阻的动力电池,那电源直充的电流就很大,可能超过电源的供电能力,如果电源是降压限流保护的电源,那应该可以作为充电电源,如果是截止保护的电源就可能出现打嗝现象,但是如果是小容量锂电,可能会被大电流充坏或爆炸,大电流充电不是保护板能保护的,总之,最好是用恒流限压的充电专用电源充电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节锂电可以串接,因为一般的锂电保护板的MOS耐压是20伏,所以串接三节没问题,但是最好是同一批同型号的 ...

回复二楼及三楼:

就是担心耐压问题。既然那就,我就直接用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用是可以用,但如果电池均衡度不太好的话,其中一节很快充满,剩下两节就无法充电了,因为单节保护板的逻辑是超压断开,而三节带充电均衡的保护板,当一节充满时,会把电流旁路过去给其他两节继续冲,直到总电压超限才会断开。

但不管怎么冲,锂电池在没有达到满电前应该用恒流充电而不是恒压,否则容易因压差而导致电流过大,如果不想麻烦的话,串个限流电阻也是可以的,缺点是越冲电流越小,但简易使用也没太大关系。

自己做个平衡充电保护也不难,这是我以前做的,接了三个自带保护板的电芯,比较好用,保护电压比保护板略低,所以不会触发保护板保护,MOS管也可以用PNP代替,漏极或集电极电阻的大小决定均衡电流,具体阻值要根据所选管子自己实验,我这个图上随便标的,右边光耦和发光管可以不要,但不要的话你就不知道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是可以用,但如果电池均衡度不太好的话,其中一节很快充满,剩下两节就无法充电了,因为单节保护板的逻辑 ...

你好,谢谢支招。

我想在三串接回路中均衡并不能解决容量问题,质量差的充得快放得也快,强行搞电压均衡意义不大,因此就不考虑了。

现在碰到的问题有点象三楼所说的当某节容量最小的电池接近充电完成时(如4.05伏),因为充电器提供的电流过大,而造成它的保护板提前断路,使整个充电进程过早停工。尽管4.05伏已经不妨碍使用了(其它二节容量较大的可能还充不到4.05),但总感到不完美。

如果对充电器进行限流(如100ma),则那节最差的电流可以充到4.2伏。另外二节当然也会充得满些。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充电过程长。我手头上没有“专门充电器”,用的是简单的串接电阻限流法,电流并不固定。

纠结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支招。

我想在三串接回路中均衡并不能解决容量问题,质量差的充得快放得也快,强行搞电压 ...

并联充电,串联使用,4刀2掷开关,其中F是保险,目前是三节锂电池串联状态使用12.6v。充电时开关换位,电池并联用4.2v充电即可。注,电池要用同规格品种,不用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支招。

我想在三串接回路中均衡并不能解决容量问题,质量差的充得快放得也快,强行搞电压 ...

直接串充是会有这个问题,当某个电芯达到电压上限时,因为其他电芯没达到,所以总电压没达到上限,因此充电电流依然比较大,这会对到达上限的电芯造成影响,但平衡充会解决这个问题,它会旁路已经充满的电芯。

容量问题也可以解决啊,被旁路的电芯电压被固定了,相当于转入恒压充电,此时其他电芯依然可以获得充电电流,电流是从旁路电路流过的,直到所有电芯充满,所以我给你的电路没问题的,这个电路我自己也用电阻限流冲过,可以把三节都冲到4.2V。

网友:
这样玩一点意义也没有,三节锂电保护板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充电,串联使用,4刀2掷开关,其中F是保险,目前是三节锂电池串联状态使用12.6v。充电时开关换位, ...

四刀双掷开关换位,并联用4.2v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是可以用,但如果电池均衡度不太好的话,其中一节很快充满,剩下两节就无法充电了,因为单节保护板的逻辑 ...

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电路图
谢谢分享了!

网友:
保护板动作是在极限状况下的。保护的是电路不发生爆炸起火等不能当做充放电控制,如果充电充到保护板动作,放电放到保护板动作,那电池很快就报废。我一直觉得锂电池的保护板唯一的用处是防止短路。它的最低放电电压是2.5v在这个电压下所有的锂电池都已经过放电了。因过放电而胀气的锂电池都还有输出。我因用软包锂离子电池代换了蓝牙音箱里的18650磷酸铁锂电池此而损坏了几块电池,在使用中发现它胀气了,而音箱正常放音,电量显示还有2/3。才意识到这蓝牙音箱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外壳也没有印字。锂电池保护板是一种相当脑残的东西。它完全可以把电压的上下限设置成锂电池的正常使用范围,加上短路保护。

网友:
支持5#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