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C是怎么判断你的板子是拼版的?

楼主(2023-12-08):
是不是看版面上没有电气连接的两个部分就算拼版?
怎么做到即不让JLC看不出是拼版,又能多打板更多的东西?
如图:
这个图整体面积不超过10cm*10cm,想在收到货后最省力气的分开两个部分,那么版面怎么设计?

网友A:
这个不算拼版。板与板之间开一个缺口方便钢锯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拼版。板与板之间开一个缺口方便钢锯条定位。

好,明白,谢谢

网友B:
中间那条白线改成红线, 就不算拼版, 回来自己用锯顺着红线锯开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研究过如此拼版的事情,跟着瞅瞅,关注一下。

网友C:
我这个都不算拼板:

网友:
实际上,只要你的连接桥宽度达到一定尺寸,就不会被认为是拼版,之所以有拼版,因为连接桥太窄会影响加工,所以按拼版算。如果没有链接桥,那么断开出只要不是用板框标出,就不会被认为拼版,如果是板框标出,默认是会做V割,这个是要收费的,当然算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条白线改成红线, 就不算拼版, 回来自己用锯顺着红线锯开就可以了.

隔离线用间断的U线段代替,在JLC上试了一下,默认是1块板;

网友:
画一条白线,板子回来用微型台锯一锯,用个小电机带个小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都不算拼板:

你这个只是没碰见负责任的人,或者当时是机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离线用间断的U线段代替,在JLC上试了一下,默认是1块板;

你板中间画了一条白线, 产品出来就成两块板了.  厂家当然按两块板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只是没碰见负责任的人,或者当时是机审

我基本都是晚上12点以后提交,是机审的,1秒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板中间画了一条白线, 产品出来就成两块板了.  厂家当然按两块板算.

开槽,打排孔或边框层画线(v割)才算拼版,开槽减短点审核好过些。白线无所谓的,只是丝印,不像v割多了一道工序。开槽线太长浪费锣机时间也会被判定拼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基本都是晚上12点以后提交,是机审的,1秒通过。

没开槽、没排孔、没v割当然不算拼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只是没碰见负责任的人,或者当时是机审

你错了,他这个板子,只要中间的线没说明做V割或铣开,是不算拼版的,不管到哪都不算,总不能不让我划线吧,拼版的前提是要做机械分割(V割、铣开或U型槽,但U型槽之间的连接桥宽度窄到一定程度才能认为是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槽,打排孔或边框层画线(v割)才算拼版,开槽减短点审核好过些。白线无所谓的,只是丝印,不像v割多了 ...

开槽不是算槽的长度,而是算槽与槽之间的连接桥宽度,因为连接桥太窄,就不能在钻孔的工序中完成开槽,否则会导致整版强度不够而影响后续加工(板子都是拼成一张大板来加工的),所以连接桥太窄的,会方到后面的切割分板工序,这样你的板子就会多一道工序,所以算拼版,如果连接桥够宽,就会在钻孔工序给你完成开槽,这个槽也算是正常的孔,至于连接桥多宽,工艺说明中有槽孔(机械孔)最小间距的,只要比这个间距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错了,他这个板子,只要中间的线没说明做V割或铣开,是不算拼版的,不管到哪都不算,总不能不让我划 ...

我不会protel等软件,只会sprint layout,
在sprint layout白线就是O层(汉化版叫U层),就是外框切割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protel等软件,只会sprint layout,
在sprint layout白线就是O层(汉化版叫U层),就是外框切割层 ...

你可以画在丝印层啊,你画在U层,导出成Gerber的outlook层,对方当然认为是要做切割,你画到丝印层随你怎么画

网友:
对于sprint layout,控制切割、开孔的只能在O层(汉化版叫U层),并且没有V-cut这种控制

我这块板就拼了7块,
假如A点的两个横矩形的开窗框换成一条从左到右横贯板的横线,会直接被判拼版。
如果A点两个横矩形换成一个8CM,宽2mm的横矩形开窗,也较大几率被判拼版,
所以我是间隔地放矩形。

我是用有块木板那种“切纸铡刀”来切割的,但那种刀,如果切割长度超过2CM,会使PCB板变形,有可能使PCB开裂,特别是贴了SMD元件的。所以放置的窄矩形框相距在2cm以内,并且开窗宽度2-3mm左右,这样铡的过程不会使PCB变形。

布局时,也要考虑切割顺序,每次能使铡刀从头切到尾,例如C这一条,如果不先切B,再切C,那么切割C的时候很可能误伤B左边部分。

网友:
开槽长度要小于该方向板子宽度1/2,大了会被认为拼版。开槽太多会转人工审核

网友:
我很好奇它怎么判断是不是立创EDA画的,我试过改gerber头文件也不管用

楼主(2024-01-29):
两个板子顺利通过jlc审核,今天收到货;

网友:
打样了一块,里面8个电路,回来用铡刀分开。

网友:
JLC, 有人做过4层免费板吗? 4层板是不是免费做不到10cm*10cm

网友:
学到了,下次有机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