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R 286收音机

楼主(2023-12-08):
最近看网上这个收音机挻火的。好像不是量产机,用的是NXP 6686芯片,车机的芯片。网上传的火的,说是接收效果特别牛,特别是FM。

下面是网上的功能介绍问答。

问:小强机的正式品牌和型号是多少?

答:QODOSEN SR-286。

图片:BH3RQW
问:SR-286新品小收音机有哪些出色的亮点?

答:主要的亮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采用NXP 公司先进车规级接收芯片TEF6686,整机具备超高接收灵敏度和良好抗干扰能力。②FM 波段特点:多种带宽可调、R(B)DS 接收、频率范围可调(64-108MHZ) ,本机适合爱好者进行FMDX 远程接收。③调幅波段特点:内置可选择开关的低噪声放大器,大幅提升接收灵敏度和抗过载能力。④天线接口:全波段支持外接天线。

问:SR-286有睡眠关机功能吗?

答:有的,1—99分钟睡眠关机自由选择,而且有两种设置方式:一种是短按数字按键直接输入,另一种是旋转飞梭进行设定。

问:SR-286共有几个波段?

答:它有调频、中波、短波和长波四个波段,没有航空波段,也不能接收单边带信号。

问:切换波段方便吗?

答:如果从其他波段切换至调频波段,短按FM按键;如果从调频切换至其他波段,频繁短按AM按键,收音机会在长波、中波和短波之间循环切换。

图片:菰城人家
问:SR-286有几种搜索电台频率的方式?

答:6种,分别是:①短按AUTO▲和AUTO▼按键手动调谐;②长按AUTO▲和AUTO▼按键进行自动搜索;③ATS,也就是自动搜索和储存频率;④飞梭手动调谐;⑤电台频率直输。⑥飞梭自动搜索。开机状态下,频繁短按飞梭,选择AUTO模式,此时轻轻转动飞梭,机器就能自动搜索频率,遇到有信号的电台时,它就会停下来并播放节目。实话实说,我在收音机上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功能。

问:长按AUTO▲和AUTO▼按键的自动搜索好用吗?

答:好用,你还可以灵活进行两种设置:①搜到电台后,就停止搜索,持续播放电台内容;②搜到电台后,短暂播放5—90秒(用户自由选择),然后继续搜索,直到您搜到想长时间收听的电台。

问:其他收音机也有ATS功能,但进行ATS的时候容易覆盖掉以前存好的频率,不太好用,AR-286的这个功能怎么样?

答:SR-286在这方面很人性化。你能自由选择两种模式:一种是见缝插针式的ATS,也就是搜到电台频率后,它自动储存到空余的存储位置上,不会覆盖从前的已存频率;另一种是常规覆盖式的ATS,会动第一个存储页面覆盖掉以往的已存频率。

注意:进行ATS的时候,调频是从PAGE 0开始存储电台;长波是从PAGE 25开始存储电台;中波是从PAGE 30开始存台;短波是从PAGE 45开始存台。

图片:嘉陵江
问:SR-286共有多少个存储页面?每个页面能存几个电台?

答:它共有100个存储页,每个页面可存10个频率,共计可存1000个电台频率。注意:各波段频率可以混存在任何页面,系统没有指定在某个页面只能存储某个波段的电台,每个波段没有存台数量限制,反正4个波段混用这1000个储存位置,哪个频率存在哪里完全取决于用户的喜好,用户自由选择。

敲黑板啦,这并不与上面的ATS存储相冲突,ATS从某个页面开始储存频率,并不意味着这个页面只能储存特定波段的电台,大家完全可以实现手动混合储存不同波段的频率。

问:我能将某个频率储存到指定页面和指定位置吗?

答:可以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先短按M/TONE按键,然后连续转动飞梭,找到想储存的页码和地址,最后再短按M/TONE。另外还有两种方法能达成这个目标,大家可以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尝试。

问:我听不懂俄语和蒙古语,所以,能关闭长波波段吗?

答:可以的,用户可以自行开启或关闭长波波段。操作方法是:在关机状态下,长按SET按键,转动飞梭,屏幕上显示LW-ON或OFF时,短按SET按键进行选择,然后按动PAGE按键退出。

图片:我不会修
问:SR-286的飞梭调谐方便吗?

答:它的飞梭具有快速调谐、慢速调谐、自动搜索和锁定四种工作模式。另外,它还有一个飞梭加速功能。在关机状态下,长按飞梭并转动,可以可开启或关闭飞梭加速功能。进入飞梭加速模式后,转动飞梭时的频率步进会有变化。具体的步进信息见下表:

问:它能实现跨波段频率直输吗?

答:可以的,在任何波段,在当前频率模式下而非已存频率模式下,只要你输入想听的电台频率,并最后按动相应的FM或AM按键,就能顺利切换到目标频率。注意:输入长波、中波和短波频率时,最后按动AM按键。

问:我如何切换当前频率模式和已存频率模式呢?

答:在开机状态下,短按PAGE按键。

问:SR-286能切换短波米波段吗?

答:可以的,在短波模式下,短按METER+或METER-按键就行。

问:你这里提到了短按,如果长按这两个按键会发生什么?

答:长按METER+按键,是在当前米波段内进行自动搜索电台,搜到有信号电台后停止;长按METER-按键,是在当前米波段内进行ATS。

图片:菰城人家
问:它能灵活设置自动搜索时的锁台门槛吗?

答:可以的,在开机状态下,同时循环长按PAGE按键+AUTO▼按键,此时屏幕上会显示:DEFAULT即默认锁台门槛。SEEK1即锁台灵敏度高,能锁定弱信号,但也容易锁定假信号;SEEK2即锁台灵敏度低,适合锁定强信号。

问:据说SR-286有调频RDS功能?

答:是的,在开机状态下,同时长按PAGE按键+RDS按键,就能开启或关闭调频RDS。

问:SR-286的调频性能强吗?

答:它有4种处理调频信号的等级,在接收远程弱信号时,可能会有帮助。在开机状态下,进入调频波段,循环长按PAGE+FM按键就能选择DEFAULT(默认)和FMMI→X(X=3)等级模式。

问:德生的收音机有“一指存”功能,SR-286有吗?

答:有的,在开启DELAY模式后,在当前频率模式下,长按AUTO▼或AUTO▲按键启动自动搜索频率后,检索到有信号的频率时,短按M/TONE按键就行。

问:我能方便快速地切换已经存好的频率吗?

答:当然可以,在已存频率模式下,转动飞梭就能切换已存电台,或者按动0—9数字按键,一键调取已存频率。

问:能自动浏览已存频率吗?

答:能。在已存频率模式下,长按AUTO▲或ATUO▼按键就能进入自动浏览已存电台。如果想要退出,短按任何按键就行。

问:SR-286能删除已存频率吗?

答:能,它有4种删除模式,分别是:删除指定页面的已存频率;删除指定频率;浏览删除已存频率;删除所有页面的已存频率。

问:据说这个小收音机还能修改存储页面名称?

答:是的,相关操作方法可参见说明书。

问:听说它有一键静音功能?

答:是的,假如在听收音机时,突然来电话了,你可以短按EDIT按键进行一键静音,再次短按,就能恢复音量。

图片:嘉陵江
问:它的屏幕背光照明灯是智能的吗?

答:是的,可以设置为常亮或点亮10秒钟然后自动熄灭。也能通过频繁短按DEL按键的方式手动点亮或熄灭背光照明灯。注意:它不能彻底关闭屏幕背光照明灯。

问:据说SR-286具有息屏功能?

答:是的,用户可以开启或关闭息屏功能,操作方法是:在开机状态下,同时短按或长按数字按键1和数字按键3。息屏后有助于接收非常微弱的信号。

问:它能切换音调吗?

答:可以,在开机状态下,长按M/TONE按键就能在“人声”和“音乐”音调之间进行切换。

问:它能开启或关闭调频立体声吗?

答:插上耳机,自动开启立体声;拔掉耳机,默认单声道。

问:它有几种带宽?

答:调幅带宽分别有3KHz、4KHz、6KHz、8KHz。而调频带宽更加丰富,有AUTO(即自动调整带宽)、56KHz、64KHz、72KHz、84KHz、97KHz、14KHz、133KHz、151KHz、168KHz、184KHz、200KHz、217KHz、236KHz、287KHz和311KHz等17种带宽。

问:怎么调整带宽呢?

答:在开机状态下,频繁短按BW按键,或者先短按BW按键一次,然后转动飞梭。

图片:菰城人家
问:SR-286有静噪功能吗?

答:有。在开机状态下,长按飞梭并转动,可选择1—9级静噪,选择“OFF”表示关闭静噪。

问:我是视障人士,请问这个收音机有滴滴的按键提示音吗?

答:有的,在关机状态下,长按RDS按键能开启或关闭按键提示音。

问:它有外接天线插口吗?兼容哪几个波段的信号?

答:有外接天线插口,注意:能兼容所有波段的信号。普通收音机的外接天线插口只能兼顾调频与短波信号,而SR-286的外接天线插口可兼容长波、中波、短波、调频波段信号,一口全通吃。

问:如果要支持长波和中波信号,需要额外的设置吗?

答:需要,在开机状态下,先切换到长波或中波波段,同时长按PAGE按键和AM按键,屏幕上显示“ANT-INT”表示用内部磁棒天线收长波和中波;屏幕上显示“ANT-EXT”表示用拉杆天线和外接天线插口收长波和中波。

问:听说这个小收音机有天线放大功能?

答:是的,在开机状态下,在长波、中波和短波波段,同时长按PAGE按键和数字按键0能开启或关闭天线放大功能。注意:长波和中波只有在“ANT-EXT”模式下才能使用天线放大功能。

问:屏幕右上角的显示信息能切换吗?

答:能,频繁短按带钥匙图标的DISPLAY按键就行。

问:它用的是传统电位器还是电子音量?

答:电子音量,分为30级。

图片:我不会修
问:能选择调频覆盖范围吗?

答:可以的,在关机状态下,长按SET按键,转动飞梭,当屏幕上显示FM—64或76、87、87.5时,短按SET按键进行设置,然后短按PAGE按键退出。

问:我想带着它去美国或欧洲,中波频率间隔能切换到10K吗?

答:能,在关机状态下,长按SET按键,转动飞梭,屏幕上显示MW-9K或10K时,短按SET按键进行选择,然后按动PAGE按键退出。

问:这个收音机带双时钟吗?

答:带,有本地时间和世界时间。

问:有闹钟功能吗?

答:有,分为蜂鸣闹响和广播电台闹响。

问:有贪睡功能吗?

答:有的。

图片:菰城人家
问:它有按键锁功能吗?

答:有的,长按带钥匙图标的按键就能开启或关闭按键锁。

问:如果出现了显示错乱或按键失灵等不正常现象怎么办?

答:取出电池,断电5分钟,再给电即可。或者用牙签短按一下RESET小洞。

问:它能像手机那样恢复出厂设置吗?

答:可以的。按住数字按键1不放,同时用牙签短按一次RESET小洞,直至屏幕上显示RESET的字样,然后松开数字按键1,大约5秒钟左右恢复正常,这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问:应该选用哪种电池供电?

答:选择尖头18650锂电池,不要用平头电池。

问:它能给电池充电吗?

答:能,此机配有5V Micro-USB插口,用标准5V充电器就能给收音机里的电池充电。充满自停。建议在关机的状态下充电。

问:充电插口不能改成Type-C型的吗?

答:不能,这是外商定制机,不能改模具了。

问:SR-286收音机是哪位高工设计的?

答:设计师是曾德平先生,圈子里俗称的曾工,大家熟悉的乐信2100、1220的总设计师、CC-Radio 可瑞恩系列以及伊顿执行官、Field BT等精品机型均出自曾工之手。

问:SR-286的生产工厂靠谱吗?

答:该厂常年为美国伊顿、可瑞恩、XHDATA、澳大利亚Digitech等品牌生产和制造收音机,所以做工品质有保证,大家尽可放心。

问:第二批次SR-286怎么预订?什么时候开始?

答:如同第一批次一样,在群内采取微信接龙的方式预订、缴费、填写收件地址,然后就等着收货吧。最新的消息是下周三或周四,也就是8月2日或3日在群内发起接龙。

问:价格是多少?

答:第一批次的团购价是380元包顺丰,至于第二批次的准确价格,请等进一步的消息。

问:SR-286的性能表现如何?

答:请看我前几天拍摄的它与德生PL320、索尼7600GR的对比视频,后续我会提供更多的对比接收视频,敬请期待。

问:能提供一下SR-286的灵敏度、选择性或信噪比数据吗?

答:详见下图:

问:它能插卡吗?

答:不能。

问:它有蓝牙功能吗?

答:不能。

问:它的喇叭素质怎么样?

答:采用长冲程全频喇叭,在同类尺寸的收音机中,它的音质不错。

——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持两个286,表示非常棒。

网民一大特色,手上有什么机就吹什么机,跟风炒是几千年的传统,见怪不怪了,当初炒作1106时候直接翻倍价格, 286还翻不了倍,380炒到500, 因为我有1106,所以知道机子性能,对比网上的炒作就一目了然

炒作nxp车机,矿坛应该是鼻祖,不断放大优点(接收好),缺点回避(立体声音质差)

现在对这些炒作无感,一群小白跟风起哄,咸鱼最大特点各种烘炒,比如孔雀石,吵上天,孔雀石的降噪效果确实明显,很多人拿这个当卖点,但降噪带来的音质明显恶化,很不自然,却刻意回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看了看一些和德生机的对比视频,感觉没强多少,强那么一点点没多大意义,听不清的台还是听不清。

看再多 A片不如自己体会一次。

网友:
美国收音机评论家杰伊·艾伦对SR-286的评价中说:由于 SR-286 击败了我所有的五星级 FM 便携式设备,我要么不得不将它们全部降低到四星级,要么为 Qodosen SR-286 创建六星级评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确实不行。没有航空,没有SSB,没有同步检波,不能发射,没有网络功能,没有蓝牙,没有WiFi,没有5G ...

佩服佩服,评价中肯到位绝对,

网友D:
380元团购已结束了  再也没有了  性能功能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元团购已结束了  再也没有了  性能功能都不错

原来380啊,  小黄鱼上最低卖500 还有过千的

网友A:
好像没有立体声

网友E:
据说非常棒,价格有点贵。。

网友:
还在放热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据说非常棒,价格有点贵。。

人云亦云不好,咸鱼炒作客太多,不可信,当初吹捧1106也是用尽各种华丽辞藻

网友:
一个收音机,搞这么复杂干嘛。喜欢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立体声

调频立体声,需要耳机收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云亦云不好,咸鱼炒作客太多,不可信,当初吹捧1106也是用尽各种华丽辞藻

手持两个286,表示非常棒。

网友:
这个收音机用的和德劲DE105的外观设计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民一大特色,手上有什么机就吹什么机,跟风炒是几千年的传统,见怪不怪了,当初炒作1106时候直接翻倍 ...

接收好,不值得表扬吗,天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好,不值得表扬吗,天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收音机。

但你看咸鱼,就是把热门机子吹的神乎其神,缺点只字不提,传销式的营销,不止286, 孔雀石,1106都是如此,咸鱼其实是非常浮躁的地方,不过国人就好这口,适合国情,从电视购物,到直播,都如此

网友:
听说曾工改玩7751了,值得期待.
6686音质确实不咋地,但是跟SI47**这种低档芯片,还是强得多.

网友:
我在b站有详细评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reply192323891616

不用吹,确实好东西,手持三台

事情分两面来看。

这个机器好,是因为车机 芯片比普通收音机灵敏度高。而普通收音机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出这个芯片。

灵敏度对比4735等普通收音机是好很多的。

要玩这个芯片,本坛很多大神都有diy方案,想省钱自已做就行。

而要做到小巧又成品,还有一些商品机完善的功能比如扫台存台等,那就只有这个了。

这个机器,作为唯一的厂制6686,以它的性能来说三百多并不贵,想想4735的机器都有一千多的,但是购买不到,所以有些人加价闲鱼去卖,这就见仁见智了,被炒不是它本身的错。

但我说过,不要神话,6686的fm立体声声场不好是明显的缺点,就像7751我也有,耗电大也是缺点。

网友:
调频灵敏度和选择性稍高于XHDATA R108,短波和XHDATA 108 差不多。音质不如R108,耗电比R108大。别的功能没有试。

楼主:
今天没事看了看一些和德生机的对比视频,感觉没强多少,强那么一点点没多大意义,听不清的台还是听不清。

网友:
炒作,功耗暴高~吹得像可以接收旅行者信号一样。

网友F:
山寨机颜值差音质差,能好到哪去,一班小白围着转

网友G:
先后买过三台,最初购买一台体验后觉得可以,随后又加购了两台。
在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用SR-286收到了30多个调频台,但新疆的一个收音机爱好者说:不可能,能收到8个就不错了。
在滨海新区东部同一时间SHIHUADUN R108可收到50个调频台,而SR-286收到了90多个调频台,最多时超过100个调频频率,同样有些人质疑。
所以说能收到才是王道。
当然接收环境很重要,有人说现在中波无法收听,但我这白天40多个台,晚间轻松七八十个台
这款收音机使用的车机芯片决定了它的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
以调频接收来讲,它的接收门限高于一般传统收音机或中低端DSP收音机,如果你的收音机能接收100公里内的调频台,而它的接受能力可能超过100公里,那么100公里以外的众多电台就有可能被收到,前提是你周边接收环境有调频信号,你的接收环境只有两个调频台,那么再高灵敏度的接收机也就只能收到这两个台
它的最大缺点是功耗,静态电流都达到了近200mA,还有它的立体声分离度也确实不高。
至于声音问题,其实它有语音和音乐档可选择,另有四个模式选择,类似于声音均衡调谐,总有一个模式适合你来收听。它的耳放是独立的,相比于SHIHUADON R108的烦人底噪,SR-286的底噪几乎不可闻。
有人说一个收音机搞那么复杂,那么多选项,设置和调用有一定难度。但这款收音机的初衷和最终都是为收音机爱好者定制的一款值得把玩的内销产品。

网友H:
设计师曾德平和极典曾德钧是弟兄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山寨机颜值差音质差,能好到哪去,一班小白围着转

此机确实不行。没有航空,没有SSB,没有同步检波,不能发射,没有网络功能,没有蓝牙,没有WiFi,没有5G,不能剃胡子,不能拍照,没有振动。。。。。。

网友:
出了2000台左右。很少人出了。挂咸鱼是蹭热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确实不行。没有航空,没有SSB,没有同步检波,不能发射,没有网络功能,没有蓝牙,没有WiFi,没有5G ...

严重同意,应该加上这些功能才能卖380元

网友:
我第三批买了一台,效果不错,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立体声

当然有立体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山寨机颜值差音质差,能好到哪去,一班小白围着转

这个机主打接收性能,为了远程接收爱好者。论音质不如山进中波王及德国ITT。

网友:
那天差点下手了,如果那个鱼主稍微及时点、热情点,肯定出手了,,,后面,想想,还是打住了,“性价比”低点,还是先把手里的DIY先搞完再说

网友:
立场坚定。不过不体验就不爽。

网友I:
收藏4台286路过,其中一台未拆封(这台是群里抽奖抽到的,行大运啊 ),这里感谢曾工给爱好者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器。

网友E:
网上被炒的很热,现在网购已经结束了,否则也买台玩玩收听长波电台。不知道这个机器的长波接收功能怎么样?有用过的朋友谈谈长波的灵敏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一个车机芯片移植到便携机上能有多好?

仿SW1的外形并且仿的不伦不类。

效果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你不喜欢FM-DX或者AM/LW-DX就不必要买了。仿SW1的外形是用原来的磨具也要考虑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效果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你不喜欢FM-DX或者AM/LW-DX就不必要买了。仿SW1的外形是用原来的磨具也要考虑 ...

长波电台接收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您好,能收到长波电台信号那应该是个奇迹了,奇机。

如果有机会去新疆或内蒙旅行带上我的880,估计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长波电台接收如何?

有朋友在 广西北海海边收到209长波台。去年还是前年我用大添机可以收到209长波台,今年286和大添机都没有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朋友在 广西北海海边收到209长波台。去年还是前年我用大添机可以收到209长波台,今年286和大添机都没 ...

209我在上海也可以收到,但没有语言和音乐的内容,也就是类似摩尔斯电码的内容。。。

网友L(2024-01-11):
引用 网友K:
版主您好,能收到长波电台信号那应该是个奇迹了,奇机。

有幸抢了两台,收长波还真比较轻松,尤其户外用拉杆来收,可玩性还是比较强的,主打接收,中短波调频都比较不错。尤其调频,是我手头几十台各种机最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有幸抢了两台,收长波还真比较轻松,尤其户外用拉杆来收,可玩性还是比较强的,主打接收,中短波调频都比 ...

长波接收能力也很强大,在江南地区是否可以收到长波信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长波接收能力也很强大,在江南地区是否可以收到长波信号?

有人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藏4台286路过,其中一台未拆封(这台是群里抽奖抽到的,行大运啊 ),这里感谢曾工给爱好者们带来这 ...

恭喜你运气真好!这样热门都机器也能抽奖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人收到。。。。。。

好像听下来,在江南地区没有能收到164的蒙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朋友在 广西北海海边收到209长波台。去年还是前年我用大添机可以收到209长波台,今年286和大添机都没 ...

209在上海很容易收到,但164收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先后买过三台,最初购买一台体验后觉得可以,随后又加购了两台。
在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用SR-286收到了30 ...

每个人使用喜欢习惯和爱好不同,还有就是所处的环境不同。我现在的环境用icf-19机器在中波白天十几的台,夜间40个电台,等有机会买到286不知道会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每个人使用喜欢习惯和爱好不同,还有就是所处的环境不同。我现在的环境用icf-19机器在中波白天十几的台, ...

SR-286的中波相比其它常规收音机的优势不是特别大,也不要指望286中波能收到更多的电台。

286的重点是调频,特别适合调频远程接收的爱好者,它的灵敏度和选择性优于常规机型,远程接收可以收到更多的电台,特别是它的选择性,通常收音机对于FM同频强台会覆盖掉弱台,但286却能通过改变拉杆天线的方向就能使两个电台很好的分离出来。

至于中波的收台多少,还是取决于收听环境,只要一台正常的收音机不论价格多少,收台多少差别并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SR-286的中波相比其它常规收音机的优势不是特别大,也不要指望286中波能收到更多的电台。

286的重点是 ...

如果你AM-DX当然有区别。。。。

网友:
我用过,挺好

网友(2024-02-10):
引用 网友E:
网上被炒的很热,现在网购已经结束了,否则也买台玩玩收听长波电台。不知道这个机器的长波接收功能怎么样? ...

此机就视为接受长波而造的,相当好。调频的灵敏度和选择性也是没的说。谁用谁知道

网友:
自我感觉不错,一直是把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设计师曾德平和极典曾德钧是弟兄俩吗

不是,他们曾姓估计跟孔姓、曹姓一样按照名字中间字保持一致来表明辈分

网友:
我手头有一台286,微信群购买的380元。
我的使用体验是小巧,灵敏度高,选择性强,声音类小音箱,挺赶不差。
耗电量比一般机器大不少,使用18650电池,由于现在冬季,发热不很明显。

网友:
“收音机评论译介"有多篇SR-286收音机和其它多款收音机的对比评测,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https://author.baidu.com/home?co ... GM7mBokxiskTw%22%7D

网友:
没玩过,听说是智商税

网友:
没玩过 2024又开姑团购了 准备团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380啊,  小黄鱼上最低卖500 还有过千的

又开始团购了

网友(2024-03-15):
第三次团购

网友M:
团购已达1525人,出乎意料,小神机有相当吸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团购已达1525人,出乎意料,小神机有相当吸引力

加上之前的三次团购,总共有可能超过5000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团购已达1525人,出乎意料,小神机有相当吸引力

仅限国内的,国外没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