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收一块MF14,请教各位前辈选购这个表有什么注意的吗

楼主(2023-12-08):
看咸鱼视频,有点反应好快好像没什么阻尼,有的反应慢点,但阻尼恰到好处,没多大过冲,哪种才是正常的,或是哪种比较好?
其他的还有什么选购要点吗

网友A:
14表电压档内阻很低,是指针表中最低的,测高阻电路会把被测电压拉低导致测不准,这才是最需要注意的

网友:
MF10 不好吗

楼主:
不喜欢MF10的印刷表盘,另外那个电流量程也小,MF14感觉比较均衡,要准确和灵敏我有另外的数字表

网友:
我有两块14表,这表阻尼真的好,只是个头太大

网友:
不同时期的表,阻尼不会一样;
关注表头灵敏度即可,一只表的灵敏度不好,整理表头就麻烦了;
就是一只有交流电流档, 电工用表呗。

补充内容 (2023-12-9 22:03):
去年修过一只,烧了几个电阻,表头没有坏。

网友:
关键是动圈要通,磁钢不失磁,阻尼并非必要参数,一般来说,灵敏度高的表头(<100ua),阻尼不会差。

网友B:
我的MF-10万用表很好,表头是9.1μ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F-10万用表很好,表头是9.1μA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我喜欢量程大一点的扎实一点的,这个要不是印刷开关就完美了

楼主:
有没有割爱的老铁吱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割爱的老铁吱一下啊

我有一个14表可以转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14表可以转让。

成色咋样啊,尽量无修无摩,能正常使用,最好是全线绕电阻版本

网友:
曾经用过,快40年了。这表确实不错。

网友:
MF14与MF10都是实验室用表,MF14可以测量交流电流,交流电压档位较多,最大测量交直流电流高达5A  这样可以得到用电器功率,表头内阻110殴 比较小,测量交直流电流的误差就比较小,(110殴 160微安 10K/V)适合强电工使用。
MF10,表头灵敏度最高的,没有交流电流的测量档位,直流电流最大1A。表头内阻3350殴,是指针表里阻抗最大的(9.2微安  3350殴   100K/V )被测量电路的阻抗与电压对测量直流电压的误差是指针表影响最小的,特别适合弱电工(电子工作着)使用。
根据你所述阻尼大些的可靠一些(阻尼不可过大特慢,也不可过小特快)注意表头的平衡,就是电表不管如何放置表针都在"0"位,再就是电表常用档位的准确度,这不取决与万用表的型号与参数。其他就是接触怎样换挡灵活手感如何。

网友:
阻尼大反应就慢,反之亦然。阻尼太小或者太大都不好(太大即过阻尼,不利于抵消回差),有说法是4秒跑完全程为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色咋样啊,尽量无修无摩,能正常使用,最好是全线绕电阻版本

我有全线绕的。棕色的电路板。价格美丽。

网友:
现在表的行情低迷的时期,买这种老表一定要买74年以前的版本,壳子电木的用料和后期都不一样,里面电路板,电阻用料都不太一样。后期的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全线绕的。棕色的电路板。价格美丽。

谢谢啊,在咸鱼上收了台,到了看好不好使,好使再决定要不要第2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在咸鱼上收了台,到了看好不好使,好使再决定要不要第2台

       好的,有需要联系我,可以站短,可以加我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表电压档内阻很低,是指针表中最低的,测高阻电路会把被测电压拉低导致测不准,这才是最需要注意的

嗯,这几天有渐渐了解这个表,好像主要是这个问题,我以前主力是MF47,后来换了数字表,最近又觉得这些黑胶壳的古董表圆润外观很不错,收1,2个了个事吧,接下来,收MF18看看

楼主:
今年过年回家去前进四路看看,好多好多年没去前进四路了,看看还有i没有地摊货捡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全线绕的。棕色的电路板。价格美丽。

能否上图看看啊~ 我也在找合适的mf14

网友:
注意,MF-14表有高箱和低箱两种表箱。

网友:
今年七月间,无意间找到了失散多年的MF14,编号468.9.09除开电池坏了之外,其余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上图看看啊~ 我也在找合适的mf14

过几天,没在家

网友C(2024-09-19):
引用 楼主:
成色咋样啊,尽量无修无摩,能正常使用,最好是全线绕电阻版本

我的表是8几年的,要可以短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是8几年的,要可以短信联系。

谢谢!后来已收了3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