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自己设计一个有线/无线carplay的机器吗?

楼主(2023-12-09):
我的车机支持有线Carplay,即把苹果手机通过有线(lightening/type-c),插入车机的USB-A口,就能把苹果的手机屏幕镜像到车机显示屏上,还能使用车机的触摸屏,操作苹果手机。这个功能,我只是用于高德地图导航。新款车机支持无线Carplay,即不需要有线连接车机和手机。

买了一个USB的转接器,使用起来还行,能把有线Carplay转换成无线Carplay,把它插入车机的USB-A口,初次使用需要手机连接它的蓝牙,再次使用就不需要了。发现这个USB转接器中,有一个蓝牙,还有一个wifi热点,但是再使用时候,发现手机同这个USB转换器,即没有蓝牙连接,也没有wifi连接,但是却能够正常的工作。很是奇怪,不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CPU应该是晶晨的IC。

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个机器,比这个转换器还强,能把本身不带Carplay功能的车机,增加成Carplay功能的车机,或者退一步,不需要再车机上操作苹果手机,只要把苹果手机的屏幕,镜像到车机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只为导航,车机上装个导航就行了。如果像无线投屏那样,需要一大堆协议和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为导航,车机上装个导航就行了。如果像无线投屏那样,需要一大堆协议和写程序。

现有的车机,肯定装不了第三方APP,才想到外接一个无线投屏器的

网友B:
我记得carplay协议需要苹果授权的,我们公司以前也做车机,想carplay投屏,最后没申请到协议,只能做安卓,而且这还是车机端,如果是被投屏的一端,即设备端(手机),除了苹果公司,其他人应该做不到,设备端是和系统绑定的,苹果的IOS系统不开放,你无法自己做一个使用IOS系统的设备。

所以,你可以考虑用安卓的协议,一般车机都支持的,但设备端也得用安卓系统,因为设备端同样是和系统绑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的车机,肯定装不了第三方APP,才想到外接一个无线投屏器的

商业壁垒才能保证高额利润…有专门的车载导航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业壁垒才能保证高额利润…有专门的车载导航仪…

技术壁垒/商业壁垒,远比,行政壁垒好得多。毕竟技术壁垒需要创新。这个世界需要壁垒,就像小区需要围起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carplay协议需要苹果授权的,我们公司以前也做车机,想carplay投屏,最后没申请到协议,只能做安卓, ...

是做安卓投屏吗?我觉得车机要封闭,所以不喜欢安卓车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做安卓投屏吗?我觉得车机要封闭,所以不喜欢安卓车机。

说到底是企业成本和利润的关系,由不得愿意不愿意。就算真不愿意,营销人员也会有办法让用户愿意。

高端点的QNX,快绝种了,低端的全安卓系统,你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底是企业成本和利润的关系,由不得愿意不愿意。就算真不愿意,营销人员也会有办法让用户愿意。

高 ...

看来,自己做个投屏器,真的很有难度。实际上,算不算wifi直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自己做个投屏器,真的很有难度。实际上,算不算wifi直连呢?

普通的投屏得走Wi-Fi,也就是数据包要路由器转发。如果不走Wi-Fi大概率带宽不够,所以车机会是个老大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投屏得走Wi-Fi,也就是数据包要路由器转发。如果不走Wi-Fi大概率带宽不够,所以车机会是个老大难…

我家电视上有一个快捷键,Wifi直连,安卓手机上执行一个投屏软件,就可以将安卓手机镜像到电视上,苹果手机就不行。Windows电脑有一个无线显示器,也可以镜像。

网友C:
用一个蓝牙戒指那样的东西操作手机不行吗,就是刷斗音的那种,用了车机触摸操作iphone太复杂了,不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电视上有一个快捷键,Wifi直连,安卓手机上执行一个投屏软件,就可以将安卓手机镜像到电视上,苹果手 ...

水果投屏走的AirPlay,只能用于水果系统的设备之间,具体什么协议我不清楚。其余走的Miracast需要WiFi环境。

带宽起码几十MB/s,太低不行的。像素数过低画质很差,帧数太低卡成PPT。假设手机4.7寸屏,每秒最低30帧,你算一下就明白下限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蓝牙戒指那样的东西操作手机不行吗,就是刷斗音的那种,用了车机触摸操作iphone太复杂了,不容易实现

啥东西,不知道啊,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东西,不知道啊,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我没用过,淘宝上有很多,就是个戒指样式的蓝牙鼠标,应该在不影响驾驶的前提下,操作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淘宝上有很多,就是个戒指样式的蓝牙鼠标,应该在不影响驾驶的前提下,操作屏幕

影响驾驶是肯定的,只是不用去点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