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散热改进过程

楼主(2023-12-09):
冬季,室温20度。

三丧970 Pro,装主板上拷贝224GB文件最高73度,如果夏季会上90度…

扯掉塑料标签会失去质保。轻轻取下,贴到包装盒上,大不了需要的时候再贴回去。主控和存储颗粒上用双面胶贴上散热片,拷贝224GB文件最高68度,这效果很不好…

被动散热也就是自然对流散热,散热效果和散热面积有关。温枪测试发现高温的就少数几个点,于是找了一条0.8毫米铜片当均热板,均热板上贴上散热片,皮筋捆到SSD上,拷贝224GB文件最高46度,效果不错…

不过仔细观察发现,散热片齿片太厚太少,散热面积还是太少…

SSD背面辅助散热的铜片0.1-0.2毫米厚度,上面也有塑料标签,干脆扯掉(三星SSD都有),准备装上散热面积更大的散热片。40元买了一个SSD散热器佳翼神鳍一号,贴上导热贴装上去,拷贝224GB文件最高38度,估计夏季也不会超过60度了,可以说接近完美…

没有加工工具,否则把用不上的CPU超薄热管散热器,切割一段70x20规格下来,只留散热鳍片和铝基板,由于散热面积更大,装SSD上散热效果应该更好…

以上改进过程中,均复制224GB文件,温度73度-----68度-----46度-----38度

网友A:
装主板上拷贝224GB文件最高73度,如果夏季会上90度…

这温度,散热必须的,不然真的三丧啦

网友B:
正规大厂货不必在意这些。

网友C:
当年升级我的笔记本惠普的745G5 买了个铠侠RC20  我直接买了一块厚度合适的硅脂片贴在SSD上,后壳盖上以后刚好贴合后壳,后壳是金属的,整个后盖做散热片散热杠杠的,没有改装前拷贝个文件随随便便70+温度,改装后随便搞没有上过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温度,散热必须的,不然真的三丧啦

三丧的盘普遍很热,不知道三丧为何一直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大厂货不必在意这些。

高温会掉速掉盘。厂家肯定测过,质保期内坏不了,过了质保期就难说了…
970Pro这种MLC的货能当传家宝,实际几十PB的写入寿命,如果因为高温坏了那多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升级我的笔记本惠普的745G5 买了个铠侠RC20  我直接买了一块厚度合适的硅脂片贴在SSD上,后壳盖上以后 ...

RC20在我的记忆里没那么热,RD20才热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RC20在我的记忆里没那么热,RD20才热的厉害

主要是笔记本内部空间太小了,RC20算是温度正常的那种  但是笔记本散热空间小 不通风,没办法。

网友D:
楼主这个是M.2的,不知道MSATA的是不是需要安装散热装置?因为我自用的笔记本只支持mSATA。

前几天给办公室的台式机升级了固态,也是M.2,联想台式启天M415,特意购买了原厂的支架和散热器,价格15元包邮,那个散热器看起来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M.2的,不知道MSATA的是不是需要安装散热装置?因为我自用的笔记本只支持mSATA。

前几天给办 ...

笔记本未必有空间贴散热片。我有一块Intel 530就是MSATA接口的,持续写盘能热得煎鸡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未必有空间贴散热片。我有一块Intel 530就是MSATA接口的,持续写盘能热得煎鸡蛋…

能煎鸡蛋?那么夸张!

网友E:
白色是固态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煎鸡蛋?那么夸张!

开机就50多度啊,持续读写滚烫啊…

大文件写入速度100-120MB/s,120G,MLC,当时花了600多。这是我买的第一块Intel固态硬盘,也是最后一块Inte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色是固态硅脂?

主控上有镀镍层,三星盘特有的…
导热垫都棕色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控上有镀镍层,三星盘特有的…
导热垫都棕色的…

盘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盘具体是什么型号?

三丧所有M2的SSD主控表面都镀镍。我这个是970Pro,主控表面也有镀镍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丧所有M2的SSD主控表面都镀镍。我这个是970Pro,主控表面也有镀镍层。

主控表面都镀镍,你说的主控是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控表面都镀镍,你说的主控是芯片么?

就是硬盘上的ARM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