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弹簧弹性热处理熟悉的吗?

楼主(2023-12-09):
一个小部件,里面有个弹簧,大概比香烟细一点。
原配弹簧弹力比较大,现在需要将其的弹力缩小1/2左右,不知有何办法。
个人琢磨是不是可以火烧然后冷却之类的法子减弱其弹性并保持住这个弹力。。。。。
大佬虾米拾到拾到。

网友:
火烧就没弹性了。换细钢丝重绕

网友:
如果可以调整安装尺寸,可以适当减少弹簧长度来减少弹力。

网友:
我用火机褪火过弹簧,效果尚可,不是金贵东西所以就土法凑合了。

网友:
先找找替代的弹簧,实在找不到再拿现在用的动手改,烧红了丢水里淬火可能就能改小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