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华CR07收音机2个集块型号

楼主(2023-12-09):
有一爱华CR07收机,有一块8脚的集成块,标有7371A, 个是什么集成块,有知道的老师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A:
TA7371是FM高频信号处理电路,1.5伏电压,和TA7358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7371是FM高频信号处理电路,1.5伏电压,和TA7358类似。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B:
TA7371这个块不久前我刚好买过,3元/片,看着挺便宜的就买了11片回来玩玩。但这个块不能单独应用,必须搭配TA7765这个块使用。两者工作电压都可以低至0.95V。TA7371+TA7765在功能上相当于TA7792F

TA7371就相当于低电压版的TA7358,但灵敏度要比TA7358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7371这个块不久前我刚好买过,3元/片,看着挺便宜的就买了11片回来玩玩。但这个块不能单独应用,必须搭配 ...

报告。打劫10个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一下老师知道哪几个铝电解是叙品版电容不?换不了原状的心里不舒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一下老师知道哪几个铝电解是叙品版电容不?换不了原状的心里不舒服

电容坏了吗,某鱼上有卖全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了吗,某鱼上有卖全套的吧

不知是不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