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了个海燕3603不会调整

楼主(2023-12-09):
买了个海燕3603,分立元件的,中波凑合调整好了,调频中周被上家调乱了,能收到台但声音极差,调整不好。手头只有万用表和一些配件,求助调整方法。谢谢!

网友:
看此机电路结构,MW只有一级中放、FM只有二级中放,灵敏度不会高、声音也不会大。且MW检波用了2CK11硅管作检波管,不知会不会降低检波效率?

网友:
这个收音机的调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还是向书本或身边的人请教好,现在还有可能是电子原件、连接焊点有毛病呢。

网友A:
    找台好的调频收音机,从鉴频前经一百P级的电容,引出10.7M的中频信号,代替信号发生器,重新调整你的几个调频中周,从后往前调,以喇叭的声音大和音质好听为准。如果你未调整过4联上的相关微调电容,未拨动过两个空心线圈的间距,业余条件下,你的这台机器就基本调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台好的调频收音机,从鉴频前经一百P级的电容,引出10.7M的中频信号,代替信号发生器,重新调整你的几个调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幸好漆包线绕的空心线圈都没有动过,把中周调过后,现在收台正常了。只是两个波段的声音都发尖,缺乏低音,这也可能是硅管袖珍机的通病吧,等有空再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幸好漆包线绕的空心线圈都没有动过,把中周调过后,现在收台正常了。只是两个波段的声 ...

检查下C29,C31有没有坏,再者可以换大点试试,10uF。另外,检查下C23和去喇叭那个220uF容量是否变小。旧的收音机很多都需要换电解了。

网友:
没有仪器要精准的调准频率是很困难的,根据本人调整频率的经验,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初步调整:
如果懂得当地调频电台的频率,将指针调到这个频率附近,微调中周(B3)接收到这个电台,然后再仔细微调并在四连上的半可变电容,使声音最大,再继续调整中周(B4、B5)使声音最大、音质最好,调频段的频率即算是基本上调好了。

网友B(2024-11-20):
收音机我喜欢分立元件的,我只关注调频机,这个3603玩过几台,发现都能唱响 音质很差。都是三极管性能变差,毕竟几十年前的管子,受当时工艺技术的限制,都不行了,工作点偏差了许多,特别是后面几个3DX,3CX,尽可能更换(旧物啊可惜了),重新统调,重新调整/建立新工作点,接个飞乐1301放在电脑旁妥妥的,不拉天线能收所有本地。后来逐渐发现这个型号的收音机不是海燕原创的,有海外收音机与这个一模一样(外形,电路,电路板),又找来了几个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我喜欢分立元件的,我只关注调频机,这个3603玩过几台,发现都能唱响 音质很差。都是三极管性能变差 ...

我也喜欢海燕这个型号的机器,三十年前收有过一台,后来不知所踪,前两年又在坛里收了一台。不过品像不好。

这个机器,应该是抄小日子三洋的一个型号的机器,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可以啊,分立元件调频,弄通了对了解此类电路原理应该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