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铅酸充电器充电故障

楼主(2023-12-09):
72v20ah铅酸充电器故障,刚插上功率高达290w,不过不到十分钟,电流马上变为0,停止充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电池短路了!

网友:
电池坏?换电池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同型号的电瓶或充电器代换一下,也可以监测一下充电时的电瓶电压变化

网友:
换电瓶。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怎么可能,我电池坏了都不知道吗?好的

网友:
空载有问题吗?还有测测蓄电池电压,看看蓄电池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