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功放锗三极管改成硅三极管

楼主(2023-12-10):
最近捣鼓一个收音机,海鸥711,功放是otl互补的,手里没有锗管 ,具体怎么改成硅三极管,谢谢老师啊,

网友A:
仅供参考:

博士牌直放收音机套件D08套件散件diy电路图(OTL--3V).jpg

网友:
图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谢谢老师提供资料

网友:
用8050  8550代换,难点在静态电流的调整。

网友:
海鸥711也算是古董机了,所以能不改最好不改。宝上3AX31管子大把,花几个钱玩玩锗管,拯救一台老机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B:
请教:第一张图C5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第一张图C5的作用?

图纸也是我收集来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也是我收集来滴。

看了好多张图,对OTL的分析,歧义甚多。所以我也是多提问。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好多张图,对OTL的分析,歧义甚多。所以我也是多提问。谢谢前辈。

网友:
那个图把7642画成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第一张图C5的作用?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分析,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

这种环反馈形式在OTL功放电路中很常见,可参阅熊猫B623电路,熊猫后期产品中受好评的机型,也没有自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第一张图C5的作用?

C5的作用是确保T6/T7基极交流同电位。
偏置电路W3/D是有一定内阻的,如果没有C5,T6基极对应的T5集电极电阻是R11,T7对应的集电极电阻是R11+W3/D,T7获得的推动电压将大于T6获得的推动电压,导致输出波形不对称。
实际W3/D的动态电阻仅几十欧,远小于R11,影响很小,所以大多电路不用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