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极简KT接收机

楼主(2023-12-10):
天缘老师鼓励我参赛,那我就试一试。

极简主义是这个接收机的设计理念,就是用最少的元件实现够用的功能,使用直插元件在两节7号电池大小的板子上实现了FM/MW/SW接收。芯片采用北京昆腾微电子的KT-0936M(B9),三个B10k电位器完成调谐(TUNE)、波段切换(SPAN)和音量(VOLUME)控制。其中波段切换使用电位器是本设计的特色,我没有刻意区分FM/MW/SW波段,而是统一处理,以波段电位器作为粗调,调谐电位器作为细调。由于DSP芯片性能优越,实际使用中,无论连接32cm长的拉杆,还是业余电台的短波天线,都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另外,考虑到便携性,MW并没有采用磁棒,而用了色环电感,借助于外接天线进行接收,在天线长度较长的时候,也能取得良好效果。

电源范围2.1-3.6V,电流30mA左右,因此采用2节7号电池供电,电池盒开关内置。推荐使用普通电池而非充电电池,实验总结,更高的电压稍有利于音质。C5、L2和C6是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的隔离,避免产生互相干扰。两个LED,绿色LED1作为电源指示,红色LED2作为调谐指示。天线接口为SMA母,可连接SMA公的拉杆天线,更推荐通过转接头连接家里的业余无线电用短波天线,将覆盖所有波段,包括FM和MW。耳机口可连接普通低阻耳机,音量充沛,也可以连接有源音箱。若需直接驱动小喇叭,也是可以,只是音量稍小,室内收听也够。JP1提供了传统的单声道耳机的连接可能,当开路的时候适合单声道耳机,短路的时候将左右声道并联。

接收前级电路参考日本爱好者7J1AZS的免费套件,兼顾了FM/MW/SW。L1 470uH用于中波,是一个色环电感,并非传统的磁棒线圈(KT0936MB9无需外置可调电容),所以需要借助外接天线才能正常接收,普通的拉杆天线灵敏度低,使用短波天线效果理想。使用一定长度的拉杆天线,即便不加外置放大器的情况下,接收FM和SW都比较理想。选配32cm拉杆天线并非是最佳效果的选择(建议80cm以上),但是仍会让人惊讶于可接受的接收效果。

三个线性的10k电位器,分别是VOLUME、SPAN和TUNE。VOLUME是音量控制。TUNE是波段内调谐。SPAN和R1构成分压电路,通过调节IC 10脚分压后电压,来选择波段,请参照黑色粗框。这是KT接收机独特的地方。JP2提供了可变(VAR)和固定(FAV)选择,R2 5.1k对应SW11波段。

户外手持使用

户外手持使用

板子详图

板子详图

原理图

原理图

波段和电阻对应表

波段和电阻对应表

网友A:
我帮大佬搞了个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作者的作品参赛,但是希望作者按照《大赛公告》要求补充完成作品必须的内容,特别是补充公告第5点要求 ...

好的,已经补充照片。

按要求5上传照片

按要求5上传照片

网友:
好的,谢谢作品参赛!

网友C:
好东西,求两个成品用于短波业余频率的CW抄收。多少银子啊?谢谢!

网友:
昨天在抖音看 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求两个成品用于短波业余频率的CW抄收。多少银子啊?谢谢!

并没有支持CW或者SSB,拍频也很难加,如果可以的话。AM模式接收CW的时候比较闷,很难辨别。

网友:
楼主思路与我心有戚戚焉。我diy这种收音机时也是拿电位器调频段,只要分压比落在对应区间就行,避开了用若干电阻去组装切换的繁琐;中波接收回路用磁环线圈+拉杆天线,磁环线圈相对Q值高点,抗干扰也好些,多少能提升下灵敏度跟信噪比。

网友B:
欢迎作者的作品参赛,但是希望作者按照《大赛公告》要求补充完成作品必须的内容,特别是补充公告第5点要求的图片。谢谢!

网友:
一个小小的KT-0936M(B9)收音面芯片,让你玩出了花样!

网友:
殊不知坛里也有极简主义者!

网友:
这个小巧,可以考虑用铁锂电池,电压3.2V很适合

网友:
三波段的小机真不错,赞!

网友D:
我也做过这个电路,短波的灵敏度始终不能满意,能点亮“有效电台”指示灯的台很少,只有两三个。老师们有什么办法吗?在此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过这个电路,短波的灵敏度始终不能满意,能点亮“有效电台”指示灯的台很少,只有两三个。老师们有什 ...

这个电路的前级没有加放大器,适合连接长的天线,比如5米或者以上。如果使用拉杆天线,则建议加上放大器,可以用9018一枚,参考KT0936MB9的手册的应用电路。

网友:
电路简洁性能优越再加上楼主巧妙构思非常棒。

网友:
老爷子早就玩过了

楼主:
补充一个装盒的照片

装入牙签线盒的KT

装入牙签线盒的KT

网友:
精美的小机,搞个更贴身的盒子就更便携了。

网友E(2024-01-11):
中波段是9khz间隔频道,短波段是间隔多少,我看步进是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波段是9khz间隔频道,短波段是间隔多少,我看步进是5khz?

短波是5kHz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大佬搞了个房子

感谢你的照片,外壳漂亮极了

网友(2024-05-28):
关注楼主的公众号和文章很久了,这个机器引起了我的兴趣。通过制作,中波加磁棒,控制好干扰,接收性能可以媲美si4825的指针机,而且这个芯片开源资料丰富,可以定制各个波段频率,以及控制自动频率控制参数,自动静噪参数等功能。由于内部集成了高保真耳机放大电路,虽然没有立体声,但是广播的现场感可以在高品质耳机中完美复现。

网友:
能否授我以渔
KT-0936M(B9)  的PDF  发给我一份     caojf@aliyun.com
或者给PDF的链接也行

网友(2024-09-24):
这个不错,有点创新,期待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