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淘宝套件中的OTL是个什么情况,能给分析一下吧。

楼主(2023-12-10):
这个淘宝套件中的OTL是个什么情况,能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
末级有电压增益,不是常见的射极输出。放大倍数约为R13除以R14。C7不是自举电容。C7为R14提供交流回路。

楼主:
自举电容没有,难道是C7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举电容没有,难道是C7

很多元件都不明白,C7就算是自举电容,也要有隔离,换言之就是与电阻调换位置。,

网友A:
C6这么大。都将音频信号全部短路到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6这么大。都将音频信号全部短路到地了。

C7不是自举电容,是负反馈隔直电容。
C6是防振电容,仅2200P不会短路音频。

楼主:
估计有元件参数标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7不是自举电容,是负反馈隔直电容。
C6是防振电容,仅2200P不会短路音频。

C6看错了单位,C7还是不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6看错了单位,C7还是不能理解。

R13、R14(包括C4)分是VT4、VT5发射极的直流通道和交流通道,相当于一般共发电路的发射极阻容,R4/C4本身构成交流串联负反馈,与R13共同构成并联分压环反馈,反馈比10/180即限制功放放大量为18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3、R14(包括C4)分是VT4、VT5发射极的直流通道和交流通道,相当于一般共发电路的发射极阻容,R4/C4本 ...

谢谢你的分析,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析,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

这种环反馈形式在OTL功放电路中很常见,可参阅熊猫B623电路,熊猫后期产品中受好评的机型,也没有自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环反馈形式在OTL功放电路中很常见,可参阅熊猫B623电路,熊猫后期产品中受好评的机型,也没有自举 ...

能取掉自举电容还真是不容易。按说瞬态效果会改善。当然了,像熊猫收音机那样的小功率场合估计也听不出来。

网友C:
这个电路很好。虽然没有自举电容,仍然可以输出最高电压(仅仅损失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很好。虽然没有自举电容,仍然可以输出最高电压(仅仅损失管压降)。

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D:
90年代流行过几年的stk6153就是集电极输出。输出级没用c7。因为它是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年代流行过几年的stk6153就是集电极输出。输出级没用c7。

它的低失真是靠大环反馈到stk3048,同时它本级也有局部负反馈。

楼主:
熊猫B623功放电路找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6看错了单位,C7还是不能理解。

R13和R14对VT6、VT7集电极信号进行分压,反馈到VT4、VT5发射极,因为VT4基极和VT6集电极同相,所以VT6集电极信号反馈到VT4发射极,相当于降低VT4基极信号,所以这是一个局部负反馈,C7的目的是使这个分压的负反馈的只对交流信号起作用,这种反馈方式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13和R14对VT6、VT7集电极信号进行分压,反馈到VT4、VT5发射极,因为VT4基极和VT6集电极同相,所以VT ...

谢谢你 的分析

网友(2025-04-18):
可能来自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