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地漏问题,头发下不去,导致堵塞。

楼主(2023-12-10):
现在的地漏洗澡(洗头)时碎发会导致堵塞,用吸盘吸出后正常,导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吸一次,特别不方便。
已联系好水电工更换收费150元,所以想买个不被头发堵塞的耐用地漏,因为换一次要大动干戈。
另外,不记得10多年前装修房子的时候是否设置了存水弯,不知防臭型地漏是不是更容易堵塞?
请各位帮我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自己换吧,带关闭的,用点防水水泥。

网友A:
是家里男人,就每两周清一次洗澡地漏,和面盆下水。

网友:
还有一件事,男人在自家小便,要坐下或蹲下。

网友:
在地漏里塞一个钢丝球,一般头发就下不去了,用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清理一下,比较省事。

网友:
可以隔些日子倒些“管道疏通剂”(基本上就是烧碱加发泡剂),淘宝有售。

网友:
要用带塑料滤网的地漏,每天顺手清理掉头发。图省事,直接冲下去实际就是费事。

网友:
地漏芯淘宝有卖的

网友B:
有地漏不锈钢滤网,千万不要直接冲下去。堵管道了才麻烦

网友:
不用请人修,网上买个几元钱直接放到原来孔洞位置就可以,清洗也方便。别人买多了送我2套

网友:
还要找人?
这些自己可以做,已经使用七八年了,杜绝了头发的堵塞困扰。过些日子清理一下第二层就好。

网友C:
可以买个几十元的内窥镜,看看排水管内是否有毛刺,水泥块之类的东西,不然现在的塑料排水管内部很光滑,

一般经过地漏拦截一次的头发之类的不会堵住的,我家的地漏二十年了,从来没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家里男人,就每两周清一次洗澡地漏,和面盆下水。

无法清洗,手指都伸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地漏不锈钢滤网,千万不要直接冲下去。堵管道了才麻烦

我的就是带这玩意,而且取不出来。
管道不会堵的,PVC有足够的口径。

楼主:
已买两张,2块钱包邮。

网友D:
很多地摊都有卖的一种细长的弹簧水道疏通器,几元钱一根,用来疏通下水道(当然包括地漏管道)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地摊都有卖的一种细长的弹簧水道疏通器,几元钱一根,用来疏通下水道(当然包括地漏管道)非常方便。

下水道没有问题,是畅通的。
这个地漏是劣质货,头发堆积下不去。

网友:
1、我家原来是个翻板的,用久了转动不灵活,不是很好用。

2、后来我换了个不锈钢内芯的,就是2个套一起的。更不好用,头发卡住,必须手动清理。

3、现在我用了一个貌似橡胶的物质的,是个瓣膜。这个目前好用。不卡头发,不返味。正在观察中。

本来想给你找图片的,可使用淘宝保存下来的图片没传上来。临时有事,先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水道没有问题,是畅通的。
这个地漏是劣质货,头发堆积下不去。

不下去就对了
都下去了,把管道堵了,你更心烦

网友:
每次洗完澡地漏上摸一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下去就对了
都下去了,把管道堵了,你更心烦

下水道有足够口径,可以容易洗澡遗留的头发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个几十元的内窥镜,看看排水管内是否有毛刺,水泥块之类的东西,不然现在的塑料排水管内部很光滑,
...

对头!我家以前的厕所,小便还可以,大便不畅,最后查到是下面水弯处基本半淤塞了,清除了就彻底好了。
现在的房子,地漏从来不堵,头发直接下去,

网友:
地漏的孔径没有排水管大,只要有存水弯,不用二重防堵的 排进的头发可以直接冲走。

网友:
潜水艇的硅胶地漏用了十几年了,防臭效果很好,结构也相当简单。

网友:
能拦截头发的地漏就是好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