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2364A显示管也属于电子管范畴吧?

楼主(2023-12-10):
哪位同仁前辈熟悉做过研究?另外,还有两片驱动与控制芯片,KID65783AP另一片是HCF4017B。它的中间有4根灯丝,和2P2P的灯丝一样的。

网友:
VFD吧
真空荧光显示屏
类似电子管咯

网友:
这个是动态显示吧。每秒几十赫兹刷新率

楼主:
我看里面有消气剂,还有抽真空封口嘴,有4条灯丝除了体型外,原理很相像的吧...
对了,消气剂下方还有一片电子管顶部的金属圆片。

楼主:
和真空荧光显示屏很相像的,也许就是的吧。但FD-2364A型号查不到......

网友A:
FD-2364A显示管???   按照国家真空管命名标准   FD应该是发射管
FD-2364A在这里应该是包括驱动电路组件的总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FD-2364A显示管???   按照国家真空管命名标准   FD应该是发射管
FD-2364A在这里应该是包括驱动电路组件的 ...

真空管的范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电子管,离子管,光电管,显像管,显示管,摄像管,真空电容等等。

楼主:
真空管的范畴的确非常广泛,有些还没怎么玩到注意到呢就退场的......

网友:
勉强算是电子管,不为放大专门显示
不过您展示的是低端功放用显示屏

楼主:
还是见多识广之人了,现在这块小屏,原机电压都有就是不亮,想搞清楚是损坏了还是信号或电源没有供上呢?也没有原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