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6 电源这个大电阻变黄了

楼主(2023-12-10):
几年前入手的 RD6006,断断续续以玩为主,并无大负荷使用。前两天拆开看,发现面板上的一颗大电阻已经变黄了,不知道寿命还会多久。

顺便晒一下全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搜索的是红红黑棕棕是220Ω,用色环计算器查的是2.2KΩ,反过来读是11KΩ,不知道那个对,老是记不住 ...

不能反过来读,要记住普通电阻最后一个色环不会是红色的,一般常见的就是 银色 10%、金色 5%、棕色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搜索的是红红黑棕棕是220Ω,用色环计算器查的是2.2KΩ,反过来读是11KΩ,不知道那个对,老是记不住 ...

红红黑棕棕是 2.2K,红红黑 = 220,接下来的棕表示 x10,最后的棕表示 1%

网友:
功率电阻轻微发黄完全没问题

网友A:
我的电源还没看过,估计也该黄了,这个应该是220欧电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还没看过,估计也该黄了,这个应该是220欧电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黑是0吧,22*(10的0次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是0吧,22*(10的0次方)

我搜索的是红红黑棕棕是220Ω,用色环计算器查的是2.2KΩ,反过来读是11KΩ,不知道那个对,老是记不住色环读法,记性太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是0吧,22*(10的0次方)

应该是22欧的。

网友:
电源做个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搜索的是红红黑棕棕是220Ω,用色环计算器查的是2.2KΩ,反过来读是11KΩ,不知道那个对,老是记不住 ...

反过来读,最后一圈的红色表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读,最后一圈的红色表示什么!?

我是用计算器读的,显示11K,红色代表2%,

对色环很反感,就是因为老是记不住读法

网友:
把这个电阻换成水泥电阻,应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