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超甲类功放制作~~~~~~~

楼主(2023-12-10):
设计超甲类功放 末级功率管开关噪声问题提出。

网友:
什麽是超甲類?

楼主: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学来建模,数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在前几天的一次晚上做梦梦到了功率管末级电流算法用乘法而不是用加法
    a+b=4,做加法运算只要a大于某个值比如>4,b永远>0是不可能的!!!!
    那么乘法呢,比如a*b=4,a=4或者a=10或者a=100,那b=1和b=0.4和b=0.04。。。。
    牛顿曾经说过:一次伟大的发现往往就在一个小小的细节,比如苹果掉落。。。。
    微弱星光指引着我的方向。开始仿真。。。。

网友:
所谓的“超甲类”功放,应该是指输出级无开关失真的功放。

也即是,利用偏置电流的控制电路,让输出管在一臂管子输出最大电流时,另一臂输出管流过的电流不为零、仍有少量偏置电流流过。

从楼主的简单说明来看,估计他所采用的偏置电流控制技术,与《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作者D Self所称的“几何平均AB类”相同,即其控制核心能令2只输出管的电流Ip和In有如下关系:

Ip*In=常数

实际上,LT公司早就采用了这种技术,把他做成功专用芯片LT1166,用于为功放输出级提供方便好用的自动偏置。采用此芯片时,不仅减少了开关失真,而且,还免除功放设计制作中甚为麻烦的、用于稳定输出管静态电流的温度补偿。

LT1166的相关资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