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发生器,VP-8131A的简单使用方法

楼主(2023-12-10):
粗略的写给别人的,顺手发这里。

1、        POWER这个是电源开关。后面有个调节电压的,调到220或者230/240即可(已经调好了)

2、        EXT INPUT,这个是从外部输入音频信号的,需要接信号发生器。机器自身只能产生400HZ和1K两个频率的音频信号,如果需要其他频率,就需要外接。

这里标着左右声道,电平是1VPK。接入电平过低或过高的话,会在上方FM/L AM/R的位置显示lo或者high。

当然你输入音乐信号也行,收音机可以收听,要注意电平幅度。

3、        MEMORY区域,这个是预存设置的,暂时不管。

4、        SHIFT,这是是启用按键的蓝字的功能的,按时不管。

5、        PRE-EMPHASIS,这个是FM预加重,国内是50uS。

6、        MODULATION MODE区域,这个就是设置AM和FM具体参数的地方

1)        MONO,FM单声道。
2)        L=R,FM立体声,左右声道相同的信号。
3)        L,FM立体声,只有左声道有信号。
4)        R,FM立体声,只有右声道有信号
5)        L=-R,FM立体声,左右声道信号反相。(有示波器,接FM立体声收音机,左右喇叭上一看便知。

6)        FM/L,INT,EXT。当FM单声道的时候,FM的音频信号。或者FM立体声的时候左声道信号。INT代表机内信号,EXT就是方框2中的外接。
7)        AM/R,INT,EXT。AM模式的时候,AM的音频信号。或者FM立体声的时候右声道信号。INT代表机内信号,EXT就是方框2中的外接。
8)        INT L – EXT R,FM立体声,左声道内置音频,右声道外接音频。
9)        EXT L R,左右声道都是外接音频。这个时候6 7两个条目的控制就无效了。
10)        OFF,关闭外接音频信号。

11)        FM ON,打开FM调制。
12)        AM ON,打开AM调制。

13)        M+S,FM的M+S模式,这个不太会用。
14)        PILOT ON,发色和FM立体声的导频信号。调FM立体声的时候,需要打开。机器后面有个PILOT会有单独的19k导频输出。SHIFT + LEVEL,可以调导频电平,这里不管他。

15)        SCA,这个不管他。

7、        FUNCTION按键,这个是调设备功能参数的。
1)        FREQ,发射的频率,机器支持的频率很宽,从0.01-280M都可以。一般中波520-1620,FM就是88-108了。中频信号的465K,10.7M当然也可以。按下FREQ的时候用,FREQ/MOD那个转轮和左右箭头调。在FREQUENCY哪里显示。

2)        AMPTD,输出的信号幅度,这里配合DATA/ENTER按键,可以直接键盘输入信号幅度,ENTER哪里可以改单位譬如dBuV,dbmV,mV,uV等等。配合转轮也能调。
输出幅度显示在AMPLITUDE那个框里,这里是90dBuV。一般调收音机,直接用线接收音机的话,40-80dBuV,用天线发射的话60-90dBuV即可。这个机器最高支持126dBuV。机器有限制,频率低的时候,信号变形,一般用到110dBuV没问题。

3)        FM,调整FM的信号频偏,这里一般选择75k,在MODULATION那个框显示。
4)        AM,调整AM信号的调制度,也是在MODULATION哪里限制,这里显示是30%。国标就是30%。
8、        DATA/ENTER,用于输入数据,也可以改变显示的单位。

9、        AMPTD这个转轮,可以单独修改输出信号的幅度。幅度也是在AMPLITUDE里显示。比较便于使用。但不能改显示单位。
10、        RF OUTPUT,这个是信号输出的总开关。OFF状态的话,下面那个BNC口无输出。
11、        50/75,这机器是选择BNC口的50欧75欧阻抗的。有些机器是选择前面板输出,还是后面板的BNC输出。

楼主:
发出AM信号的步骤:

1、        FUNCTION哪里AM,调整调制度,一般选择30%。
2、        MODU哪里选在AM ON,FM那个关闭。然后INT选择400HZ还是1K。
3、        FREQ哪里选择频率。
4、        AMPTD哪里选择幅度,不要太高,一般50-90dBuV就够了。
5、        BNC口正常的话就有输出了。
6、        如果用环天线的话,预先把环天线接到BNC口上,然后收音机就可以接收了。
7、        如果是用线耦合到机器的话,注意阻抗匹配,这个机器输出口阻抗是50欧的,中间要串接电阻和电容,具体接多少,要看电路。

楼主:
发出FM单声道信号的步骤:
1、        FUN那里选择FM,调整频偏,一般是75k。
2、        MOD那里选FM ON,AM关闭。
3、        调整INT选择音频频率。
4、        FREQ选择输出频率。
5、        AMPTD选择输出幅度。
6、        FM可以用拉杆天线接BNC输出。同样如果用线耦合到收音机的话,可能也要阻抗匹配,不过50欧的阻抗,直接耦合可能也行。
接的时候注意,对于直接线耦合,信号要调小。防止烧坏机器。如果是天线的话可以调高点。

楼主:
发出FM立体声信号的步骤:
1、        前面都和FM单声道一样。
2、        注意选择L=R,L,R,L=-R几种模式。
3、        如果需要外接信号的话,使用EXT INPUT接信号发生器。
4、        同时要开PILOT ON导频信号。

楼主:
发出立体声混合信号的步骤
1、        先做好FM立体声设置。
2、        机器后面的PILOT端子,可收到19K的导频信号,还有一个混合信号端子,可收到立体声混合信号。

这个BNC端子的输出,可以接频谱仪的输入的,直接频谱仪可以看到信号调制的情况。

网友:
有台8132A,打印收藏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