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仿制大千老师的fm矿机师傅们给个建议

楼主(2023-12-10):
        看过大千老师的帖子很是震撼,   那帖子没有说明,谐振线圈直径是多少,   用多粗的铜线 , 还有个问题,可变电容用中波收音机的塑料电容可以吗?

网友:
主线圈用20毫米的PPR水管绕制就可以,电感量0.2Uh左右合适,漆包线是1毫米的就可以,可变电容的容量在3-12P之间比较好,祝你成功

网友:
主线圈用20毫米的PPR水管绕制就可以,电感量0.2Uh左右合适,漆包线是1毫米的就可以,可变电容的容量在3-12P之间比较好,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线圈用20毫米的PPR水管绕制就可以,电感量0.2Uh左右合适,漆包线是1毫米的就可以,可变电容的容量在3-12P ...

用1mm漆包线绕4圈吗?

网友:
主线圈用直径3毫米的钢管绕制,检波线圈用1毫米的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