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部分常用电路以供参考。

楼主(2023-12-11):
矿石机的电路种类繁多,有电路上的不同,材料的区别等,例如,有采用磁棒线圈的,或者磁环线圈。磁环也可以有闭合形式的,开口形式和半磁环等等不同,也可以采用空心线圈,空心线圈做得大了,就成了大环线圈,
                    注意点,磁棒 线圈和磁环线圈除体积小巧等优点外,分布电容也较小,在计算设计是分布电容基本可以其忽略,
                                 空心线圈口径较大时就变成了大环线圈,这个时候线圈的分布电容对电路的影响较大,设计制作时就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
                     上面的电路图我都是实际制作过的,各有特点,喜欢制作的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路进行试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有直观的体验和体会或心得。乐趣也在这个过程中。

网友:
制作 制图 都非常漂亮!

网友A:
磁环开口的目的何在,请老师释疑,谢谢。

网友:
        llllllxing许版主的矿机产量高品种全,个个都是精品,电路图画得精准美丽,非常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开口的目的何在,请老师释疑,谢谢。

磁环开口,一种是相当于一根弯曲的磁棒,另一种方便二个磁环调谐回路之路的耦合,二个开口对着,通过调节开口的位置和距离,调整二个调谐回路之间的耦合强弱,
            耦合调整应用,在电台信号强时,可以采用减弱耦合,适当牺牲音量,以获得更好的选择性,反过来也一样,当电台信号偏弱时,可以适当加强耦合,以牺牲一些选择性为代价,提高灵敏度,增加音量,主要看实际情况,如电台之间是不是相隔密集,电台信号的强弱等,矿石机和收音机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是一味的音量越大越好,在满足收听音量时,就可以通过调节耦合程度来提高选择性,所以,实际使用要会灵活应用。

如果二个磁环都是闭合的,那调节二个磁环之间的耦合就不太方便了,就算靠在一起,靠漏磁和分布电容来进行耦合,也几乎是相当于弱耦合,如果采用小电容接入电容耦合,也是不方便调整耦合到最佳效果的。

而采用开口磁环,通过调整二个磁环的开口位置和距离,就很方便的调整到最佳接收效果了。

   实际中为方便简单,采用的是手动直接移动二个磁环位置进行调整,如果可以,也可以设计一个调节机构。看实际需要和喜欢

网友:
大师的作品必须学习

网友:
大师级别的作品。,。,。,

  点赞

网友:
大量实践中的总结。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好的矿机资料!已整理收藏。

网友:
版主的矿机真多真漂亮~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开口,一种是相当于一根弯曲的磁棒,另一种方便二个磁环调谐回路之路的耦合,二个开口对着,通过调节 ...

原来跟调整两个圆筒线圈的重合度或距离的道理一样。

网友:
作品展台+电路图,好资料,收藏了。

网友:
为许版主的矿机点赞!

网友:
许版主的作品总是那么接地气,线路图画的非常漂亮,很容易理解!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漂亮电路图,必须点赞

网友:
大师的作品对坛友是鼓励和享受,大师提供的资料和专业介绍是对我入门级爱好者有很大帮助。谢谢版主!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4-12-04):
相当漂亮,个个都是精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