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机芯如何打理,先锋TC-W208R

楼主(2023-12-11):
      前两天在单位旧仓库里翻出个老物件,先锋卡座TC-W208R,厚厚的一层灰,不知道闲置多少年了。扫除表面灰尘后非常新,打开带仓和机盖,非常干净,里面几乎一尘不染。机体没有刮痕,品相非常好,估计八九成新。尽管已经退烧多年,而且也不是什么高端机子,但是在磁带的年代里一直梦想拥有双卡座,因此决定收藏。通电检测,A卡和B卡没有任何反应,心里凉了半截,查了下资料,据说是不插入磁带是不转的,赶紧到淘宝下单了几盒磁带,又要入坑了。放入磁带后,两个卡还是不转,但是能听到电磁铁吸合的嗒嗒声,至少有反应了。检查机芯,发现四个飞轮阻力非常大,转动困难,用手转动了一会,感觉A卡两个飞轮顺畅了很多,再通电测试,A卡终于能运转了,但是B卡正飞轮依然转动困难。再检查发现B卡电机也不转,拆下发现转轴处起锈了,喷除锈剂后使劲转轮子,终于能转动了,但感觉阻滞不顺。既然想收藏,就想把功能恢复了,请问卡友们,打理机芯需要打理哪些位置,用什么样的机油,谢了。玩卡带,玩的是情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珍藏一个,三洋4500,九新!

跟我44年。

          现在九新难得,四五零零面板下面两个角容易掉漆。

网友(2024-01-23):
引用 楼主:
电机经过打理后,已经恢复正常运转,非常流畅,但是新问题又来了,皮带轮不紧了,套到电机轴上比较松,打滑 ...

电机通电转起来,热熔胶靠到转轴上一会儿,再把皮带轮按进去,冷却一会就行

楼主(2023-12-11):
儿时的玩具,又暴露年龄了。家电丢了不少,这收录机一直珍藏,伴我成长,伴我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儿时的玩具,又暴露年龄了。家电丢了不少,这收录机一直珍藏,伴我成长,伴我快乐。

我也珍藏一个,三洋4500,九新!

跟我44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儿时的玩具,又暴露年龄了。家电丢了不少,这收录机一直珍藏,伴我成长,伴我快乐。

我的同款,电平表有一个不动了,磁带舱门坏了。我打理了波段开关,收音短波不错;给左上方的电量表加装了照明灯,白色的LED,效果满意。

楼主:
这个马达还有得救吗,除锈后运转还是阻滞,是不是需要拆开打理,如何拆,撬开后盖吗?这型号的电机在淘宝逛了一圈也没找到,能用其他替换吗,规格是12V双速反转,转速1600/3200

网友B:
打点机油,用手多转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点机油,用手多转几圈

拍了钟表油,还在路上。担心电机里面也起锈,不打理不行。在淘宝找到一家有同型号的电机,但是正转的,我的反转的,我想拍一个回来,把电路板互换一下,不知道行不行,现在还在研究如何拆解电机呢

网友:
里面一般进不去湿气不生锈,主要是外面轴承容易生锈,是轴套轴承,上点机油,渗进去,多转转,应该就好了

网友:
后盖是硬卡进去的,找个小刀慢慢撬开,里面应该还有个小电路板

网友B:
普通汽车机油就行,缝纫机机油主要是没有味道干净些污染小,效果不如汽车机油

网友:
钟表油也没有必要,开放空间易挥发,还不如汽车机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汽车机油就行,缝纫机机油主要是没有味道干净些污染小,效果不如汽车机油

汽车机油貌似不妥,曾经给排气扇电机轴滴汽车机油,发现温度上来后机油干得快,还形成油垢,再度粘死。

网友C:
皮带还是要考虑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还是要考虑换掉。

皮带已经拍回来了,压带轮也打算换了,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原皮带还是很完整的,没有裂纹,考虑到存放太久,弹性可能不太好。为了打理好机芯,下单了润滑油、润滑膏、皮带,没有磁带又去买磁带,还满世界找电机,感觉入坑越来越深,不恢复功能不甘心啊

楼主:
继续折腾,非得打理好了不可

楼主:
电机经过打理后,已经恢复正常运转,非常流畅,但是新问题又来了,皮带轮不紧了,套到电机轴上比较松,打滑,轻松就取下来,请问卡友们如何紧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经过打理后,已经恢复正常运转,非常流畅,但是新问题又来了,皮带轮不紧了,套到电机轴上比较松,打滑 ...

皮带轮的孔洞中穿过几个细铜丝,然后套在电机轴试试够紧不。

网友:
电机轴上用502.
电机当车床用:
水平固定电机,电机转动,在边上固定一水平拖板,用锋利刀片车削502,把502修整厚度均匀,应该可以

网友:
把电机朝外挪一点点,固定电机板子的孔,用锉刀或小刀削一下,或把电机固定孔削一下

网友(2024-01-13):
非常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