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除车身积雪

楼主(2023-12-11):
下雪了,车身上覆盖了厚厚的积雪,有人说直接扫掉积雪可能会脑损伤车身的漆面,是这样吗?

网友:
  硬铲肯定不好。开一会儿热风,车身热了,雪就自己脱落了。一般化掉前档玻璃的雪就可以了。

网友:
前档风玻璃,一壶开水直接上................大东北,这么厚的雪,还能开车?

地处深圳,现还穿短袖吹风扇 表示不懂

网友:
我们今天最高气温29度,也是穿短袖、吹风扇!

网友:
只把前窗的雪扫下来,车顶的雪不用管。
后窗和倒车镜,用电加热就自动融化了。

网友:
开一会儿热风,车身热了,雪就自己脱落了。

网友A:
如果落雪了 还冻了一夜 千万别扫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落雪了 还冻了一夜 千万别扫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好吧,不问。不过我能猜到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说浇开水的那位够狠

网友:
搞个手持的暴力风扇应该yy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冰后扫雪会掉漆?

各车企漆面的做工质量参差不齐,只是建议避免风险

网友:
开到深圳。

网友:
下完雪趁着没冻冰赶快把车身积雪扫掉,车漆没那么不结实。
如果不清雪。待积雪有一点融化然后再冻上就不好了,那就是硬碰硬。
如果等雪自行化掉,由于积雪不是那么干净,有灰尘夹杂其中,车身上会留下条条印记,烧煤的地方尤为明显。
这些年我的车都是这样处理的,也没见车漆咋地。
今年听到小区里一车主说“扫雪会伤车漆”,估计又是从手机上看到的。以前可没有这个说法。
如果车漆这么不结实,那也别洗车了,因为洗车刚开始就是泥汤子在车身上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落雪了 还冻了一夜 千万别扫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说说说说,描述下亲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