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30f+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偏大。

楼主(2023-12-11):
200712320264219840 (3).gif [atachimg]16729274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的图纸。二极管档是与2k.电阻档共用的。测量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1v左右。明显偏大。9013查了好的。ag20是个什么东西电路板上找不到。ptc起什么作用。无意间发现减少该电阻可以降低读数。请懂行师傅讲下ptc作用。

网友A:
AG20,输入过压保护用
PTC,温度校正用
数字万用表测试二极管,测试个大概就行,不可能很精准的

楼主:
它原来是正常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是0.6左右。放那好长时间没有用。现在测量结果偏大。清洗开关电路板天效。天意中发现短接ptc位置那个电阻读数降低。那个ptc位置是个3.1k电阻。

网友:
AG20 应该是气体放电管或空气间隙 (Air G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20,输入过压保护用
PTC,温度校正用
数字万用表测试二极管,测试个大概就行,不可能很精准的

PTC,温度校正用???????

不对吧!那本书上写的?

楼主:
电路板上没有看到有ag20这个东西。有这个表的朋友看看小板子上有无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原来是正常的。二极管正向压降是0.6左右。放那好长时间没有用。现在测量结果偏大。清洗开关电路板天效。 ...

PTC是保护电阻档的,用电阻代替肯定没有保护作用了,PTC的阻值变化一点,不影响测试,保护三极管检查了吗?它容易坏,影响读数。

这个表用PTC--------500-1k

这个就是换了2k电阻的

网友:
AG20是气体放电管,用于钳位输入电压,一般是1000V开启,PTC用于保护,并非温度校正,当电阻挡误解外部高压时,T3会反向击穿,从而使REF+和REF-上的电压受到钳位,电流通过PTC和击穿的T3回流,会导致PTC温度上升,到达保护温度后,PTC的阻值会呈跳跃式增大,从而减小通过T3的电流。

IN+引脚内部有钳位二极管,能过10mA电流,所以外部用100k电阻限流,当输入电压在1000V以内时,使IN+引脚的钳位电流小于10mA,超过1000V由AG20限制。AG20也是可以缺省的,只要输入电压在1000V以内,一般场合很难超过这个限制,所以很多表就省掉了AG20。

楼主:
可能这个表没有装sg20.ptc用电阻代替了。我两个表都是电阻。一个是2.1k.一个是3.1k。测量二极管都偏大。一个1v一个1.1v.保护二极管查了都是好的。清洗电路板无效。拆下二个电阻用电位器代替调整到0.6左右。好象对电阻测量影响不大。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电阻档比例法测量。看ptc电阻位置好象是串联到被测电阻上它不会影响测量结果吗。好象是使测量结果变大吧。

网友:
PtC 在测试电流通路里。不在基准电阻的电压取样范围内,也不在待测电阻的电压取样范围内,所以,PTC的阻值,不影响电阻测试值。
单独的二极管档测的是电压(给1mA电流,芯片接基准电压,然后测二极管的电压)。公用电阻档的话,应该来说是测的电阻。(基准端是基准电阻,)
你这样不用PTC,就是要格外当心电阻档不要误接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档比例法测量。看ptc电阻位置好象是串联到被测电阻上它不会影响测量结果吗。好象是使测量结果变大吧。

不影响的,最上面的1K电阻(顶楼R14),也在电流回路里,也不影响的。

比例法,2个电压的比,34,35是基准电阻的电压,32 33是待测电阻上的电压。

PTC上电压和1K电阻上的电压,都不影响的。

楼主:
多谢美人鱼999答疑解惑。您真是仪表方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