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能上网的折腾

楼主(2023-12-11):
昨天台式机突然不能上网,却能能连局域网的NAS,web登录NAS图片管理软件,微信QQ也不能登录网络,设置查看网络状态,IP设置对了正常,诊断显示网卡连接配置正常,DNS无应答,以为中病毒DNS劫持了,按照网上介绍的几种处理方法无效,DNS劫持微信QQ能登录网络,恢复系统设置上个月的还原点也没有了只有前几天的一个点,恢复后情况依旧,打开笔记本无线改网线连接正常,台式机加USB无线网卡也正常联网,嗨网卡坏掉了,加了一个独立网卡问题解决。

网友:
老家伙罢工了!

楼主:
没想到不干了,不能上网比较别扭,幸好有存货加上就能上网。

网友A:
如果访问同一网络的其他IP设备正常,那么网卡驱动以及网卡硬件肯定是正常的,

不能访问局域网外的东西,那么可能是windows的LSP有问题,有时候的确重新加一个网络硬件设备或者删除TCP/IP协议又装上(WinXP以前删除TCP),这个LSP就能恢复,也可以试一下重置LSP,例如下面链接
https://zhuanlan.zhihu.com/p/53552565

以前不知道怎样重置LSP时,只能借助360一个高级恢复(LSP重置)来重置一下就OK,不过那是迫不得已才用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访问同一网络的其他IP设备正常,那么网卡驱动以及网卡硬件肯定是正常的,

不能访问局域网外的东西, ...

谢谢分享,根据windows的LSP搜索命令行“netsh winsock reset”貌似用过不管用,重新试了重启还是不行。

网友B:
是不是你的IP网段设置有冲突?如果是11,改为自动试试。有时,网络设备间的IP重复了,当然不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IP网段设置有冲突?如果是11,改为自动试试。有时,网络设备间的IP重复了,当然不能上网。

谢谢指点,在一个网段,如果IP设置有重复保存不了,也改为自动分配IP试过不行,NDS 设置也多方面试过,正常使用中调整NDS 值不能上网了。增加独立网卡常规设置都能上网。

网友C:
这种不是直接坏掉连驱动都装不上的硬件有时候还真的很麻烦,总以为是软件方面故障,搞了半天还未必能发现,说不定最后还要重装个系统才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是直接坏掉连驱动都装不上的硬件有时候还真的很麻烦,总以为是软件方面故障,搞了半天还未必能发现, ...

谢谢.前天回老太太那发现不联网,更换网线重新卸载安装网卡驱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