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制作MOS管单端小功率音频放大器颇具胆味

楼主(2023-12-11):
试验制作MOS管单端小功率音频放大器,参考“晶体管电视接收机原理与设计”一书中,联合设计40cm电视机低放电路一文(375页~376页)。
在原电路基础上改为MOS管,方便取材。
实作后效果不错...胆味浓郁电路简洁。

下面是视频
MOS管单端低频放大器

网友:
有意义的实验!

网友:
好制作,相当于6P1单端,省掉灯丝。

网友:
有输出变压器,比直接输出的声音圆润一些

楼主:
今后我做胆调频收音机时,就用这电路做功放。

网友A:
不错,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声音好听!

EF80 这声音应该大家都能接受.

网友:
不错,录下来的声音都好!

网友B:
不会绕变压器,所以见到带输入或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就跳过。
楼主的变压器好像是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绕变压器,所以见到带输入或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就跳过。
楼主的变压器好像是成品的。

回小花猫,网购的定压变压器:  100V/8欧姆

须然不是完全匹配,但是效果还不错。

网友:
很好的测试!声音是真的不错。借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绕变压器,所以见到带输入或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就跳过。
楼主的变压器好像是成品的。

我只绕过两次变压器,但我和您相反:见到无输出变压器的功放(OTL、OCL)就跳过。
勿怪哈,是真的。

网友:
声音还可以提高,100V--40mA,可以借用6P1输出牛,用4欧喇叭接原8欧端,就差不多匹配。
您这个定压牛,可能24V---45mA就好些,只是功率降低了,做两路推全频喇叭没有问题。
粗略估计的,不一定全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小花猫,网购的定压变压器:  100V/8欧姆

这个线间变压器我还有几只,正想着怎么用,改天也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小花猫,网购的定压变压器:  100V/8欧姆

声音效果不错,只是需要二组电源有些麻烦。

网友:
仔细看了,就这样用MOS管代双极型管居然工作点配得上,而且直耦,不知是巧合还是原理上的必然。

网友:
声音很好听。

网友:
有时间也弄个玩玩!

网友D:
请问,第一耦合电容设计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效果不错,只是需要二组电源有些麻烦。

可已从高压取电其电路也简单,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第一耦合电容设计为多少?

没有那么严格 4.7~10uF 都可以。

楼主:
谢谢版主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严格 4.7~10uF 都可以。

都是价廉物美的元件,值得一试,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加分鼓励

网友(2024-01-19):
这个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

网友:
我做了一个3DD15D的

网友:
没想到铁芯对插没留气隙的也能过直流用,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