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充电器交流输入应该不分零线火线吧?

楼主(2023-12-11):
铅酸充电器交流输入应该不分零线火线吧?怎么线路板上还标注AC-和AC+

网友:
两插的怎么分?规范的设计,两插电器的外壳与电路是绝缘的。
三插的注意左零右火的规范,有很多移动插座就需要确认,还有自己接的插座。

网友A:
保险管损坏要看内部情况,如果内部清晰只是断了可以换上新的试一下,可能是偶尔过载或电压高烧坏,如果保险管内部有电弧烧黑,那就是有短路故障,故障没有查出时不能冒然更换保险管,换了将重新烧坏还会引起故障扩大。

网友:
肯定分啊: 左零右火,雷公助我!

网友B:
不用管他,直接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他,直接接就行了。

好,昨天接一个直接炸保险管了,以为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昨天接一个直接炸保险管了,以为接反了

炸保险管是有短路的地方,别着急上保险管。
先查一下电路,看看MOS管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保险管是有短路的地方,别着急上保险管。
先查一下电路,看看MOS管啥情况。

谢谢。。。

网友C:
有一种可控硅控制的可以冲很多串铅酸电池的非隔离电源,直接220伏市电直接整流后通过控制导通角来实现电压电流大小的脉冲充电,必须严格按零火线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管损坏要看内部情况,如果内部清晰只是断了可以换上新的试一下,可能是偶尔过载或电压高烧坏,如果保险 ...

具体形象。。。。。。

网友:
看看插头是否三相的,一般两相的不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可控硅控制的可以冲很多串铅酸电池的非隔离电源,直接220伏市电直接整流后通过控制导通角来实现电压 ...

还是头次听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插座安装标准是左零右火,不按标准照常使用。有些事是你没遇到过,不能说没有。前年在一工厂干活。天气冷了车间需要取暖,有一旧的电暖油汀,出线是一段两芯电缆,我想两相电随便接一零一火很正常,通上电源后,我摸了温度升高了算正常,别人也去摸,狠狠的电了他一下,我还不相信,电笔测量一看,氖泡红亮的,原来我是坐在木头櫈子上摸的。拆开看看因为两芯线其中之一专门接外壳。给主管人员说情况,美其名曰这是接零。想想既然存在就是合理,每个老板嘴上都是要求安全,这样可以节省一条地线,你去给主管,给老板讲安全,自找小鞋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可控硅控制的可以冲很多串铅酸电池的非隔离电源,直接220伏市电直接整流后通过控制导通角来实现电压 ...

我朋友有一个电池修复充电器,很轻,输出电压好像是100多V,自动识别电池电压的,应该就是你说的这种充电器。但我记得好像是两插的电源线,两插的分不了零火吧。